新塘M0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1-01-07):
本人以前用51开发产品,后面看到新塘的M0供电可以在2点多V到5V,这个I/O到底能不能输出5V?要不然产品不能直接替换过来的,麻烦!

网友:
IO口输出是根据输入电压来的

一般宽范围的芯片里面都有LDO

网友:
I/O好像不行

网友:
如果VDD用的是5V,I/O可以输出5V

网友:
我想一个宽电压范围的IC,其输出电压的高低除了用外部上拉外应该不会超出电源VDD+0.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