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一个航行HX-606的导航仪被我修改注_册表后不能进系统了,停留在开机画面,应该可

楼主(2011-01-07):
RT,标题有点长,我再叙述一下:

一个航行HX-606的导航仪被我修改注_册表后不能进系统了,停留在开机画面,应该可以通过SD卡升级系统,有谁知道如何操作吗?

很急,这玩意是我老板的,说让我改下进WinCE 的系统,

现在好,玩大发了!

楼主:
画面就停止在这里,bootload 应该没有改变,只要有升级的办法 这台机子应该是有的救!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吧。

能不能 用 短接flash的方法呢 ??

网友:
看说明书有没有还原系统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说明书有没有还原系统的方法。
谢谢胡子大哥的回复,

说明书 没在我手上,只能试试看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貌似这个导航仪连官方网站都没有,是不是太山寨了~~~

楼主:
大家说下 这款机子还有的救不?

我都不好意思和老板开口了~~~~

当时夸下海口了~~~ 杯具~~~!!

网友:
我原来是弄这个方面的,这个要一个测试软件装在SD卡里面,开机后自动进入测试界面,各个公司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只有问买的公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是弄这个方面的,这个要一个测试软件装在sd卡里面,开机后自动进入测试界面,各个公司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只有问买的公司了。

嗯,我查到的也确实是如此,bootload 启动后自动查找SD 卡 是否有升级啥的,~~

你那里有测试的软件不,可否上传一下,我试试看能用不!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1-02-24):
看看是什么方案的,可以找相应的刷机程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