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仿真遇此错误,初学不懂,望网友解答。

楼主(2011-01-07):
如图,是什么错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是论坛里的网友仿真过的电路,拿来练手,不料遇到如此问题,呵呵~

网友:
瞬态仿真收敛和直流通路

收敛问题重要,是判断软件使用者是否懂的Spice内核的关键,外国佬写过本书,你看看

楼主:
呵呵,中找到一个类似问题的,按照网友回答的去弄,可惜不会设置,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听起来挺难的,我去找找,呵呵。
今天才开始学这个,感觉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不是什么瞬态仿真收敛问题。不信,你按照它的提示,无论怎样设置,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根本原因在于,在仿真电路图中缺少了一个零电平参考点(GROUND)——接地符号!!我认为。

网友:
ERROR -- Node VCC is floating回复【5楼】JQ_Lin
这不是什么瞬态仿真收敛问题。不信,你按照它的提示,无论怎样设置,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根本原因在于,在仿真电路图中缺少了一个零电平参考点(ground)——接地符号!!我认为。

看图上是没有参考地

没用过PROTEUS,所以说不准。 在PSpice里,如果不加参考地,它会提示诸如: ERROR -- Node xxx is floating,而楼主1楼图中的倒数2行,提示的是瞬态仿真收敛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pspice里,如果不加参考地,它会提示诸如: error -- node xxx is floating, 而楼主1楼图中的倒数2行,提示的是瞬态仿真收敛出问题了。

是的。在pspice里,如果不加参考地,它会提示ERROR -- Node xxx is floating,那很好。
在PROTEUS里,很多很多情形下,最最常见的提示就是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提示瞬态仿真收敛出问题了。
这时,不论软件使用者是否懂得Spice内核(我是不懂的),仅仅按照这“步距太小了”的提示,去加大Timestep,结果常常是一事无成。

在不同场合、不同事例中,形成瞬态仿真不能收敛的问题的原因,是不同的、多种多样的。找到问题所在,不能收敛的问题就消失了。
加上缺少了的参考地以后,不能收敛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说,问题在于缺少参考地,而不再说收敛不收敛。
如同电视机不能用了,问:为什么?答:因为它无声无像了。可是电视机无声无像的形成原因何止几百上千种啊!电视机修理者的任务就是找出其中的一种或几种。

其实,不少朋友在用了PROTEUS等仿真软件后,不多日子,发现玩不转它,就离开它,甚至讥讽、嘲笑它了。究其原因,我想,大多或主要就是被“不能收敛”的问题吓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我的确被这个问题弄得郁闷了,那个什么“收敛”,我们去网上查了查,解释的也是一塌糊涂。

我对电路方面本来就比较薄弱,出现一些完全摸不着边的东西,就没辙了。

我也照网上的一些解释做了修改,最后还是不行,所以就丢在这了,临近放假,这几天自个也忙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就没时间上来看看,所以回复迟了,不好意思。

我再把它折腾出来试试,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问题,我在网上看了下,感觉自己基础太差了,好多看不明白的。

慢慢入门吧,以后弄的多了,应该就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