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看,u-boot阶段正常,内核解压阶段是乱码

楼主(2011-01-07):
用超级终端连接 一块utu-linux的2440的开发板,烧好uboot,烧好内核后,重上电启动,进入ub
oot是正常的显示,解压内核后就变成乱码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另外,使用另一个串口工具sscom3.2看,都可以正常的显示接收到的字节流,不过就是所有的都在一行显示了

网友:
超级终端 支持交互.可能发送了某些特定的数据后.终端被设置乱了.

楼主:
哦,怎么把这个特定的数据找出来呢?怎么纠正乱了的设置?

网友:
所有显示都在一行可能是linux和windows的换行不一样造成的,windows下换行(跳到下一行+回到行首)是/n/r
linux下是/r/n
(俩个可能整反了,记不太清了)
曾经测试过,windows下的换行方式在linux下的串口软件中反应时正常的
但是linux下的换行方式在windows下则不正常

网友:
看看波特率,是不是传递的波特率不对

楼主:
谢谢回复~

波特率以及linux windows换行不同的这两个原因应该都不是吧,之前开机试过,超级终端那里可以正常显示的,后来不小心把u-boot给干掉了,新烧一个上去后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