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如图是一款锂电池充电电路,U4实现电量显示!但不知此IC是何型号能实现?
此处高人及多,请指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
似乎是个单片机。

网友:
貌似苹果的移动电源,抄的话就不要这么明显了,你知道此坛都是搞技术的人,不喜欢滴!

楼主:
谢谢俩位的支持!我只要达到图中的那芯片的功能即可,作其他用!

楼主:
谢谢关注!能提供具体型号吗?

网友:
LM3914/LM3914N
其实就是电压比较器:分压到几个点,然后跟锂电池的电压比较决定亮几个灯。分立元件也可以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02444192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914/LM3914N
其实就是电压比较器:分压到几个点,然后跟锂电池的电压比较决定亮几个灯。分立元件也可以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02444192

十分感谢!
这里高人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