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sca3000数据采集 + labview实时曲线显示 + 源程序, 奉上!

楼主(2011-01-08):
最近玩了下加速度传感器,发现这玩意的用途还蛮广的:振动检测,自由落体检测,(IBM的笔记本就是利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到笔记本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就关闭硬盘,避免硬盘数据的损坏)陀螺仪,测倾角等等。

手上正好有一块VTI公司的sac3000,利用lpc3131采集了写数据,通过串口在labview显示,采样周期可以缩短到10ms一次左右,sca3000还内置一个温度传感器,但是不好用,感觉温度老是在跳变。
我用的是洞洞板连接的传感器,连线太短了,不好意思没放平!所以Z轴加速度不是1g。

下面是我用手抖动一下传感器的实验数据,可以很清晰的分辨出抖动!

下面是我导出的曲线,还蛮漂亮的!哈哈

网友:
奉上什么,图片?

楼主:
下位机采用的是收到labview采集命令就发送一帧数据的方式。所以采集的周期就可以根据labview的循环延时来改变。
labview程序由一个大循环组成,在这个循环中用一个重叠式顺序结构做三件事:1、发送0xAB。 2、等待延时一会。3、接收数据并解析和显示。
因为是实验,我定义的数据帧就比较简单。0xAB+0x55+8位传感器数据。
因为传感器数据是浮点型的,有小数。我的处理方法是乘以100,将后两位小数变成整数,在labview中收到的数据在除以100,方便数据的转换。(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抛砖引玉吧)还有uint32位的数据,我就拆成了高低两位发送,labview接收到后在组合起来(比较笨啊)。
比如:0x1234拆成了0x12和0x34发送。
具体程序自己看吧!labview8.6的

单片机程序就不传了,估计很少人用sca3000。下面是labview串口发送接收程序。

网友:
好啊,正好想学学labview。

网友A:
不知道labview这玩意,现在发展到那般了,尤其是在应用(程序)分发(发布)这方面,按照他的‘数据流’的概念,通过他图形化的简易编程模式,实现个功能相对其他编码方式来说简单一些,关键就是这个分发,搞到用户的机器里面用,是不是还要带着一堆东西,还要弄那个国外破_解组织的注_册机生成许可(我都怀疑是NI公司为了普及他的东西自己搞的),有研究的高手别太抠门哈,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5楼】vv3g

要搞到用户的机器里面用,可以直接生成exe文件,也可以生成安装文件,蛮方便的
至于注_册机生成许可,和keil一样,那是肯定要的,正版的labview那是至少要10几万的。
破_解也不麻烦啊 网上到处是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labview这玩意,现在发展到那般了,尤其是在应用(程序)分发(发布)这方面,按照他的‘数据流’的概念,通过他图形化的简易编程模式,实现个功能相对其他编码方式来说简单一些,关键就是这个分发,搞到用户的机器里面用,是不是还要带着一堆东西,还要弄那个国外破_解组织的注_册机生成许可(我都怀疑是ni公司为了普及他的东西自己搞的),有研究的高手别太抠门哈,分享一下
如果程序发布的话, 一个"hello world" 至少需要20M的打包文件, 关键是一个runtime环境就要60M以上(具体多少忘记了),如果用了驱动,则体积更大, NI不是将驱动分离出来的,而是打包安装,那体积...
  NI的东西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时间第一", 节约开发时间是第一位的,其它金钱,文件体积都是次要的.所以最适合的对象: 不靠编程序为生的人. 例如科学家...

网友:
恩,谢二位回复,那看来还是老样子,呵呵。楼主的东西不错,再加点具体的应用上面,就更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顶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labview这玩意,现在发展到那般了,尤其是在应用(程序)分发(发布)这方面,按照他的‘数据流’的概念,通过他图形化的简易编程模式,实现个功能相对其他编码方式来说简单一些,关键就是这个分发,搞到用户的机器里面用,是不是还要带着一堆东西,还要弄那个国外破_解组织的注_册机生成许可(我都怀疑是ni公司为了普及他的东西自己搞的),有研究的高手别太抠门哈,分享一下
如果程序发布的话, 一个"hello world" 至少需要20m的打包文件, 关键是一个runtime环境就要60m以上(具体多少忘记了),如果用了驱动,则体积更大, ni不是将驱动分离出来的,而是打包安装,那体积...
  ni的东西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时间第......

LabVIEW 8.6.1的runtime也就28.8 MB,VISA的runtime就3.5MB,何来巨大之说?
很多人认为LabVIEW安装程序很巨大,那是因为直接使用LabVIEW打包造成的。如果使用第三方打包软件,生成的SETUP安装软件一样够小。
我把exe文件、LabVIEW 8.6.1 runtime、VISA runtime和PL2303驱动程序全部打包在一起,也才38.3MB,到哪台电脑上安装一样使用:

网友:
求解:LZ从得到的波形有神马规律了吗,只是感知抖动吗?
小弟很感兴趣,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
手机记号一下

网友(2011-03-04):
回复 楼主:

LZ,单片机程序能否上传啊,我邮箱:willigate@163.com,谢了

网友(2011-06-01):
楼主好,我正在用SCA3060,能否将单片机程序上传学习一下,另外labview串口发送程序中subvi这个子vi能否传一下,3Q.我邮箱:huqiuli007@163.com

网友(2012-05-06):
很棒的资料,正在使用labview开发串口上位机软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Users\gao jinglong\Desktop\未命名.jpg这是子VI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是子VI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labview这玩意,现在发展到那般了,尤其是在应用( ...

您好,能推荐一个第三方打包软件么?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2012-06-14):
小弟最近也在用labview做数据采集,但是卡在串口这一块了,楼主能不能将这个工程文件发我邮箱0805064239@live.nuc.edu.cn

网友(2012-07-23):
怎么没有 关串口啊

网友:
楼主,在做自由落体的时候怎么检测落地点时的数据?求教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子VI么,有什么作用?

类似C中的子函数

网友:
关键字: 串口, 9600波特率, 交互查询方式获得数据

测量震动的数据, 这数据带宽也太窄了点. 才几个数据呀

网友(2012-10-22):
引用 楼主:
下位机采用的是收到labview采集命令就发送一帧数据的方式。所以采集的周期就可以根据labview的循环延时来改 ...

你那个子VI没有啊。。。程序看不了,麻烦楼主也把子VI也传上来吧

网友(2013-03-23):
楼主真的很给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abview这玩意,现在发展到那般了,尤其是在应用(程序)分发(发布)这方面,按照他的‘数据流’的 ...

同感,那破解机太强了

网友:
楼主,从程序上看,你的subvi似乎就是显现了整形转换为浮点型?

网友:
用vc+labview sdk也可以开发,或者用labview cvi来做,labview的编程总觉得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