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一个0--到100度,探头体积小的温度测量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1-01-08):
这个是用来测量水的温度的,精度最好是+-1度以内,系统是用stm32,测温部分的电路最好比较简单。
由于探头是伸到水里面去的,所以比较倾向于用K型热电偶,因为体积比较小,就一根导线的样子,但热电偶需要放大跟冷端补偿,挺麻烦的。不知道在2度的精度范围内有没有简单一些的测量电路?
我也想用LM35或者DS18B20等TO92封装的芯片,但这样的话要给芯片做一个外壳体积就大了,并且要3根线。

网友:
18B20没必要非得做个壳子啊,比如用胶封成类似于琥珀似的就可以啊!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我做过,用NTC热敏电阻,普通MCU 普通I/O  rc 充放电 测量,电路也比较简单,可以做到1度误差,

网友:
用热电偶,然后运放还是用双电源供电。负压可以用MAX232出来。冷端补偿可以用三极管的PN结做

网友:
用NTC热敏电阻,普通MCU 普通I/O  rc 充放电 测量
我也做过,确实不错,精度取决于R-T表的准确度和NTC的一致性.

网友:
http://www.analog.com/zh/analog-to-digital-converters/temperature-to-digital-converters/products/index.html

网友:
3楼、5楼的我也做过,线性较正曲线是精度关键。
我是将温敏电阻装入薄铜管内,环氧密封。

网友:
Pt100 or Pt1000 RTD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b20没必要非得做个壳子啊,比如用胶封成类似于琥珀似的就可以啊!

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5楼的我也做过,线性较正曲线是精度关键。
我是将温敏电阻装入薄铜管内,环氧密封。

这种方法是不是每做一个都要搞一个线性较正曲线的?

网友:
估计和热敏的一致性有关

网友:
18B20 比较简单多了

网友:
也能2线工作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18b20 比较简单多了

我觉得18B20在stm32上面真的非常难用,可能是水平问题,我就搞不定那个微秒延时,因为systick已经被用于uC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的,但这个器件15度以上线性较好,较正容易;15度以下较差,最好运用在15度以上。

网友:
我也推荐用NTC 热电阻,简单实用.价格也便宜. mf53 用胶封装以下.足够了.
只要校准好就成

网友(2011-04-22):
DS18B20,数字式的好

网友:
max6675加热电偶

网友:
这么简单的系统有必要上OS 么

就算上OS  怎么会搞出不定时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系统有必要上os 么
就算上os  怎么会搞出不定时来了

具体怎样搞呢? 我在stm32的分坛问过,也看到有几个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最后没有看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