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决此问题:TFT-LCD点不亮

楼主(2011-01-08):
有两款分别为东芝和三星产的液晶,没有任何资料,但TFT出PIN引脚定义相同(具体定义没有),驱动IC相同,尺寸、分辩率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玻璃和排线的厂家不一样,现需要将两款LCD改为通用版,出现问题,怎么也点不亮,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两块LCD互换后出现以下现象:
1、        两款LCD直接互换后,点不亮:
2、        两款LCD互换驱动IC(因为原生产厂家会往LCD中写入ID,互换IC后,ID相同),也是点不亮,经过测试,必需用原配的LCD启动手机后,拔下,再装上换了IC的另一款LCD,才会有显示,但重启手机后,仍然无显;
3、        有一款通用的手机主板,使用两款LCD都可以点亮,猜想此通用主板是不需要验证ID等数据就可以启动;
注:原手机启动时,会验证LCD的ID数据,互换IC后,两款LCD的ID数据都与主板相符,我仔细查看了两款LCD的排线,二级管和电容的数量都相差两个,电阻的数量是一样,排线有一定的差异,但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有一定的规律;

手机启动时,是否除了验证ID正确外,是否还有其它的数据不对,比如电压,ID的传输数据有变化?
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出现此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