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的双路电源有几种模式是什么意思:indpendent,parallel,series还有什么跟踪输出

楼主(2011-01-08):
如题,最好用个示意图说明

网友:
你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
1 独立模式是2组相互隔离的电源 ,2者的调节是独立的,输出电压﹑电流都是各自设置的值 相互不影响
2 并联模式可以增大电流,2者的调节是同时的,输出电流是2者的限流点之和但电压相等
3 串联模式提高输出电压,2者的调节时独立的,输出电压值是2者之和但电流是2者设置的偏小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有疑问。 当是并联模式时,是那种简单的把电源的输出端接在一起吗?如果是的话,两路电源的电压可能有微小差别,这样使它们输出的电流不等,甚至只有其中一路输出电流,这样好像就不是我们的初衷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路输出到限流值, 电压自动会下降, 一直降到比另外一路电压低, 另外一路自然就会输出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貌似还要加一些电路哦才能解决问题。用软件估计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有疑问。 当是并联模式时,是那种简单的把电源的输出端接在一起吗?如果是的话,两路电源的电压可能有微小差别,这样使它们输出的电流不等,甚至只有其中一路输出电流,这样好像就不是我们的初衷了呀?

电源在两路并联使用时需要单独的均衡电路来控制,不是简单的直接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有个现成的电源电路参考就好啦!呵呵…………貌似论坛上安捷伦电源的电路里没有这个均衡电路,他是怎么实现并联的呢?(也许有)

网友:
【5楼】kdtcf  春风
电源在两路并联使用时需要单独的均衡电路来控制,不是简单的直接并联。
--------------------------------------------------------------------
春风能否科普下何为“单独的均衡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5楼】kdtcf  春风
电源在两路并联使用时需要单独的均衡电路来控制,不是简单的直接并联。
--------------------------------------------------------------------
春风能否科普下何为“单独的均衡电路”?

最好有个电路可以参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