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疑问

楼主(2011-01-08):
设计一个800M的LC低通滤波器,是不是要考虑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的阻抗?或者对射频来说,是不是要求输入端和输出端特性阻抗50欧?如果不考虑阻抗,可以单独设计滤波器吗?求各位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你把具体的参数说说

楼主:
Fp=0.8G
Fs=1G
阻带截止频率的插入损耗As大于30dB
通带波纹系数Ap小于2dB

网友:
LC滤波肯定要考虑输入和输出的阻抗匹配了。

网友:
差损要多少?
这个频带用LC是最难做的,一般用介质滤波器.

网友:
不考虑阻抗怎么设计滤波器?

网友:
用微带很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