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CPU使用率,

楼主(2011-01-08):
unsigned long cpu_cnt=0;
void cpu_count(void)
{
    cpu_cnt++;
}
rt_thread_idle_sethook(cpu_count);
将cpu_cnt自加挂到空闲钩子上,STM32在72M时间下,每秒cpu_cnt自加到1M左右,CPU使用率为(1-1/72)*100%=100%,不对吧?
问题是否在于STM32全速执行自加指令最大值不是每秒72M条?

网友:
不能这么等同,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指令执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