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输出点动如何改成锁存状态?

楼主(2011-01-08):
手上有一个遥控器接受板子是2272-M4的解码是点动输出,现在想改成输出是锁存的,因为手头上就只有这一个2272-M4的 芯片,有想过再加个555做双稳态。可我手上没有555,郁闷。

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点动输出后加4013做双稳态,我就这么用过。。。。。

楼主:
看来也只能是加用双稳态了,谢谢哈

网友:
电容G极加MOSFET也可以吧?
两三极管也可以双稳的吧?
两个与非门也可以RS触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g极加mosfet也可以吧?
两三极管也可以双稳的吧?
两个与非门也可以rs触发的吧?
谢谢,第一种电容g极加mosfet这个就不知道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