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3音频解码芯片

楼主(2011-01-08):
请问DE3的音频解码芯片可以解码压缩过的WAV文件吗?无压缩的太难找了。。在DE3下,移植了SDCard_WavPlayer,成功读取SD卡的WAV文件播放。但音质貌似有点差。。。还在寻找原因。。。有在玩DE3 的朋友吗?加我QQ一起交流:804702694.

网友:
音频解码芯片是WM8731吗?
解码压缩过的WAV文件 是什么意思?
WAV文件是无压缩的音频格式文件,不同于MP3
IIC把WM8731配置好后,在SD卡上读了WAV文件后通过IIS送给WM8731就可以发声音了,
我只有DE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DE3用的音频解码芯片和DE2的一样~哦~原来Wav文件都是无压缩的啊,我现在才知道~呵呵~~DE2我之前也玩得比较多的,可以一起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