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 复位电路错了吗?

楼主(2011-01-08):
这电路应该是典型电路吧,可是无法下载,,,,去掉104电容下载才正常!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7240&bbs_page_no=1&bbs_id=3064

网友:
估计你用的两线制下载,影响时序了

网友:
SBW的复位上面可以使用大电容的,很多人都说不要大于2.2nF,是因为TI的某些手册上面这么写的(比如UIF的那个文档),因为使用SBW的时候,RST引脚同时也用作SBWTDIO(SBW的数据通信线),你在数据线上并个100nF的电容,肯定会影响通信了。

当然这只是建议,某些场合下,当你不得不用大电容的时候,可以这样做,见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非要使用大电容?不同的单片机复位时序是不一样的,不能照搬。对于MSP430单片机来讲,阻容复位电路典型值是R=47K,C=0.01uF(103),这是TI推荐的,为什么非要一个劲地使用大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过实际工程项目就知道了,以前我做过一个雷电计数的计数器,由于用电池供电,顾使用MSP430, 但是雷电流瞬间的电流值在10kA~50kA(8-20us波形)左右,这么大的电流对整个电路的干扰可想而知。  复位电路的电容用小了, 在这么大的干扰下,复位引脚状态都变了,单片机不可能完成既定任务了。
虽说官方的参数是有权威性的,但是电路是设计出来的,不应照搬,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做些变通的。  另外,我可没说“非要使用大电容”,我说的是“某些场合下,当你不得不用大电容的时候,可以这样做”,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官方给的参数是给你设计做参考的,不是给你订下的规则!

不错,不同的单片机的复位时序是不同的, 47K和10nF确实可以满足,但是难道只有这一组电阻和电容的值可以满足MSP430的复位时序吗? 一个场合用47K和10nF合适,不代表所有场合用这一组值都合适, 还需要考虑现场的应用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怎么有火药味呢?像你那种应用就不要在一个电容上做文章啦,直接上专用的复位监控芯片安全可靠的多了,我们只讨论技术吧,不要伤了和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火药味? 不是吧,可能一说技术我容易激动吧,呵呵。

说话方式不对的,请见谅啊。

网友(2011-02-15):
晕,二极管呢。
没有泄放电路肯定不能正常复位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7362&bbs_page_no=1&bbs_id=3064
看看这个

网友:
最好看看ti的参考值,尤其是sbw的情况。要求苛刻的话就加专门的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