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第一次搞PID,看了论坛好多资料,还是有点不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增量式PID控制中如果只用比例调节,那么就变为如下:

Vout(新的输出值)=Kp*(e(t)-e(t-1))+Vold(原输出值) ?

当e(t)>e(t-1)的时候输出是增加的,但是当e(t)<e(t-1)的时候输出是减少的。。。

那么假设有一个电机DC为220V对应220转,为了便于说明期间,假设电机控制电压和转速成正比,即输出电压多少伏,转速就是多少。

那么电机设定转速200转,比例系数0.5,

通电后Vold=0,e(t)=200,e(t-1)=0 第一次输出为

Vout=0.5*(200-0)+0v=100V,

第二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100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100)=100, e(t-1)=20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00-200)+100=50V

第三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50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50)=150, e(t-1)=10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50-100)+50=75V

第四次输出时假设电机已经达到75转(即已经稳定了),

e(t)=(200-75)=125, e(t-1)=150

那个输出为

Vout=0.5*(125-150)+75=62.5V

依次类推,发现电机最终应该稳定在一个70转左右呀。。。

请教各位,以上的控制是不是参数出了问题?是不是KP太小的原因?

还有采样调整间隔时间应该大于还是小于系统稳定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同学吗?

楼主:
有没有大侠给看看呀?急用、、、、

网友:
自己也糊涂了,不好意思,等待高人来解释吧。

网友(2011-02-25):
比例系数可以设为1呀

网友(2011-06-04):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希望牛人来解答

网友:
你的推到没有问题,单纯的比例控制本身就会产生静态误差,只不过这个静态误差随着比例系数的增加而减小,当时当比例系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系统震荡。因此才会产生了PI控制。其中的积分就是为了解决静态误差的问题。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12-08-29):
不懂,有点深奥了。。。

网友(2012-12-20):
  楼主分析是的正确的,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理论上可以这么推算,可实际上电机由于惯性作用要转起来,一个独立的周期信号是不可能转动的,控制信号要维持着才能使其转动,即使是维持恒定的控制信号,由于马达及机械结构的原因,不可能维持一个理想的恒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