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玩意,单片AT89C2051 + SD卡 + 3310LCD = 音乐播放器

楼主(2011-01-09):
这个小玩意,采用 ATMEL 的传统51MCU作主控制芯片,加上SD卡和显示屏,就可以作简单的音乐播放器了,虽然音质不怎么样,不过作为DIY还是蛮有乐趣,希望大家喜欢。
没有采用FAT文件系统,只是按扇区读取SD卡,由于2051资源有限,改为4051有望可以操作FAT,但目前程序还在不断完善中。
128byte怎样读取512byte的扇区数据?可以采用边读边播放的方式,就能解决。音乐文件是32KHz取样率的WAV文件,所以和HIFI就沾不上边了。
程序是用C来编写,以方便交流,资料整理中,完善后再上传。

下面是测试用的HEX文件,由于部分显示数据在SD卡中,所以SD卡需要存入一个特别的文件,然后把格式为32KHZ,8bit,单声的WAV文件存入即可。

还是有就视频文件,顺便听听音质。

程序已更新于80楼

网友:
我还以为是MP3......原来是WAV

网友:
终于逮着楼主了,我想问下,你那个2个IO驱动1602的例子,我改动到了ATtiny13上,GCC编译,但是用Protues无论如何也没有显示,用示波器观察电容充放电发现τ值过小,特求助于你,望能解答,谢谢

网友:
新年强帖,膜拜

网友:
真是狠,卵上都能雕出花来,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不愧是牛仔 总有新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逮着楼主了,我想问下,你那个2个io驱动1602的例子,我改动到了attiny13上,gcc编译,但是用protues无论如何也没有显示,用示波器观察电容充放电发现τ值过小,特求助于你,望能解答,谢谢

那个两个口驱动LCD1602的电路
我在PIC16F917上用三口做个
(只是在PROTEUS上做的)
没有问题
估计是你的延时有问题
个人感觉延时要把握好
刚开始我也是现实不出来
不过我从新计算延时后
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又用2051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作品,牛!很期待开源

网友:
哇...牛
我想问下,用个快一点的mcu能不能解码mp3呢?比如stc的1t系列加上32M的晶振?

网友:
Cowboy出品,必属精品。mark一下

网友:
抬头看精品

网友:
这是今天我见过的最好贴,思路新奇!
这么一个没什么资源的IC能作出MY3,并没用DAC,真的了不起!

网友:
牛人,佩服啊

网友:
我用C8051F330也做过一个,带FAT32文件系统,裁剪的文件系统,SD卡中放入WAV文件就可以按83的文件名播放。512的XDATA我就用来读SD卡,也只能读一个播放一个,要是有1024就好了,一个读SD卡,一个作播放缓冲,两个缓冲轮着换。
20K采样以上的WAV不用低通滤波也能用PWM播放出音质不错的歌曲,我试过44.1KHz,8bit采样,音质很好,但20K以下的就有很大的电流音,应该是PWM的高低电平变化引起的,20K以上人耳听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一块3310,做的真不错,期待上传源程序!

网友:
等待zl的程序ing..

网友:
cowboy历来就是小成本大制作的成功大导演!!!!!!!!!

网友:
连洞洞板都省了  果然是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洞洞板都省了  果然是牛!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个

网友:
这电池像是DV上用的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边读边播嘛?期待楼主开源。

网友:
超级牛人, 顶一个

网友:
牛人,膜拜中

网友:
总是搞那么嗨的东西 - -

顶!

网友:
牛,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开源啊!!顶

网友:
刷新了上百遍还是不见ZL开源...

网友:
在单片机脚上焊这么多贴片电阻 也是水平啊 而且焊点还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牛
我想问下,用个快一点的mcu能不能解码mp3呢?比如的1t系列加上32m的晶振?

某人说 STM32硬解MP3都还要看它的程序效率。。。。

网友:
这个也快置顶了,哈哈,那个vga还没弄懂呢

网友:
牛仔 语出必惊人啊。

网友:
顶啊,厉害,真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哇...牛
我想问下,用个快一点的mcu能不能解码mp3呢?比如的1t系列加上32m的晶振?
某人说 stm32硬解mp3都还要看它的程序效率。。。。

软解吧?硬解不是直接操控vs1053之类的解码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哇...牛
我想问下,用个快一点的mcu能不能解码mp3呢?比如的1t系列加上32m的晶振?
某人说 stm32硬解mp3都还要看它的程序效率。。。。
软解吧?硬解不是直接操控vs1053之类的解码芯片就好了吗?

敢问各位大侠,何谓“硬解”何谓“软解”?请赐教

网友:
靠,牛人一个,特别是看了楼主那几个手指头输入1602的控制指令显示内容的视频,一绝吧!!

网友:
牛人再次出現

网友:
回复 网友F:
敢问各位大侠,何谓“硬解”何谓“软解”?请赐教

硬解,用专用的硬件解码,再通过mcu控制它
软件,直接用mcu写程序解

网友:
做个记号,上班后研究一下

网友:
lz非常牛,一定境界了,能去钻研小东西,把小东西做到绝了,顶~~~~

网友:
真不错

佩服

膜拜下

学习去

网友:
偶滴神啊!

楼主:
昨天外出,没有回贴,看来大家对这个也蛮有兴趣。

网友:
80楼在哪..

楼主:
这是未经整理的程序,有点乱,凑合着看,有时间再进一步改进。
SD部分是修改于本坛的一个贴子
----------------------------------------------------------
添加部分注释,提高可读性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_331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定义管脚 *************/
sbit DOUT = P3^0;  //SD卡数据输出
sbit CLK  = P3^1;  //SD卡时钟输入
sbit DIN  = P3^2;  //SD卡数据输入
sbit CS   = P3^3;  //SD卡片选使能

/************ 全局变量 ************/
uchar pbuf[64]; //数据缓冲区
uchar p;        //播放缓冲区指针
uchar px;       //频谱显示的X坐标

code ulong Track[17] =
{   //0x15000,0x58000   SD卡中各声音文件的首址,以后打算把这些数据放在SD卡的特定配置文件中再读入。
    0xd7800-0x8a00,0x76b800-0x8a00,0xedc000-0x8a00,0x1752800-0x8a00,0x1F08000-0x8a00,
    0x2569800-0x8a00,0x2EDB800-0x8a00,0x3480000-0x8a00,0x3BFA800-0x8a00,
    0x41EB000-0x8a00,0x48EF000-0x8a00,0x508A000-0x8a00,0x59AE800-0x8a00,
    0x60AF000-0x8a00,0x6878000-0x8a00,0x6DBE000-0x8a00,0x7525800-0x8a00,
};

/******* SD访问错误码的定义 *******/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3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4

/********* 通用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SD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spi_write(uchar x)
{   //不采用循环结构是为了提高处理速度
    DIN = x & 0x8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4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2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1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8;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4;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2;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1;
    CLK = 0;
    CLK = 1;
}

/******* SD慢速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spi_write_low_speed(uchar x)
{
    uchar i;
    for(i = 8; i; --i)
    {
        DIN = x & 0x80;
        x <<= 1;
        CLK = 0;
        delay(1);
        CLK = 1;
        delay(1);
    }
}

/*********** SD读入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void)
{   //利用51串口的同步移位功能,以达了最高的读度2MHz CLK
    RI = 0;
    while(RI == 0);
    return SBUF;
}

/******** SD慢速读入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_low_speed(void)
{
    uchar temp,i;
    for(i = 8; i; --i)
    {
        CLK = 0;
        delay(1);
        temp <<= 1;
        if(DOUT) temp++;
        CLK = 1;
        delay(1);
    }
    return temp;
}

/******** 发送一组SD命令 ************/
uchar write_cmd(uchar data *pcmd)
{
    uchar temp,time=0,i;
    for(i = 0; i<6; i++) //一条命令都是6个字节,形参用指针,
    {                    //指向6个字节命令,
        spi_write(pcmd);
    }
    do                   //看看写进去没有,通过so管脚
    {
        temp = spi_read();
        time++;
    }                    //一直到读到的不是0xff或超时,退出去
    while(temp==0xff && time<100);
    return temp;
}

/****** 慢速发送一组SD命令 **********/
uchar write_cmd_low_speed(uchar *pcmd)
{
    uchar temp,time=0,i;
    for(i=0;i<6;i++)    //一条命令都是6个字节,形参用指针,
    {                   //指向6个字节命令,
        spi_write_low_speed(pcmd);
    }
    do                  //看看写进去没有,通过so管脚
    {
        temp = spi_read_low_speed();
        time++;
    }                   //一直到读到的不是0xff或超时,退出去
    while(temp==0xff && time<100);
    return temp;
}

/********* SD卡 激活,复位 *********/
uchar sd_reset(void)
{
    uchar time,temp,i;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CS = 1;
    for(i = 0; i < 0x0f; i++) //复位时,至少要72个时钟周期,
    {                         //现在是,15*8=120个clk
        spi_write_low_speed(0xff);
    }
    CS = 0;
    time=0;
    do
    {
        temp = write_cmd_low_speed(pcmd);
        time++;
        if(time > 100) return INIT_CMD0_ERROR;
    }
    while(temp != 0x01);      //校验码是0x01,表示写入成功
    CS = 1;
    spi_write_low_speed(0xff);//时序上要求补8个clk
    return 0;                 //返回0,写入成功
}

/************ SD卡初始化 ************/
uchar sd_init(void)
{
    uchar time, temp;
    uchar pcmd[6] = {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CS = 0;
    time = 0;
    do
    {
        temp = write_cmd_low_speed(pcmd);
        time++;
        if(time > 100) return INIT_CMD1_ERROR;
    }
    while(temp != 0x00);
    CS = 1;
    spi_write_low_speed(0xff);
    return 0;
}

/******* 读取一扇区的点阵图像 *********/
uchar sd_read_bmp(uchar data *ad)
{
    uchar temp, time, x, pcmd[6];
    uint j = 0;
    pcmd[0] = 0x51;
    pcmd[1] = *ad;
    pcmd[2] = *(++ad);
    pcmd[3] = *(++ad);
    pcmd[4] = 0;
    pcmd[5] = 0xff;

    CS = 0;
    time = 0;
    do
    {
        temp = write_cmd(pcmd);
        if(++time > 100)
        {
            CS = 1;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
    }
    while(temp != 0);
                               //等待SD卡回应
    while(spi_read() != 0x7f); //0xfe,51的串口移位是LSB优先,所以结果高低位倒置
    for (j = 0; j < 504; j++)  //3310的分辨率为 84 * 48,总计用504字节
    {
        LCD3310_write_dat(spi_read());
    }
    for (x = 0; x < 10; x++) spi_read(); //略过8字节数据和2字节CRC
    spi_write(0xff);
    CS = 1;
    return 0;
}

/******* 读取一扇区的声音数据 *********/
uchar sd_read_sector(uchar data *ad)
{
    uchar temp, time, pcmd[6];
    uint j = 0;
    pcmd[0] = 0x51;
    pcmd[1] = *ad;
    pcmd[2] = *(++ad);
    pcmd[3] = *(++ad);
    pcmd[4] = 0;
    pcmd[5] = 0xff;

    CS = 0;
    time = 0;
    do
    {
        temp = write_cmd(pcmd);
        if(++time > 100)
        {
            CS = 1;
            return READ_BLOCK_ERROR;
        }
    }
    while(temp != 0);
    //等待SD回应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在这里插入显示模拟的频谱图
    temp = pbuf[16];         //随便挑一个数据显示
    LCD3310_set_XY(px,5);    //设定显示位置
    px += 6;
    if (px >= 39) px = 0;
    if (temp & 0x80) temp ^= 0x80; //求得声音振幅
    else temp = 0x80 - temp;
    temp = Level[temp>>4];         //不同幅度对应不同的谱线图案
    LCD3310_write_dat(temp);
    LCD3310_write_dat(temp);
    LCD3310_write_dat(temp);

    while(spi_read() != 0x7f);//0xfe,51的串口移位是LSB优先,所以结果高低位倒置

    while(1)     //读取512字节数据
    {
        RI = 0;_nop_(); pbuf[j++ & 63] = SBUF; //为求快速,不用函数调用
        RI = 0;_nop_(); pbuf[j++ & 63] = SBUF; //直接启动串口移入
        RI = 0;_nop_(); pbuf[j++ & 63] = SBUF; //连续读四字节
        RI = 0;_nop_(); pbuf[j++ & 63] = SBUF;
        if(j >= 512) break;
        while((((uchar)j - p) & 63) > 55);     //检测播放进度,
    }                                          //如果缓冲区接近溢出,先暂停等待
    spi_read();//略过 crc
    spi_read();//略过 crc
    spi_write(0xff);//SD 时序要求补8个脉冲
    CS = 1;
    return 0;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uchar key,n,Count,Min,Sec;
    ulong addr;  // SD 的扇区地址

    P1   = 0x80; // DAC 输出中点电压
    RI   = 1;
    REN  = 1;
    TMOD = 0x02;
    TH0  = 256 - 62.5;  //定时器设定约为 32KHz,和WAV文件取样率对应
    ET0  = 1;
    EA   = 1;
    px   = 0;
    n    = 64;
    do pbuf[--n] = 0x80; while(n); //填充播放缓冲区
    delay(65535);

    LCD3310_init();
    LCD3310_set_XY(0,0);
    LCD3310_write_cmd(0x22);       //设定LCD扫描顺序
    sd_reset();
    sd_init();
    addr = 0x4f400;
    sd_read_bmp((uchar) &addr);    //显示欢迎画面
    while (D_C == 1) ;
    while (D_C == 0) ;             //等待按键
    delay(65535);

    //==============  main loop ==================
    while(1)  //循环播放所有曲目
    {
        TR0 = 0;
        LCD3310_write_cmd(0x22);
        LCD3310_set_XY(0,0);
        addr = 0x4f600 + ((uint)n<<9);
        sd_read_bmp((uchar) &addr); //显示歌名、歌手
        LCD3310_write_cmd(0x20);
        TR0  = 1;
        p    = 0xd0;
        Min  = 0;
        Sec  = 0;
        Count= 0;
        for (addr = Track[n]; addr < Track[n+1];)//播放第n曲
        {
            //============ 按键处理 ===============
            key = (key >> 2) | (P3 & 0x30); //仅一句的扫键函数,包括扫描和消抖
            if (key == 0x03)                //键码为03是播放/暂停键
            {
                LCD3310_set_XY(78,5);
                TCON ^= 0x10;               //TR0 取反
                if (TR0) LCD3310_print(11); //显示播放符号
                else     LCD3310_print(12); //显示暂停符号
            }
            else if (key == 0x2b)           //键码为2b是前一曲
            {
                if ((Min || (Sec & 0xf0))) n--;//10秒后跳本曲开始
                else n -= 2;                   //10秒内跳前一曲
                break;
            }
            else if (key == 0x17)           //键码为17是后一曲
                break;

            //======== 读一扇区数据或暂停 =========
            if (TR0 == 0) {delay(2000); continue;}
            sd_read_sector((uchar) &addr);
            addr += 512;

            //=========== 播放时间计数 ============
            Count += 2;
            if (Count >= 125)
            {
                Count -= 125;
                Sec++;
                if ((Sec & 0x0f) > 9)
                {
                    Sec += 6;
                    if (Sec >= 0x60)
                    {
                        Sec = 0;
                        Min++;
                        if ((Min & 0x0f) > 9)
                        {
                            Min += 6;
                            if (Min > 0x60) Min = 0;
                        }
                    }
                 }
             }

             //======= 分时间片显示时间/标志 ========
             switch (Count & 14)
             {
                 case 2:
                 LCD3310_set_XY(44,5);
                 LCD3310_print(Min>>4);//分钟十位
                 break;

                 case 4:
                 LCD3310_set_XY(50,5);
                 LCD3310_print(Min&15);//分钟个位
                 break;

                 case 6:
                 LCD3310_set_XY(56,5);
                 LCD3310_print(10);    //分隔符
                 break;

                 case 8:
                 LCD3310_set_XY(62,5);
                 LCD3310_print(Sec>>4);//秒十位
                 break;

                 case 10:
                 LCD3310_set_XY(68,5);
                 LCD3310_print(Sec&15);//秒个位
                 break;

                 case 12:
                 LCD3310_set_XY(78,5);
                 if (Count & 0x40) LCD3310_print(13); //闪动播放符号
                 else LCD3310_print(11);
             }
        }
        n++;       //下一曲
        n &= 15;   //这个SD卡只有16首歌
    }//while(1);
}//main()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TL0 & 1) _nop_(); //消除中断响应时间不一致,造成的频率抖动
    P1  = pbuf[++p & 63]; //输出一个声音数据
}

修改原因:加入注释

楼主:
这是3310 LCD 部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DIN = P3^2; //P3^2
sbit SCLK = P3^4;
sbit D_C  = P3^5;
sbit SCE  = P3^7;

code unsigned char Font[70] =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  // :
   0x7f, 0x3e, 0x1c, 0x08, 0x00 ,  // >
   0x3e, 0x3e, 0x00, 0x3e, 0x3e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code unsigned char Level[8] =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LCD3310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D_C  = 0;
    SCLK = 0;
    SCE  = 0;
    delay(3);
        SDIN = cmd & 0x80;
        SCLK = 1;
        SDIN = cmd & 0x40;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20;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10;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08;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04;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02;
        SCLK = 0;
        SCLK = 1;
        SDIN = cmd & 0x01;
        SCLK = 0;
        SCLK = 1;
    D_C  = 1;
    SDIN = 1;
    SCE  = 1;
}

void LCD3310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    D_C  = 1;
    SCLK = 0;
    SCE  = 0;
    delay(3);
        SDIN = dat & 0x80;
        SCLK = 1;
        SDIN = dat & 0x40;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20;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10;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08;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04;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02;
        SCLK = 0;
        SCLK = 1;
        SDIN = dat & 0x01;
        SCLK = 0;
        SCLK = 1;
    D_C  = 1;
    SDIN = 1;
    SCE  = 1;
}

void LCD3310_init(void)
{
    LCD3310_write_cmd(0x21);
    LCD3310_write_cmd(0xd7);
    LCD3310_write_cmd(0x06);
    LCD3310_write_cmd(0x20);
    LCD3310_write_cmd(0x0c);
}

void LCD3310_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84) return;
    if (y >= 6)  return;
    LCD3310_write_cmd(0x80 | x);
    LCD3310_write_cmd(0x40 | y);
}

void LCD3310_print(unsigned char n)
{
    n = (n << 2) + n;
    LCD3310_write_dat(Font[n]);
    LCD3310_write_dat(Font[++n]);
    LCD3310_write_dat(Font[++n]);
    LCD3310_write_dat(Font[++n]);
    LCD3310_write_dat(Font[++n]);
}

网友:
果然利害,好好

网友:
膜拜!顶一下~

网友:
再增加一个DA输出,能否做成立体声? 用AT89C52芯片

网友:
兄台真乃神人!能否讲解一下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果然好作品!

网友:
3310显示那些频谱是假的吧?没节奏啊...

网友:
又见楼主,牛人啊。。。

网友:
lz的内存卡貌似悲剧了,以后杂用啊?

网友:
靠,你太厉害了。

要是让我设计一个这个东东,会很复杂的。

网友:
很厉害,很崇拜!老大为何不直接把工程整个打包传上来呢????

网友:
请问,老大,你这个屏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厉害啊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呵呵,希望能解释一下电路

网友:
//由于部分显示数据在SD卡中,所以SD卡需要存入一个特别的文件//
那个是特别文件还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Cowboy总是能做出让大家惊羡的作品。顶顶顶!大家都来顶啊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
//由于部分显示数据在SD卡中,所以SD卡需要存入一个特别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希望能解释一下电路

R1、C1 组成LCD的上电复位电路。
R2~R4是上拉电阻,虽然2051的IO有内部的弱上拉,但这三个IO是LCD接口与键盘接口复用,需要上拉强一点。
R5、R6、Q1组成OC输出的反相器,当SCE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键盘使能,LCD通信中止;当SCE为低电平时,LCD通信使能,键盘断开。需要注意的是图中左右两键没加隔离二极管,不要同时按下,否则引起显示错乱。
R2~R6的参数不要大幅度改动,这些参数是经过计算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值。
晶振、C3、C5没什么好说,这些都单片机系统必需的。
R7、R8是P1.0和P1.1的上拉电阻,因为这两个口是开漏输出。
R9~R24组成R2R型DAC,选取50K/100K是因为2051输出高电平的带载能力差,电阻太小将导致DAC线性变差。这里的电阻最好用1%的金属膜电阻,以改善DAC的线性度。50K电阻是非标电阻,这里用51K和2.7M电阻并联代替。
C6是高频滤波电容,以减少DAC输出的高频噪声。
C7是输出耦合电容,连接LINE OUT输出端子,输出阻抗较高,50K,只能接功放机或有源音箱。如果接耳机,需加一级放大,可以用运放做跟随器,或用TDA2822功放IC,能带个小嗽叭。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由于部分显示数据在sd卡中,所以sd卡需要存入一个特别的文件//
那个是特别文件还不明白你的意思

回复 网友I:
很想知道这个
//由于部分显示数据在sd卡中,所以sd卡需要存入一个特别的文件//

是一个存放歌曲名称、歌手名称、歌曲首址和长度的文件,2051只有2K ROM,不可能把整个中文字库存进ROM内,只能存在SD卡中,以图片形式存贮,需要时读入。哪位能用VB或VC做一个转换工具自动生成一个playlist.dat就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老大,你这个屏多少钱买的啊???
这是旧手机上拆的,淘定大约10元左右。

回复 网友K:
lz的内存卡貌似悲剧了,以后杂用啊?
那只是个转换套,大套装小卡。

回复 网友L:
3310显示那些频谱是假的吧?没节奏啊...
哦,是假的,增加动感而矣。

回复 网友M:
再增加一个da输出,能否做成立体声? 用at89c52芯片
你可以试试,看看读卡速度是否能跟得上。

网友:
不同凡响。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之前说的用电源线驱动595然后带3个数码管。
我现在已经知道如何用单线驱动595,然后用QH脚驱动三极管控制2个数码管,再用595的QH'脚控制第3个数码管(刚焊电路,还没验证,但原理是这样的吧?)。
我想知道的是如何把这些信号加到电源上,谢谢了。
还有,我现在是3个数码管,2个按键,能用1个IO实现吗?我用2个可以,1个想不出来。

网友:
楼主能把sd卡里的其他文件一并上传吗?不知道特别文件和歌曲文件有无对应关系?

mmc镜像文件制作: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18518&bbs_page_no=1&bbs_id=1037

网友:
阿莫给条裤子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能把sd卡里的其他文件一并上传吗?不知道特别文件和歌曲文件有无对应关系?
mmc镜像文件制作: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18518&bbs_page_no=1&bbs_id=1037

我在110楼中已经作出说明,是一个保存歌手名和歌名的图片文件。上传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各人的SD卡中的歌曲并不相同。
我是通过多个工具软件和复杂的操作生成这个文件,因而希望能做一个转换工具软件自动生成,或取用FAT文件系统,在单片机内进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只需让IO信号控制电源通断,接收方通过大电容储能来保持电能。

网友:
请问楼主:
    播放SD卡内的歌曲文件受不受该特殊文件影响?
    即用楼主的特殊文件,然后存入任意一首32KHZ,8bit,单声的WAV文件应该可以播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楼主没加fat,也就是这个文件是以二进制存储的,存储位置变化了就不行了

网友:
lz好,你的程序中有一句看不懂,麻烦解释一下,pbuf[j++&63]=SBUF;(当j为4时,j++&63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j为4时,j++&63为"4",不为"0"
意思是只取j的低6位,屏蔽高2位,运算后j再递增

网友:
真的惨无人道,连洞洞板都省。

网友:
楼主这个是4.5V供电的??SD卡控制时能直接用5V么?

网友:
pbuf缓冲区最小能为多少

网友:
犯了低级错误,把63当成16进制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这个是4.5v供电的??sd卡控制时能直接用5v么?

建议3.6V,实物中MCU底部有装稳压IC,不过我试了直接用5V时,LCD和SD卡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pbuf缓冲区最小能为多少

64字节较为合适,再减少的话,可能缓冲量不足,导致播放声音不连续,有破音。

网友:
楼主好人要做到底阿。。把SD卡部分也说解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专门研究小资源开发,呵呵牛

网友:
这样也行,整个玩玩!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U32 GetRootDir(void)
{

        U32 root, fat1, fat2;
        MMCRdBolckOne(0x00,Buffer);      // 读取SD卡中的数据

        fat1 = ((Buffer[0x0f]<<8) | Buffer[0x0e]) * 512;
    fat2 = ((Buffer[0x25]<<8) | Buffer[0x24]) * 512 + fat1;
        root = ((Buffer[0x25]<<8) | Buffer[0x24]) * 512 + fat2;

        return root;
}
这里是使用512的缓存,可以修改成楼主的64缓存,只要读取出第 0x0e,0x0f, 0x25,0x24地址的数据就可以计算了

用于查找根目录的函数,那样就可以查找歌曲了
根目录 每32个数据表示一个文件,分辨出WAV格式的文件 找到相应的簇地址,然后进行播放

网友:
不明白51如何读取音乐

网友:
楼主位:cowboy

与你讨论一个问题:你的播放器应该是播放8位精度的WAV吧。

现在PC上的音乐一般都是16位精度的,使用商业软件将16位的数字音频转换成8位精度后,效果都不是太好,主要是转换成8位后,有比较大的背静噪声,大大影响播放的质量(这个已经不是播放器本身的问题了,各位可以直接在PC上做测试)。

图1:16bit提示音的WAVE波形图

图2:转换成8BIT的WAVE图,可以看出,在16BIT图中前面静音部分,转换成8位后变粗了,产生了噪声

下面是这2个WAV文件,各位可以下载测试。

LZ是否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其它各位有好的算法或处理方法吗?

楼主:
马老师你好,对于你所提及的问题,在我转换过的声音文件中也有同样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是8BIT取样深度不够,声音电平在接近零点时,由于随机噪声的影响,导致取样值在0x80,0x79,0x81这间变化,以产生噪声。我认为这种噪声一直都存在,只是其它声音较大时掩蔽了而矣。
    解决方法,可参考类似杜比动态降噪技术,作这样的处理:检测当前声音幅度,如果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比如0.2秒)声音幅度小于一定值(比如0x80 正负1),那么都过滤为0x80,即可解决此问题。
    我记得有些音频处理软件可以进行这种变换,我回去找找。即使没有,编个小程序转一下也不难。

楼主:
听过【149楼】所提供的8BIT声音样本,发现其噪声很大,估计所用的商业软件在转换算法上有问题。我用WINDOWS XP附件自带的录音机,打开原始16BIT声音文件,然后另存为44KHz 8BIT,效果也比【149楼】的好得多。

网友:
最小系统做的太给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过【149楼】所提供的8bit声音样本,发现其噪声很大,估计所用的商业软件在转换算法上有问题。我用windows xp附件自带的录音机,打开原始16bit声音文件,然后另存为44khz 8bit,效果也比【149楼】的好得多。

我使用过几个商业软件,如上图中的AUDITION、天天静听等,都是如此。自己写了一个转换程序,就是直接简单的采用除256的方法,直接把16位降成8位,这样处理后,静音部分可以完全转换为静音,而且总的噪声比这些商业软件小了许多(-3db左右),但是还有,还是可以比较清晰的听到,尤其是当调节音量输出比较大的时候。

我会试一下WINDOWNS的附件,听听效果。

现在手头的项目,需要语音提示。考虑到存储容量,使用8K、8位的WAV数据,应该可以达到电话的语音质量,对于一般应用够了。其它都可以,成本也不高,就是转换数据本声的噪声。想找一种简单的处理办法。

后面我还会继续提供一些我使用过的处理办法。

另外是否其它的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软件或算法,只要提供一个思路就可以了,先表示感谢。

网友:
用这个转换成8Bit单声道PCM文件,效果很好。16Bit转8Bit不会改变采样频率,故需先转成32KHz的其它格式再转成PCM

网友: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听过【149楼】所提供的8bit声音样本,发现其噪声很大,估计所用的商业软件在转换算法上有问题。我用windows xp附件自带的录音机,打开原始16bit声音文件,然后另存为44khz 8bit,效果也比【149楼】的好得多。
我使用过几个商业软件,如上图中的audition、天天静听等,都是如此。自己写了一个转换程序,就是直接简单的采用除256的方法,直接把16位降成8位,这样处理后,静音部分可以完全转换为静音,而且总的噪声比这些商业软件小了许多(-3db左右),但是还有,还是可以比较清晰的听到,尤其是当调节音量输出比较大的时候。
我会试一下windowns的附件,听听效果。
现在手头的项目,......

马老师我提个建议吧。我做过类似的项目,是用PWM直接接一功放驱动喇叭。没有加低通滤波,当使用20K以下的采样频率WAV文件时有啸声,使用20K以上时人就听不到了。这里应该是由PWM的高低电平跳动引起的,使用DA应该没有类似问题。
所以我就没有采用8K的采样,而是使用24K采样,8:2的ADPCM编码方式。对比下文件大小:8KHz 8Bit的PCM格式64Kbps, 24KHz 8Bit ADPCM为 24*8/4 = 48Kbps,只有8K的3/4大小。而音质上压缩的肯定比降低采样频率更好一些。
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我使用这个软件编8:4 ADPCM再解码时有很大噪音,这里是因为其码表可能与我用的不同。网上8bit的ADPCM基本上没有,我是将16位的改成8位的,所以码表是可能不同。我的解决办法是自己编码再自己解码,8:2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听歌尚可,语音更不用说,用DA的话效果肯定更好,而加滤波的话有些音色会变。

网友:
播放BUF和读取BUF我是分开的,开辟了两个数据区A,B,这样就不用读一个播放一个。播放完BUF_A再播放BUF_B,同时BUF_A从FLASH中读取相应数据,依此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R:

谢谢您了,我会用你建议的goldwave v5.23.rar试一下的。

压缩编码的方式我知道,做过图象的压缩,JPEG,H26x等。在这个项目上,不想使用这么复杂的东西。我设计是提供一个DS卡,和规定的文件名,然后给的PC程序给用户。用户自己需要什么语音自己在PC上做,然后转换成8位的,考入SD卡就可以了。

另外,系统使用8位MCU,时钟也就10M左右,还要做其它的事情,ADPCM解码,还是不做的好。

另外,你的解释是不对的。我提供的两个文件与系统播放无关,就是在PC上转换,然后在PC上播放,采样率为44.1k。仅用PC转换,在PC播放,沙沙的噪声非常明显。与什么PWM没有关系。

网友:
测试做了,下面是转换的文件。

    其中1351_16bit是16位的源,44.1k,转换成8位44.1k的3个文件,分别是:windows 录音机、goldwave、和我自己软件转换的。效果都一样,背静沙沙的声音还是有的。

网友:
嗯,我所说的是针对用单片机PWM来驱动喇叭的,而你所说的沙沙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网上有个软件,叫WAVclean。

用它可以把8BIT带沙沙声的WAVE转换成无沙沙声的WAVE,但是又回到16bit了,但是,的确沙沙声没有了(其它软件将8BIT沙沙的WAV转换成16bit,沙沙声是去不掉的)。

但用它转换成8BIT的,不管原来是16位的,还是8位的,都没有用,沙沙声仍然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R:
所以我就没有采用8K的采样,而是使用24K采样,8:2的ADPCM编码方式。对比下文件大小:8KHz 8Bit的PCM格式64Kbps, 24KHz 8Bit ADPCM为 24*8/4 = 48Kbps,只有8K的3/4大小。而音质上压缩的肯定比降低采样频率更好一些。
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我使用这个软件编8:4 ADPCM再解码时有很大噪音,这里是因为其码表可能与我用的不同。网上8bit的ADPCM基本上没有,我是将16位的改成8位的,所以码表是可能不同。我的解决办法是自己编码再自己解码,8:2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听歌尚可,语音更不用说,用DA的话效果肯定更好,而加滤波的话有些音色会变。
--------------------------------------------------------------------------------------
我都是使用44.1K做测试的,所以应该与采样频率关系不大了。
WAVE的PCM是最原始的编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ADPCM压缩。如果16位PCM转到8位PCM后,已经有沙沙声了,ADPCM压缩好象是去不掉的。不知道你的方法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不才,
请问楼主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TL0 & 1) _nop_(); //消除中断响应时间不一致,造成的频率抖动
    P1  = pbuf[++p & 63]; //输出一个声音数据
}

这其中的" & 63"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三个工具软件转换后的效果基本一致,都比149楼的效果好,但背景沙沙声还是有,这可能已是8BIT取样深度的极限,不是通过降噪软件可以处理的。
    下面是我对降噪的一些见解,不一定正确,马老师看看是否能用得上:
    为了提高信噪比,既然噪声没法减弱,我们可以采用增强信号的方法,即把原来的声音放大。我用工具软件可以检测到,原始的声音文件录电电平只是-5dB左右,还没有达到最大幅度,因而可以把声音规格化到0dB后再作8BIT变换,这样处理可以使转换后的声音文件信噪比提高5dB.
    另外,硬件上的低通滤波器也很重要。背景噪声的频率绝大部分都是1/2取样频率以上,可以通过高阶低通滤波器滤除。常规的RC滤波器滚降率太小,一般不能满足要求,用运放构成的二阶滤波器效果较好,适当调节阻容参数,使Q值稍高,可以达到较陡峭的滤波特征,高频衰减滚降较快。电脑声卡为了兼容各种不同取样率的音频,输出级的低通滤波器不一定做得很好。

网友:
讨论得很有深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p & 63 是取8位“p”中的低6位,舍弃高2位,由于缓冲区只有64字节,“++p & 63”正好循环指向pbuf[0]至pbuf[63]。

网友:
太牛了!
牛人啊!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解决数字音频信号传输中劣化方式(http://www.av010.com/jswz_html/jswz2280_1.html)

专业的解释,看来解决比较困难了。

网友:
我之前是用来做语音系统的,都把前面的静音部分给去掉了,所以就没有。但这只是对单个汉字的发音可以这样,但对连续发音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牛,真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先坐个位置再看细节

网友:
没有留意左下角的频谱器?  请问楼主是动画还是真的是频谱器?

楼主:
回复 网友T:
没有留意左下角的频谱器?  请问楼主是动画还是真的是频谱器?

不是真的频谱器,是根据声音大小而波动的动画。

网友:
mark lz有创意

网友:
遇见外星人了

网友:
我槽,DA芯片都省了

网友:


网友:
cowboy大神级别的

楼主(2011-02-13):
播放器升级预告,增加FAT32文件系统,也就是可以随意增减音乐文件,不必按连续的储存空间存放文件,允许有文件碎片,同时也不再需要在SD卡内存放一个经特殊制作系统文件。
硬件没改变,只是软件升级,虽然增加了FAT32部分代码,但总代码量仍在2K以内,89C2051能装得下。
测试基本通过,整理好后再上传。

网友:
cowboy

  哥们服了! 你简直是疯了,都像你这样写程序,CPU厂家该暗杀你了.

网友:
牛贴加马克!

楼主:
上传升级版的整套工程文件,以及SD内的示范文件。

由于水平有限,程序可能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提意见。特别是SD卡驱动和FAT32文件系统,本人理解并不深入,程序对各种SD卡的兼容性未作详细测试,有可能出现某些SD卡不能播放的情况。对SD卡的基本要求是 文件系统为FAT32格式,暂不支持FAT16;SDHC高速卡也不支持。

网友:
cowboy高人又出现了,膜拜一番。

网友:
我顶!我抄!我学!

网友:
我顶你的肺,太牛逼了。

网友:
cowboy 牛人就是不一样

网友:
很好的参考思路,回贴作为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U:
这是今天我见过的最好贴,思路新奇!
这么一个没什么资源的ic能作出my3,并没用dac,真的了不起!

用了 R-2R Ladder DAC :)

网友:
靠 这老牛逼了   顶

网友:
楼主的想法比较COOL,直接放WAV文件,^_^

网友:
膜拜cowboy,什么时候自己能把它做成功啊。。。。

网友:
这个.真的很牛X

网友:
cowboy,总是可以用简单的东西做出新花样,让人感觉出乎意料。

网友:
mark一下,以后达到一定水平了来学学

网友:
能否把程序共享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这DA的音质。。。。。

楼主:
回复 网友V:
这da的音质。。。。。
音质很一般,比AM收音播好一点,比FM收音差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W:
能否把程序共享出来大家学习下???
已经共享在80楼了,另外更新版的程序采用文件系统访问SD卡文件也在206楼发布。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先收藏了,

网友:
牛人啊。。。。。五体投地。

网友:
能用简单的东西,做出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是对简单的东西理解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牛人无处不在

网友:
真是牛人呀。

网友:
牛人啊,牛人王啊,第一次见到居然这麽搞DA的....

网友:
永远把你们模仿,从未把你们超越

网友:
高手!!开眼界了··········

网友:
果然强悍,回头自己试试做做

网友:
又看一遍,再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搞出来的N宗最:
史上成本最低,技术含量最高,工艺最漂亮,膜拜的人最多。。。。。。的MP3小玩意

下次要是给我碰到做吉尼斯记录的那个人,定把他抓过来给楼主评评

网友:
问下楼主: 新版本用的单片机也是 205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X:

是的,硬件没改变,只是更新了程序。

网友:
mark.记一下代码在80楼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的记住。好在来学习。
楼主太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的是我崇拜的对象啊。

网友:
单片AT89C2051 + SD卡 + 3310LCD = WAV 音乐播放器
很好

网友(2011-03-17):
楼主对DAC的理解算是透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Y:

不是mp3好不好?是wav

网友:
牛仔真是太牛了的

网友Z:
回复 楼主:

mark。。。以前毕业用2051做个功率因数仪

网友:
有趣,强,简洁好玩

网友:
楼主威武,正在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再来膜拜次,COWBOY什么时候弄出4051支持FAT的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个,正在学这个。楼主可以用51增强型的芯片试试,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楼主,按你的原理搭了个电路(严格按照你的参数),只可以显示图片,就是不能播声音文件(包括你提供SD卡文件也一样),就是开始那一秒出现了一些不明身份的杂音,郁闷呀,白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请问你用哪一楼的程序?也许是对SD卡兼容性不好,希望你能详细一点说明一下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按206楼程序,用你提供的SD卡内示范文件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时出现了一秒钟一约而过的杂音,
显示的时间在走。

网友:
我也想学SD卡……

网友:
挺简陋的……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个三极管做射随器。因该可以提升音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回复 楼主:
楼主,按206楼程序,用你提供的sd卡内示范文件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时出现了一秒钟一约而过的杂音,
显示的时间在走。

能走时能显示画面说明基本上访问文件OK了,是不是没接功放机?或功放输入阻抗不够高?由于DAC后没放大,因而输出信号很微弱。
可以连接到电脑的LINE IN输入端,用声卡放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回复 楼主:
楼主,按206楼程序,用你提供的sd卡内示范文件也是一样,就是一开始时出现了一秒钟一约而过的杂音,
显示的时间在走。
能走时能显示画面说明基本上访问文件ok了,是不是没接功放机?或功放输入阻抗不够高?由于dac后没放大,因而输出信号很微弱。
可以连接到电脑的line in输入端,用声卡放音。

已接了功放,情况如下:
SD卡是FAT32,将《SD卡内示范文件》全持拷入SD卡中,接上功放,打开播放器,可以显示“255.BMP”画面,按下播放键后,显示“001.BMP”-----001,绝恋,的画面,在此开始一刻发出“坑--坑”二声,频普有显示起伏,不到一秒,之后就没有声音,频普也静止了,只是时间地走,9秒后转入第二首时,进入“002.BMP”----002-陳慧嫻 - 逝去的諾言  画面,频普不动,时间在走,没有声音,进入第三首“003-張宇 - 用心良苦”时一样,画面仍能正常显示,时间也在走动,开始一刻发出“坑--坑”二声,频普有显示起伏,不到一秒,之后就有持续的“沙沙”声,频普也有起伏,直到歌曲结束。“沙沙”声也停止。
DAC电路严格按照一楼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那个显示屏是nokia 3310么,哪里淘来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按照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访问文件分区表时,链表计算出差错了,只有第一个簇地址计算正确。我检查了程序,没发现计算有什么问题。不我知道你的SD卡实际情况,如果你有WINHEX这个软件,可以打开SD卡的盘符查看其详细内容,对比着程序进行检查。

回复 网友AB:

就是NOKIA 3310的屏啊,拆机件,淘宝上也有。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访问文件分区表时,链表计算出差错了,只有第一个簇地址计算正确。我检查了程序,没发现计算有什么问题。不我知道你的sd卡实际情况,如果你有winhex这个软件,可以打开sd卡的盘符查看其详细内容,对比着程序进行检查。
回复 网友AB:

-----------------------------------------------------------------------------------------------
楼主,可能就是你说这个原因吧,我测试用的是2G的SD卡,我换用了另外一张512M的TF卡,同样是你那测试文件,效果却不一样,不过仍然放不出声音,只是三首歌都有“沙沙”声出现,再者就是我用2G的TF卡测试,先法读取TF卡,只显示“E1”的错误代码,看你的程序应该是初始化失败吧,不过我对FAT32未看懂,所以无从下手,希望楼主多换几张卡试下

网友:
我想DIY一个

网友:
LZ真的很强啊 上一个汇编写的VGA方块游戏 我已经搭出来了 并且小改一下 加了 红 黄 绿 黑 白 全屏测试图 一直懒得发帖
我自己也用洞洞板 C编程 做了个FM收音机 也懒得发帖...LZ强人 膜拜
不知道 LZ能不能用 摄像头 + 51 + SD 做出超轻录像装置?可以用在航模航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我找来了一些SD卡测试,分别测试了 128M 3张,256M 张,512M 1张,1G 1张,4G 1张,8G 1张,16G 2张。
其中 1G 以下的都能正常放音;
1G 的一张出现 E1 错误代码,原因未明;
1G 以上的都是 SDHC,由于程序尚未支持,均显示 E1。

按照你测试512M情况,有沙沙声,能正确走时,能显示画面,很可能已是正常放音状态,仔细检测一下硬件,DAC电阻网络是否有错,阻值是否正确,音频输出是否与其它控制线短路。

网友:
我搭建好后,已经可以显示第一首歌曲,但是一闪而过,显示E8,E8是在Get_disk_info()中出现的,开始播放后并没有再调用到,为什么会显示E8?

楼主:
回复 网友AC:

不知道你下载206楼程序后有没有重新编译?偿试重新下载,不要编译,直接烧录 SD_player.hex 试试。
由于不同版本编译器,不同的优化级别,可能产生大于2K代码,大于2051的容量,可能会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晶振24M时直接提示E1,使用6M晶振可以读取SD,打算前期移植后试用PWM模拟DA进行播放。

网友:
楼主的DIY水平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C:

STC12C5A60S2与AT89C2051在硬件结构上有较大差异,指令执行速度也大有不同,可能需要对程序作较大的更改。

网友AC:
已经用楼主提供的HEX试过了,是E3(发送扇区读命令失败)。
是要较大的修改,修改好后使用STC12C5A60S2的资源,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
lz太强悍了,定

网友:
楼主,编译的时候缺少LCD_3310.H头文件耶。能不能上传头文件啊,跪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全部文件都在206楼的压缩包内,没有缺少。

网友:
很强大~不知楼主的电平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1-04-23):
回复 楼主:
--------------------------------------------------------------
楼主:
   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程序可以照搬到STC89c52上面吗,

网友:
楼主强,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本人学历尚浅,只会汇编,不会C的,请问v1.0 Stibart有没有改好程序。
我也把楼主的提供的HEX下载到STC12C2052中,可以显示那个255.bmp 开机画面,但一按播放键看到那个001.bmp一闪而过,马上就显示E3的错误信息,整个过程没有歌声,只有两声强的电流声。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cowboy

网友:
回复 网友AD:

两个口驱动那篇文章在什么地方?表示很敢兴趣,谢谢,一定要找出来。

网友:
十分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R-R DA 的那几个IO 貌似都要加1k的上拉电阻啊,虽然P1.2~P1.7有上拉电阻,但是都是很弱的上拉啊。

网友:
本人试过把楼主206楼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STC89C52RC中用楼主的电路图,现在可以放音乐了,不过SD卡的供电改为3.3V稳压的。
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就是用24M的晶振播放过程中经常出错,显示错误信息E3,但改用12M的晶振,播放时基本没有出现问题。

由于,CPU慢了,所以放出来的声音音调降低了,女声变男声,男声变鬼声,声音差点把家里的小孩都吓倒了。不知道为什么用24M的晶振老是播放出错。

网友:
不是一般的主,牛

网友:
cowboy老大  你太牛xxxxxx了!!膜拜!!!顺便记下206楼

网友:
强淫  灰一般的淫啊!

就是附件下不了啊,咋回事呢?

网友:
全连线的。。

网友:
新手膜拜啊,请问高手程序中

unsigned char Buffer[76] _at_ 0x14; //通用数据缓冲区,
                                    //定位0x14是为了配合汇编程序
0x14是怎么确定的 为啥要定义位置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一下.

网友:
牛人!!请问楼主,能不能给点SD卡的接口资料啊,特别是程序与电路图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E:

SD卡接口资料坛中有很多啊,程序中也有说明。

回复 网友AF:

定义到0x14使用buffer的内存范围是0x14到0x5f,从而在中断程序中可以简单地判断是否到达0x60而溢出。
中断程序必须要求在几个us内完成,对执行效率要求很高,唯有出此下策。

回复 网友AG:

回复 网友AH:

重申说明一下,该程序只适合标准51的MCU,STC或其它51由于内部结构不同,不宜直接代用。
一般来说这些兼容的MCU内部资源丰富多了,无需这样折腾,直接用其自带的SPI和PWM,程序可以简单多了。

回复 网友AI:

你说得很对,所以在r-2r网络中选用了阻值较大的电阻,以减小IO高电平驱动力不足的影响。
实际试用还行,就图省事把上拉电阻省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提醒那个PWM,我试试往PWM研究一下.

网友:
又是一人才啊

网友:
cowboy, 足够牛. 顶你

网友:
顶起来  不一般的小玩意

网友:
想不到还能这样制造DAC。

网友:
要是楼主能出个视频讲解就更牛了。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

网友:
楼主#define Shift_bits   TL1 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    NAME    TIMER0_INTERUPT

    EXTRN   DATA (FIFO_out)
    EXTRN   DATA (Buffer)

    CSEG    AT   0000BH
    INC     FIFO_out                  ;FIFO_out++
    XCH     A,FIFO_out
    JNB     ACC.6,$+8                  ;if (FIFO_out < 0x60)
    JNB     ACC.5,$+5                  ;{
    MOV     A,#Buffer         ;    FIFO_out = &Buffer
    XCH     A,R0                          ;}
    MOV     P1,@R0                          ;P1 = *FIFO_out
    XCH     A,R0
    XCH     A,FIFO_out
    RETI

    END
什么意思啊!
学习。

网友(2011-06-02):
mark,回去再慢慢看

网友:
mark,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个太牛了,一定要标记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小玩意,采用 atmel 的传统51mcu作主控制芯片,加上sd卡和显示屏,就可以作简单的音乐播放器了,虽然音质不怎么样,不过作为diy还是蛮有乐趣,希望大家喜欢。
没有采用fat文件系统,只是按扇区读取sd卡,由于2051资源有限,改为4051有望可以操作fat,但目前程序还在不断完善中。
128byte怎样读取512byte的扇区数据?可以采用边读边播放的方式,就能解决。音乐文件是32khz取样率的wav文件,所以和hifi就沾不上边了。
程序是用c来编写,以方便交流,资料整理中,完善后再上传。

<font col......
楼主 边读边播的话 那如果读完512扇区 需要扇区加一的话 那不是要卡顿?

网友:
mark..回去研究去!!

网友:
细读了程序,

key = (key >> 2) | (P3 & 0x30); //仅一句的扫键函数,包括扫描和消抖

这按键识别很强大啊!!

不过有个地方不太明白,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TL0 & 1) _nop_(); //消除中断响应时间不一致,造成的频率抖动
    P1  = pbuf[++p & 63]; //输出一个声音数据
}

可否深入讲解下 if (TL0 & 1) _nop_(); ,是如何消除中断响应时间不一致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比较有意思,支持一下

网友:
有点像用单晶体管做了个收音机,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学习中!要过看看LZ的帖子啊!每次都收获不少呢!!!感谢分享!!!

网友(2011-07-05):
回复 楼主:

高手!

网友:
不知楼主还来不,希望有幸能看到我的问题。
我在学习研究楼主的代码,遇到问题,其中

unsigned char code Rev[16] =       //ASCII字符高低位倒序转换表
    {
        0x0c,0x8c,0x4c,0xcc,0x2c,0xac,0x6c,0xec,0x1c,0x9c,  //'0' ~ '9'
        0x42,0xb2,0x0a,0xea,0x82,0x6a,                      //"BMP" "WAV"
    };

1.ASCII字符高低位倒序 是什么意思?是每个字节高低位倒序 还是什么倒叙?
2.我怎么倒都不像,比如0~9,我查ASCII表都对不上。
3.开始我怀疑表有问题,想想不可能,要不怎么测试应用通过呢?

网友:
希望楼主,或者知道的仁兄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
我把这一段相关源的代码贴出来,便于分析:

unsigned char code Rev[16] =            //ASCII字符高低位倒序转换表
    {
        0x0c,0x8c,0x4c,0xcc,0x2c,0xac,0x6c,0xec,0x1c,0x9c,  //'0' ~ '9'
        0x42,0xb2,0x0a,0xea,0x82,0x6a,                      //"BMP" "WAV"
    };

    for (k = 3; k != 0; k--)                //预载文件名于Buffer,以便进行比较
    {
        Buffer[k + 7] = Rev[k + File_type]; //根据扩展名,载入"BMP"或"WAV"的倒序码
        Buffer[k - 1] = Rev[n%10];          //依次载入个十百位的倒序码
        n = n / 10;                         //十进制右移一位
    }

    Cluster_count = 100;                    //限制根目录搜索深度,防止数据错误导致死读
    Next_cluster.all = 2;                   //根目录从簇号2开始
    do                                      //按簇链依次进行文件搜索
    {
        Sector_count = 0;
        Addr.all = Dat_base + (Next_cluster.all << Shift_bits); //计算簇基址
        do                                  //搜索簇内各个扇区
        {
            SD_send_read_cmd();             //发送读取指令
            Addr.all += 512;                //计算下一扇区地址
            Wait_start_token();             //等待SD卡响应
            for (j = 16; j != 0; j--)       //搜索扇区内各个文件记录
            {
                for (i = 0; i != 12; i++)   //比较文件名的11个字符
                {                           //只比较文件名前三位数字和扩展名,其它忽略
                    if (SD_spi_read() != Buffer && (i & 0x07) < 3) break;
                }

                if (i == 12)                                  //匹配成功

网友:
sd卡供电不是3.3v吗?直接接在4.5v上能正常工作?(我看图片好像是三节1.5v干电池)

网友:
看了视频,效果不错,牛人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3310lcd多少钱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实现歌词同步是我很困扰的问题,望解答

网友: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Dat_base -= 2ul << Shift_bits;

这个 2ul是什么 数?

有谁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成本?

网友:
很强大,佩服

网友:
最近我在自学,还没到这个地步,先mark,楼主很强大啊

网友:
楼主牛啊,你显示的汉字的字库是不是也在SD卡里呢?

网友:
Cowboy果然不是白叫的.........

网友:
怎么不需要音频解码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求一学,对于即将出道的我,表示压力很大,求楼主援助

网友:
mark,学习分立元件DA,加扇区读取

网友:
如果后面加个运放,音质能否改善呢...

网友:
每次看牛仔的代码都可以学到新的思路,不得不膜拜

网友:
如果把p2口也用上就能上16bit了?

网友:
问下各位怎么读一个文件怎么知道这个文件结束了呢

网友:
老早就买了MP3模块了,一直还没时间搞呢,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牛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太好了,收藏起来

网友(2011-08-16):
回复 楼主:

上电之后就直接播放了吗

网友:
我靠.....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作为一位技术人员,真是佩服了

网友:
可不可以用STC12C5A32S2+vs1003B之类的芯片做MP3播放器呢?

网友:
用来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D卡好像是用3.3V动作的吧
所以要用的话是用5V输入吗

网友:
楼主是否研究过AD4音频,我在网上买的语音模块是播放这个音频的,音质很好,采样率32k, 但是播放32k的wav 就杂音很大

ad4格式的音频还是挺神秘的,用个好点的单片机,又不贵

这是他们的介绍

    支持外挂最大1G容量的SD卡;
  支持播放4Bit ADPCM格式文件;
  自动识别语音文件;
  可装载6KHz~32KHz、36KHz采样率AD4音频;
  可装载6KHz~16KHz采样率WAV音频;
  16bitDAC及PWM音频输出;
  最多可存放512段语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也DIY一份了,但是声音都没有出来耶,我用2G的SD卡,因为小于1G的SD卡都没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膜拜中~2g卡不行吗???

网友:
顶一下!本人也有打算做个MP3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让这个播放器输出SP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啊?什么时候做个MP4瞧瞧!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回复 楼主:
sd卡好像是用3.3v动作的吧
所以要用的话是用5v输入吗

电压是3V3的,有稳压管,at89c4051电压范围2.7-6V电压范围

网友:
楼主,你的仿真软件是什么?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K:

请问你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谢了

网友:
没想到这个坛那么多牛人...佩服佩服

网友:
短小精悍

网友:
收下了,楼主强呀

网友:
顶电阻网络DA

网友:
支持,,真是个人才,大开眼界了!

网友:
LZ就是那个2051做方块 4051做方块加屏幕测试图的淫才啊!?
我已经把方块硬件做好了,还加了几张测试图进去.
只能深深的佩服LZ了.

网友:
问下lz采样率怎么做到这么高的啊,我初学单片机,做wave播放,用TLC5620数模转换,本身SD卡读取速度就只有差不多8k/s(总觉得不不对劲啊- -|),再加上数模转换,最终就只能播放4k/s的音乐了。。。。惨淡啊,问一下lz没用DAC是怎么实现播放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悍啊

网友:
DA 那块真的很牛X 其他的也很牛的!!!!佩服佩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人!学习了!

网友:
都是牛人呀

网友: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你是故意不做板子的吧~~呵~~

网友:
不错,我也想做一个,不知道STC12C4052AD可以不

网友:
不多说了太牛了!

网友(2011-09-15):
学习,潜心学习,不服不行!

网友:
确实很牛,学习了

网友:
高手,能把SD卡程序发给我下吗?谢谢!!!!972661569@qq.com

网友:
我们的老师要我们来交作品,正在想要怎么办呢,感谢楼主了

网友:
24的晶振不好找。。。。。。汗

SD卡里有什么程序吗??发上来??

网友:
按照lz的电路图,搭好了电路,可以正常显示。从准备器材到完成,花了大概两周的时间。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lz真的太牛了。我开始学习51单片机还不到半年时间,无意间发现了电子开发网,学到了好多的东西,都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网友:
宁宁的啊 太强大了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真让我折服

网友:
自制DA转换吗,呵呵

网友:
貌似挺强大

网友:
很久没见LZ冒泡了,是不是又在研究什么玩意?

网友:
楼主直接用51单片机解码呀!!!牛人啊!!!我最近用STC的1T的51+24M晶振+VS1003模块都还没搞出来啊。。。55555

网友:
简直是在针尖上跳舞呀~把系统资源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cowboy好像很少用电路板,哈哈

网友:
挺好,期待看到全部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强人啊。  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DAC是一直往上加的吗 0000 0001 加1=0000 0010
是这样的吗,我用74hc595做的10位DAC,怎么里面有些地方会突然跳0.几V呢,
是不是软件里面处理过
http://bbs.yleee.com.cn/thread-10334-1-1.html
这是我发的帖子,希望您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牛人出来了 51还能这么玩 没想到啊!!

网友:
学习中...
                 表示鸭梨巨大

网友:
佩服楼主,这样才叫做玩转单片机。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真是太经典了,用最低的成本开发出最强大的产品,你是真正的技术人才。能把产品效能发挥到最大。膜拜了。

网友:
又一个牛仔的空中电路

网友(2011-10-19):
留个爪印,有空自己做一个

网友:
搂主牛人啊 佩服

网友:
MARK 楼主能开源吗

网友:
楼主厉害!连万能板也不用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我紧紧是提个意见,你可以稍微加点程序带歌曲专辑封面图片显示的。可能有点难度。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本以为还要加上其他的ic才能放音乐的.

网友:
马克一下,da很给力

网友:
真的很厉害。。。强人啊

网友:
高手啊!对于SD卡的读写,时序都未曾接触过。。。强

网友:
不得不说 真是牛

网友:
楼主,菜鸟级人物问您如果用5510代替3310电路图和程序如何修改?我只是仿做,都不懂啊

网友:
这个cowboy 好久都没有看到在坛里转了

网友:
又遇到问题了,为什么我烧程序进2051,会出错啊,用楼主的一楼调试程序却不会出错,难道我芯片是水货还是?

网友:
楼主啊,我做出来的声音太刺耳了,如何是好啊?

网友:
帖子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了,楼主失踪了?求指点

网友:
楼主,收徒弟不?我很笨,什么都不会,但很想学习

网友:
我想说:我成功了,哈哈,移植程序到stc上没问题,5110替代3310没问题。

网友:
什么时候试试!!

网友:
很牛b,很强大!

网友:
表示佩服。。。

网友:
什么时候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2011-11-22):
谢谢,最近可能用得着

网友:
2051在楼主手里居然这么强大,顶一个

网友:
DAC有点创意,呵呵

网友(2011-12-27):
做的可真的不错,我等吗时候才能做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牛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强,记得写过用2051驱动VGA,崇拜啊

网友:
mark 有空也做一个 超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未经整理的程序,有点乱,凑合着看,有时间再进一步改进。
sd部分是修改于本坛的一个贴子
----------------------------------------------------------
添加部分注释,提高可读性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_331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

前段时间看了个帖子, 发现在传统的51上写SD字节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的,
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188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vr-arm&bbs_id=9999

uchar bdata sdat;
sbit sdat7=sdat^7;
sbit sdat6=sdat^6;
sbit sdat5=sdat^5;
sbit sdat4=sdat^4;
sbit sdat3=sdat^3;
sbit sdat2=sdat^2;
sbit sdat1=sdat^1;
sbit sdat0=sdat^0;

void VS_WriteByte(uchar w_dat)
{
sdat=w_dat;
VS_MOSI=sdat7;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6;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5;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4;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3;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2;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1;VS_SCLK=0;VS_SCLK=1;
VS_MOSI=sdat0;VS_SCLK=0;VS_SCLK=1;
}

网友:
谢谢分享 下载了 这个寒假 好好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这个碉堡了。

网友:
有没有用4051直接读写SD卡的?

网友(2012-02-08):
此贴必须火!!~~   真的很有才!!谢谢了!!

网友:
请教楼主3310的VCC是多少V的,那个锂电是多少V的。

网友:
膜拜~~

第一次见到用电阻网络DIY的AD,不过看到日本的爱好者用tiny13的两路PWM做出来的MP3

网友:
看完这个,好有冲动

网友:
必须赞 必须顶

网友:
牛逼的令人费解!牛逼得一塌糊涂...

网友:
极限中的精品,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2012-04-04):
楼主好厉害,好强大,佩服啊

网友:
牛仔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一个3310的程序给我学习不  哈

网友:
神奇的捷克

网友:
见贤思齐,见牛人思考

网友:
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赞啊!赞啊!赞啊!赞啊!赞啊!赞啊!

网友:
牛人啊,精品

网友AL:
SD卡直接接5v电压不会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已经用楼主提供的HEX试过了,是E3(发送扇区读命令失败)。
是要较大的修改,修改好后使用STC12C5A60S2的资源 ...

你好,你用stc12c5a60s2做成功了cowboy的2051+sd卡播放音乐的程序了么?能否教教我?

网友:
楼主的这个真的太强了。看了这个R2R DAC电路,真的是感慨颇多啊。需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AL:
楼主要怎么修改才能让程序能从1G的卡里读出数据?毕竟现在小于1G的卡挺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要怎么修改才能让程序能从1G的卡里读出数据?毕竟现在小于1G的卡挺难找的 ...

是呀,现在都很难找到小于1g的卡了。程序要怎么修改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SD卡直接接5v电压不会坏么?

用3.3v的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屏幕一直显示“E3”,而且用您提供的新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警告!!!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2-05-04):
求这个的完整资料,这个论坛现在不能直接下载啊,有没有朋友有这个资料的?希望有的传一下,万分感谢,很急!!!邮箱:cyh991698424@sina.cn

网友:
用2051资源这么少的单品阿基做出这个,强大

网友:
你无敌了

网友:
mark 207楼,等恢复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大学生前来学习~

网友:
连洞洞板都省了 牛!

网友(2012-06-06):
我只想说整个硬件太简洁了

网友:
哈哈啊,这个帅气

网友:
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强大,仅用51实现是相当不容易的,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问下楼主,我用12c5a32s2+sd卡+vs1003模块用tft彩屏显示,上午烧程序还能播放,音质也很好,下午再烧,一样的程序,居然有杂音,多烧几次,声音都没有了。再多烧几次,tft都不显示了,直接崩溃了,绝望中,这样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谢谢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会编译,求教!

网友:
结构简单而精致,厉害!

网友(2012-07-14):
楼主威武啊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牛,那东西我感觉应该跑不动。。。

网友:
太强悍啦,膜拜啊

网友AM:
楼主,,求读取SD卡的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求读取SD卡的程序啊

seeyou2013,,我的QQ,求指教啊

网友:
太牛了,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一定要膜拜,不然对不起良心

网友:
不是吧。一个单片机就搞定啦~~~~~~~~~!!

网友:
开源,开源呀

网友:
强人啊。。木法活了

网友:
牛人就是把有限的资料发挥到极限。佩服!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小东西。

网友(2012-08-28):
我很好奇那些贴片电阻是怎么焊上的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个

网友:
早应该收藏了啊!哈哈~

网友:
牛! 一塌糊涂!!!!

网友:
牛人啊!佩服啊

网友:
不得不佩服

网友:
神人啊,2051居然能做这个!

网友:
天啊一个单片机就搞定啦,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使用freescale的芯片来做,MP3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单片AT89C2051这个是有DA输出功能?,然后那些电阻是用来提供直流偏置的?

网友:
供电时多少V? 5V?

网友(2012-09-27):
厉害,怎么联系你呀,向你学习 QQ4730322

网友:
牛人,了不起!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不佩服不行

网友:
没有DA居然用电阻网络搞出来了……都是牛人啊

网友:
您好,我很喜欢您的作品想详细了解一下,做一做,有没有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下~~~

网友:
回复一个,求人品+1

网友:
跪求SD卡的程序。。。。

网友:
while(1)
        {
            //--------------------- 按键处理 ----------------------

            Key = (Key >> 2) | (P3 & 0x30); //仅一句的扫键函数,包括扫描和消抖

            if (Key == 0x03)                //键码为03是播放/暂停键
            {
                LCD3310_set_XY(78,5);
                TCON ^= 0x10;               //TR0 取反
                if (TR0) LCD3310_print(11); //显示播放符号
                else     LCD3310_print(12); //显示暂停符号
            }
            else if (Key == 0x2b)           //键码为2b是前一曲
            {
                if ((Min || (Sec & 0xf0))) i = 0;//10秒后跳本曲开始
                else i = -1;                //10秒内跳前一曲
                break;
            }
            else if (Key == 0x17)           //键码为17是后一曲
            {
                i = 1;                      //跳至下一曲
                break;
            }

请教一下牛哥,如何一句实现扫描和消抖?

网友:
这段程序也是一个亮点:/

******** SD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spi_write(uchar x)
{   //不采用循环结构是为了提高处理速度
DIN = x & 0x8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4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2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10;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8;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4;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2;
    CLK = 0;
    CLK = 1;
    DIN = x & 0x01;
    CLK = 0;
    CLK = 1;
}

网友(2012-10-30):
这么低的片上资源做播放器,佩服

网友:
想问问楼主为什么不用DAC0832代替电阻阵列??

网友:
想问问LZ,你这个DAC转换用的电阻阵列,要是不加放大器,能直接驱动音箱吗?

网友:
焊工很精湛嘛!

网友:
大侠,想问一下这里边涉及SD卡哪些知识,难不难。我想做一个。

网友:
呼叫楼主。很想请教楼主。急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程序。或者详细的资料。谢谢。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人按照这个电路实现过的啊。
我今天用STM32做了个(呵呵资源浪费,不过为了试试就地取材了),STM32正确读了48K,8bit的wav文件,用了楼主的R2R型做成的DAC,播出来的就最开始的时候有点模糊音,而且参杂有较大的沙沙音,几秒钟后就只剩下沙沙的声音了,没有听到有唱歌啊,失败了。R2R型用的100K的1/8W的电阻,50K是用1个100K并联得来的,470pf用了个470pf的瓷片电容。

网友:
楼主没有用到音频解码的芯片啊。。。。。

网友:
LZ  请教            key = (key >> 2) | (P3 & 0x30); //仅一句的扫键函数,包括扫描和消抖     这一句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不错挺给力的~~~~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很好,有空拿来做做

网友(2012-12-05):
这个是真的牛逼啊,相当于就用了一个芯片,然后pwm输出

网友:
LZ
请问   我的SD卡SPI模式读写 初始化 为什么总是超时而 失败
/************ SD卡初始化 ************/
uchar sd_init(void)
{
    uchar time, temp;
    uchar pcmd[6] =  {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的字节序列
    CS = 0;           //打开片选
    time = 0;
    do
    {
        temp = write_cmd_low_speed(pcmd);// 慢速写入CMD1
        time++;
        if(time > 100)
        {
            time=0;
            Send_(table[2]);           // CMD1 写入超时,用串口发到PC机,标志超时
        }
    }
    while(temp != 0x00); // SD卡已经准备好接受读写操作
    CS = 1;           //关闭片选
    spi_write_low_speed(0xff);
        Send_(table[3]);
    return 0;
}/***********************************************************/
串口返回的标志表明一直在向SD卡写CMD1     一直超时     求大神解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
不错啊,标记一下

网友:
狂人之作

网友:
速度能跟上啊 牛

网友(2013-03-06):
羡慕,大神。。。。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把单片机学会啊,先入门了的,大神!

网友:
对这个电阻网络有点疑问,感觉R27上面应该是接GND不应该VCC,刚接触单片机和数电,请多多指点。

网友:
不错,就是要节约成本。。。。

网友:
怎么这么有才呀!!

网友:
哥,你太牛啦!

网友(2013-04-26):
膜拜中。下载慢慢学习

网友:
NAME    TIMER0_INTERUPT

    EXTRN   DATA (FIFO_out);定义为外部数据
    EXTRN   DATA (Buffer)

    CSEG    AT   0000BH                        ;定时中断0的入口地址
    INC     FIFO_out                  ;FIFO_out++
    XCH     A,FIFO_out
    JNB     ACC.6,$+8                  ;if (FIFO_out < 0x60)
    JNB     ACC.5,$+5                  ;{
    MOV     A,#Buffer         ;    FIFO_out = &Buffer
    XCH     A,R0                          ;}
    MOV     P1,@R0                          ;P1 = *FIFO_out
    XCH     A,R0
    XCH     A,FIFO_out
    RETI

    END
cowboy 请问这段代码中的 NAME    TIMER0_INTERUPT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汇编文件又是怎么被main调用的?

网友:
亮点在于不用DAC

网友(2013-07-12):
看了楼主3个超级贴了 跟随楼主步伐。。。

网友:
今天发现这个贴,由头开始浏览到最后,发现牛仔哥哥2年没有出现在这个贴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大制作叫小玩意,太低调了,估计大玩意就更不得了了,期待楼主的大玩意

网友:
楼主是个技术宅,而且很闲。

网友:
学好了可以自己搞音乐播放器啊!

网友:
牛人啊,能不能开源啊

网友:
佩服了,一定要好好学学

网友(2013-08-11):
牛啊,也很想做的,但是SD卡的文件系统一直弄不会

网友:
原来51可以做得这么牛

网友:
刚败下风!

网友:
楼主真厉害,羡慕啊

网友(2013-10-18):
这个对我来说还玩不了

网友:
厉害,这个是现阶段我的学习目标!

网友:
厉害,实在佩服

网友(2013-11-24):
80楼居然给你霸占了

网友(2014-01-05):
不错啊!有点意思,

网友:
你这哪叫主控是2051?分明是主控和da都做一起了啊,8位的音乐刚好用一个口8个bit,人才啊,佩服!

网友:
看焊接就知道很牛。

网友:
我KAO,这样都行,楼主太强悍了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艺术品呀。。。

网友(2014-06-10):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我也学习读取SD卡

网友:
强!手工了得

网友:
电阻焊接是亮点

网友(2014-07-12):
焊功有水平啊 ,   顶一个

网友:
焊工了得!!

网友:
牛X哥,这线路接的。哈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Z:
回复 楼主:

Do you Have the source?

网友:
楼主,简直无敌啊!太强大了,收藏 了

网友(2014-09-17):
看过楼主的一些贴子,都很有创意,思路独特。

网友:
简单但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牛人,学习学习

哇,这头像好吸引人的说

网友:
楼主东西做的不错。

网友:
楼主好强大,MARK一下,学习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这个播放器在不放音的时候静态电流是多少啊?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牛人。牛人。佩服!!

网友:
这焊工真不错

网友(2014-10-30):
既然能发出声音?

网友:
简直帅呆了

网友:
真是超级厉害,佩服。

网友:
很好的东西,下来看看

网友:
牛人就是这样洒脱,直接飞线。。。

网友:
需要来看看这个,大牛的节奏、

网友(2015-01-18):
靠,你太厉害了。

网友:
虽说卖相不怎么样,但是这点小东西着实为难楼主了

网友(2015-03-10):
好东西,打算做个,借鉴借鉴

网友(2015-04-10):
好厉害的样子,学习一下

网友(2015-10-14):
大道至简,mark

网友:
真是怪才啊!

网友(2016-03-14):
以前看到的都是PCA做的,现在看到的是8个IO也行,

网友:
这个屏好用吗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牛A  MP3播放器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mark

网友:
这个绝对是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边读边播嘛?期待楼主开源。

看到开源两个字就顶一波先

网友:
时隔6年之后评论只是为了冲一下500积分

网友:
你太强大了了学习下。。。。

网友:
DIY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
有意思!研究

网友:
楼主牛逼。顶礼膜拜

网友AO(2018-12-09):
音质感觉挺好的啊,

真厉害,右边的那些电阻式干吗用的,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O:
音质感觉挺好的啊,

真厉害,右边的那些电阻式干吗用的,求大神解答下~~ ...

这电阻就是硬件 DAC,R-2R 结构的

网友:
挖坟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