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用什么开发工具好??

楼主(2011-01-09):
新手想学AVR单片机,不知道用哪种开发工具比较好?

网友:
还没开始吗?那就放弃吧,莫老板都说了,AVR死翘翘了,你就不要再跳进这个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何以见得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8896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vr已死&bbs_id=9999

网友:
追求编译效率就是IAR,追求免费就是GCC,其他编译器的特别功能都是雕虫小技,编译效率上并不比GCC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追求编译效率就是iar,追求免费就是gcc,其他编译器的特别功能都是雕虫小技,编译效率上并不比gcc好。

编译效率只能作为评估的一个方面。CVAVR中的许多专有的库函数可以省掉开发过程中大量的时间,比如读SD卡、文件系统等,不用自己编写移植了,可以直接使用。

建议你仔细看看CVAVR的HELP中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