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编译错误关于afxwin.h的

楼主(2011-01-09):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MFC\INCLUDE\afxwin.h(3112) : error C2065: 'AFX_IDW_PANE_FIRS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MFC\INCLUDE\afxwin.h(3149) : error C2065: 'CBRS_ALIGN_TOP' : undeclared identifier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编译器,但是两台电脑的编译结果差的就是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或者有人能帮我发一个自己的afxwin.h的么?

网友:
库是不会有错的
我只有VS的

楼主:
谢谢...我原先编译的时候是对的,我机子是错的,我又下了一个vc6的库,错误从七个少到了2个...我再试试你的

网友:
比较一下2台电脑上VC里tools-options里面的directories里的路径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基本上就是你的设置问题, 库是不会出错的,只可能用错了

前段时间编译一个开源插件,用到了BOOST库,运行报BOOST库的错误,后来发现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把源码发出来吧...大家也可以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mfc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