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11-01-09):
请问挂载文件系统成功之后,在该文件系统下面建立的文件,怎么知道该文件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怎么知道该文件的长度?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顶起来!

网友:
文件的长度可以用stat接口来获取。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在文件系统的操作中是不需要知道的,最多需要知道当前文件操作的偏移地址就行了。

楼主:
文件的长度是怎么确定的?如果我在一个目录下面创建了多个文件,这几个文件的会不会重叠?

网友:
你用的哪种文件系统,如果是FATFS文件系统的话,加我MSN:lucien.song@hotmail.com,咱们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QQ,QQ303122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