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关量输入电路,采用光耦,实践证明抗干扰很差,请高手指正啊!!!!

楼主(2011-01-09):
如下两个图,从抗干扰的角度考虑,哪个好些??

光耦电路 (原文件名:光耦电路.jpg)

下面是我先前采用的电路

实践证明此电路抗干扰很差。输入是常闭信号,旁边有一电机,开启电机时单片机就会偶尔收到低电平信号,电机不开一切正常。
因为输入信号是一个常闭信号,达到一定条件才会断开。我考虑是想让光耦在常态下不导通,达到条件时输入断开,光耦导通,单片机才收到低电平信号。
大侠能否分析一下,此电路为何如此差?应如何改进?

网友:
都不是很好。建议看看成品PLC输入是怎样的

楼主:
回复【1楼】

此图只是意会图,只是说明开关量控制电源正极还是负极。
我主要是想问:开关量输入是控制电源正极好些,还是负极好些,为什么?抗干扰角度考虑。
另外【1楼】wy2000兄 能否提供一成品PLC输入的电路呢?不胜感激!

网友:
从线路上看,第一张图的两种接法,都不可能有干扰信号进去,因为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没有回路,不可能点亮

第二张图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分析一下呢?

网友(2011-12-18):
要先判断电机干扰是干扰了光耦还是干扰了单片机,如果开关很近,不可能干扰是从光耦进来的。平时是开关是闭合的,咋会点亮光耦呢

网友:
光耦一次侧加上15V的TVS(取值是最高电压的120%),光耦一次回路、二次回路的电路板布线要做到回路面积最小化。光耦二次侧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大,要取刚好满足光耦下拉到0.3V左右的最小阻值,光耦二次侧5V供电必须保证与光耦前级不共地(也就是电源隔离),光耦与单片机之间必须有磁珠,必要的话还要加施密特触发器。

我这种设计,可以通过给信号输入回路施加4000V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测试,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电路为何如此差?应如何改进?
给你参考。R1 不能免去, 工作时有小许延迟, 小心应用。

MySwitch 电压控制开关是用来模仿你现用的输入常闭开关, 有电压开关就导通。

网友:
光耦输入端并联个电阻,加大输入阙值电流,避免小干扰就导通,另外电阻上并联个二极管,因为光耦反向不耐压

网友:
其实楼主的电路问题不大,就是R87的选择不当。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光耦一次侧加上15v的tvs(取值是最高电压的120%),光耦一次回路、二次回路的电路板布线要做到回路面积最小化。光耦二次侧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大,要取刚好满足光耦下拉到0.3v左右的最小阻值,光耦二次侧5v供电必须保证与光耦前级不共地(也就是电源隔离),光耦与单片机之间必须有磁珠,必要的话还要加施密特触发器。
我这种设计,可以通过给信号输入回路施加4000v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测试,你也可以试试。

回复 网友D:
光耦输入端并联个电阻,加大输入阙值电流,避免小干扰就导通,另外电阻上并联个二极管,因为光耦反向不耐压

坛子里果然高手如云呀。楼上两位大侠的电路加在一块,就是我现在用的开入电路。加入阙值很重要,如果开入的线路附近有强电流,开入就会有感应电压,极有可能误导通。所有要必要加入阙值控制。TVS则是抑制一些瞬态干扰,如附近的电器瞬间的开关,人手触摸时产生的静电等等。反向二极管也是有必要的,原因10楼的大侠已经说了。另外如果对延迟不敏感的话,可以加个电容。

网友:
如果防护等级再高点可以加防雷管了,另外在单片机连接除可以加磁珠和电容构成的滤波电路。
是不是还得排除一下是不是你的单板的电源输入EMI效果好不好

网友:
也许闭合回路太大遇到强脉冲干扰点亮了光耦,类似手机挂绳的来电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耦输入端并联个电阻,加大输入阙值电流,避免小干扰就导通,另外电阻上并联个二极管,因为光耦反向不耐压

请问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并联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共享出来,作为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耦二次侧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大,要取刚好满足光耦下拉到0.3V左右的最小阻值.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0.3 是光耦的光电三极管一端的集电极饱和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多plc是这么接的

网友:
考虑阈值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电路的防护等级,达到设计目标的电路就是好电路了,
前辈给我的经验是,不要照抄别人的电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设计目标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我接个大点的上拉电阻有区别么,这个阻值需要算么???难道是为了一次侧的实际电流相对干扰要大,进而二次侧有比较大的电流才能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那我接个大点的上拉电阻有区别么,这个阻值需要算么???难道是为了一次侧的实际电流相对干扰要大,进而二次侧有比较大的电流才能通过?

这样一次侧需要更大的电流来驱动光耦,因为干扰的电流比较小,有效信号的电流相对干扰电流大得多。

网友(2012-11-01):
讲的非常到位

网友(2013-06-12):
光耦的发光端负极抬升带2V(电阻分12V的压),然后控制正极是否有12V,这样的抗干扰能力绝对大大提升,试试吧。

网友:
关注一下,光耦隔离

网友:
自己顶35楼,咋就没个赞同的评论呢,

网友(2013-12-26):
  学习了,高手好多,很多建议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光耦一次侧加上15v的tvs(取值是最高电压的120%),光耦一次回路、二次回路的 ...

几位写的真不错,受教了

网友(2014-02-10):
标记 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2014-06-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光耦一次侧加上15v的tvs(取值是最高电压的120%),光耦一次回路、二次回路的 ...

瞬间开窍了,关于阀值,懂了,谢谢

网友(2014-09-23):
光耦输入端并电阻,电容。输出端加并电容

网友:
这个讲解的不错的

网友:
学习了,此电路用的多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干扰你的单片机,看看电源这块有没有做好滤波,光耦隔离是比较成熟的电路了

网友:
一般用上面那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