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BSL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小弟我用MSP430F4270做了个收音机。
正好继续做BSL的实验。
现在的问题是:
1、使用MSPFET 1.6.1014版,可以擦除、烧写,不能读,提示Protected function. Password not match,点击Reset单片机不运行。
2、使用SF_BSL430 1.10版,可以擦除、烧写,不能读,点击复位单片机不运行。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请大家提点我一下!

网友A:
给你传个利尔达的BSL烧写软件试试吧,支持到最新的CC430系列。

楼主:
我基本解决了
是我之前有些毛躁,我的原理图是对的,问题在于密码文件。
我现在在用BSL的时候,主要用SF_BSL430(1.10版本)先操作,主要是用这个软件可以很方便的生成密码文件并保存。
以后不管用什么软件进行BSL,只要调入这个密码文件都是成功的,我在我用过的F4270、F247、F2418和F2618上都成功了(BSL管脚我都是特意空出来的)。
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没有好用的BSL电路和下载软件分享下?
我看到淘宝上很多用PL2303加几个阻容就做出来的,有人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图片【楼主位】ozo

这张原理图是引用的,很好用的,但是是串口的。软件就用SF_BSL 1.10版本。

网友:
BSL接口与430单片机怎么接的呢?BSL支持全系列的430单片机吧?

楼主:
这个你要看资料呢!
问句题外话:powerSTM是东南大学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乡遇故知,看到礼堂了。
我也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留个QQ号交流交流~?或者邮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QQ:87097870

网友:
楼主把使用的软件也给发一个吧!

网友:
我打算采用FT232BL自制一个BSL用本本USB烧写F149,直接连接连接如下:
25脚(TXD)---->P2.2
24脚(RXD)-------->P1.1
23脚 (RTS) -------->TCK
21脚 (DTR) -------->RST
GND---------------->GND
软件使用MSPFET
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我只用过串口的和PL2303转的。没有使用过FT232BL的。
不过软件建议不使用MSPFET,感觉没有SF_BSL的好用。

网友:
昨晚刚试过不行,两种软件都试了,MSPFET可以软件复位,但其他功能都提示操作失败,我是在上述连接中除了GND外都串了一个10K电阻,考虑FT232BL是5V工作电压,实验板是3.3V电压。也试着在USB口的电源端加了3.3V IC后 FT232BL不工作了,FT232BL是不是出来的信号还有经过电平转换芯片才可使用啊!

楼主:
我看的是FT232BM
FT232BM使用5V供电,其余的可以用LDO降到3.3V的。
Figure 15
Bus Powered Circuit with 3.3v logic drive / supply voltage

网友(2011-04-06):
能否介绍一下PL2303用于BSL的连接和软件设置?

网友(2012-12-09):
引用 网友A:
给你传个利尔达的BSL烧写软件试试吧,支持到最新的CC430系列。

请问支持PL2303的usb2com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