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70冷启动后会有数据输出吗?

楼主(2011-01-09):
刚收到C370,接上电脑,一直搜不到星,点了一下冷启动,一闪而过,依旧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正不正常?

一直输出下面的数据:
$GPGSA,A,1,,,,,,,,,,,,,,,*1E
$GPGSV,3,1,12,20,00,000,,10,00,000,,25,00,000,,27,00,000,*79
$GPGSV,3,2,12,22,00,000,,07,00,000,,21,00,000,,24,00,000,*79
$GPGSV,3,3,12,16,00,000,,28,00,000,,26,00,000,,29,00,000,*78
$GPRMC,000639.029,V,0000.0000,N,00000.0000,E,,,160406,,*16
$GPGGA,000640.029,0000.0000,N,00000.0000,E,0,00,,,M,,,,0000*0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卫星信号透不过墙的

楼主:
我到外面试试

网友:
那不是一直都有数据输出吗?有数据输出和定位成功是不同的两件事

楼主:
看来是看不到天空的原因,看来得把线接长点。台式机真是不方便。。。

楼主:
把线加长到了5米,终于弄到外面了。搜到星了。在谷歌地球上找到了,不太稳定,一直在几十米的范围内移动。
改天做个红外发送接收,就可以摆脱导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