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15要出来了,性能之牛叉,可能ARM和INTEL干上了!

楼主(2011-01-09):
首先发上官方网址http://www.arm.com/products/processors/cortex-a/cortex-a15.php
      近日在ARM官网上放出了一则新闻称最新的ARM Cortex-A15处理器主频达到了2.5GHz,ARM大多应用于嵌入式领域,例如大家用的手机,当中就有一颗ARM芯,这2.5GHz意味着什么想必你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到实际应用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这么高的频率电池续航率是个大问题。

      在嵌入式领域尤其是在移动设备之上的软件产品的发展,从简单的应用程序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过去桌面应用的老路子,甚至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在硬件的发展上也是一样的,拿当今最流行的两个架构进行比较,Intel的x86系列与ARM的v系列,从 v6、到今天主流的v9、v11,主频从低于600MHz到大于800MHz,其发展也在重复着奔腾系列的发展模式,我们知道奔腾系列从3系到4系出现过跳跃式发展,在主频接近2GHz时几乎达到了特定制作工艺下单核CPU的极限。可以说,ARM已经进入了跳跃式发展阶段,手机的第二次革_命即将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
各有用途,在PC市场,不兼容X86就是死!而且CPU这种东西不是频率定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有用途,在pc市场,不兼容x86就是死!而且cpu这种东西不是频率定好坏。

微软的win8声称支持arm了,所以x86可能将不再统治pc

网友:
2010年9月初的新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不支持x86就是死?wintel同盟已经瓦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各有用途,在pc市场,不兼容x86就是死!而且cpu这种东西不是频率定好坏。
微软的win8声称支持arm了,所以x86可能将不再统治pc

那样WIN8在ARM平台上能支持以前大量X86的软件不~兼容性如何~

要是不兼容那就没什么优势的感觉~

网友:
当然会不兼容,要软件商重新编译一次.

也就说会像手机一样,会有ARM平台的软件,如果软件商的没有跟上,仍然是X86的天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会跟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总会跟上的

是的,但是就是时间问题了,一个WIN7要兼容他自己的XP都要费那么大功夫,更何况是要改变硬件平台.

我估计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很难做到完全兼容.

XP到win7,都用了六七年的时候,所以十年的时间完全是保守估计.只会更长不会更短.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变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A15早就出来了。
去年年底据说已经发布给对该内核感兴趣的早期合作的厂商。TRM不太清楚出来了没。

貌似主要改进是虚拟化,更大的地址空间支持;当然频率更高了。
据说还有与之对应的一个性能/功耗比高的休眠处理器,也应该是近期出来了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各有用途,在pc市场,不兼容x86就是死!而且cpu这种东西不是频率定好坏。
微软的win8声称支持arm了,所以x86可能将不再统治pc
那样win8在arm平台上能支持以前大量x86的软件不~兼容性如何~
要是不兼容那就没什么优势的感觉~

以前x86平台上的软件,如果用JAVA开发的肯定没问题。跑在.net framework上的估计问题也不大。MFC之类的肯定得重新编译了。还好同是Windows系统,API应该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qt写的程序移植很容易
linux下的改道arm平台应该很容易

arm cortexA15不做pc或许也可以做服务器的,现在数据中心都考虑节能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用qt写的程序移植很容易
linux下的改道arm平台应该很容易
arm cortexa15不做pc或许也可以做服务器的,现在数据中心都考虑节能问题

超喜欢QT。。。可惜目前还没有Android平台上的。希望以后Win8上能有。

网友:
支持40位寻址,也就是超过4GB的地址空间,算算DRAM能支持多少呢?

网友:
现在win下面很多程序都基于.net的,只要ms愿意就能在arm上面运行。

网友:
定位不同,ARM注重低功耗,高功耗电池续航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ARM的考虑的一个应用方向是WEB Server这样的计算量小,IO较多,访问次数高的应用。

楼主:
貌似ARM已经在服务器行业应用了!不过从现在来看,至少有和X86架构干上的趋势了!

网友:
我很看好ARM!
最近正尝试在ARM Cortex-A9架构上用OpenGL ES实现GPGPU并行计算。以后ARM要是支持CUDA或OpenCL就更完美了。

网友:
cpu就是cpu。cpu的总线、流水线和保护模式是arm不可能超越的。

网友:
这东西,我想我们能赶上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risc结构应付多媒体不行,但是现在要多媒体编解码的即使x86的也大多要带硬核,所以劣势也不明显了

网友:
ARM现在增加NEON指令集了,就是类似SSE的128位SIMD指令,多媒体性能并不差,双核A9估计不比几年前的单核P4差。
而且ARM也集成GPU,并行度高的运算完全可以用GPGPU实现。

楼主:
ARM+DSP核不是已经成功应用了吗?RISC指令结构潜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rm+dsp核不是已经成功应用了吗?risc指令结构潜力还是很大的。

是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TI公司的OMAP系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ARM的Mali个人猜测以后会支持GPGPU的计算,接口恐怕是OpenCL一类的。
反正上次ARM开宣传会介绍Mali的时候,感觉有点这个意思了。

CUDA是NV自己的标准,ARM估计不会支持的。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求不很高,ARM的NEON核是SIMD支持用的。肯定比ARM自己要快一些。
考虑功耗,并且要求性能很高,还是去硬核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NV自己出的ARM有可能支持CUDA,可能要几年后。当然支持OpenCL也好,和CUDA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少些特性而已。

目前ARM配的GPU架构还是老了些,性能倒是勉强够。我最近正好做嵌入式的GPGPU项目,用GLSL,优化很难搞,全因架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GPU一般都是AXI Master么,和ARM Core是等地位的,又不是ARM Core的CPn。
谁家出的GPU就支持自家的特性了。。。倒是搞优化的会很头疼。

这里是指的Mali还是PowerVR?
据说Mali也就是最近一年多才抢回来一些占有率吧,PowerVR貌似用的多?
文档不公开,不清楚具体情况了。

网友:
ARM公司开始抢PC的蛋糕了。
A15,GPU....

网友:
大家可以想一下 PowerPC,当时比X86强多少?但在桌面应用的实际情况呢?

网友:
ARM和x86之争在追求性能的桌面PC方面是不好说,很多现有的东西需要重新做优化
但是对于上网本之类的,ARM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吧,说无法和x86竞争的看ipad就好了,ipad才a8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x86还不是ibm搞的

power仍然是ibm服务器的高端产品,这种高端高利润的产品intel和微软始终进不来

那intel至强有微软支持又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gpu一般都是axi master么,和arm core是等地位的,又不是arm core的cpn。
谁家出的gpu就支持自家的特性了。。。倒是搞优化的会很头疼。
这里是指的mali还是powervr?
据说mali也就是最近一年多才抢回来一些占有率吧,powervr貌似用的多?
文档不公开,不清楚具体情况了。

我用的是Tegra 2(Cortex-A9 + 4VS+4PS的GPU)。说实话这个GPU计算能力并不强(当然放在嵌入式领域还是数一数二的),主要是需要取巧地借助它的纹理滤波功能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