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距离1米功率100W的无线电源

楼主(2011-01-09):
一些公司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体积很小.
感觉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阿莫不知道对这个有没兴趣..
谁有资料大家可以讨论下..

下面这个是看到做的距离比较远的公司http://www.liucr.com/
大家研究下怎么能实现半米或者一米以上小体积的电源传输

网友:
价格多少?5V,400mA的体积?

楼主:
- - 我不是来做广告的..
现在做无线电源和无线充电器的公司要价都老高了
看有做这方面的高手不
还有有多少朋友有兴趣
大家一起做个开源的..

楼主:
上几个别人的图片 T T

网友:
LC常数要2600000,玩笑开大了

楼主:
几个无线输电的实验:

网友:
有见过类似的,日本的防水剃须刀,全身防水,底坐就是用电磁感应充电的。

不过人家是贴在一起的,这个离了一米远还有效率?

网友:
人类是自取灭亡!!

楼主:
额..看图片...我看有这个可能..
还有以前的矿石收音机原理

网友:
技术很不错啊

要不要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
半径一米后还有功率,那辐射得多厉害啊

楼主:
额..辐射这个据说不厉害..
效率的话距离跟效率肯定有关系的
但这个就跟空间成像技术一样
是一个从想象到显示怎么实现然后改进的问题
说到不安全
突然想到:通古斯爆炸
和特斯拉在通古斯爆炸过去7年后曾说:他可以让强大的电力在任何时间在地球的任何地点释放出来!!!
特斯拉  突然认识了这个很少人知道的伟人= =

网友:
是指接收端能产生100W的功率吗?如果接收端能接收到100W的功率,那么发射端得以多大的功率发射出去啊?电磁波在空间应该是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吧?
----------------------
我想以前在TX看了一篇教别人减少手机辐射的文章说:“打电话的时候要将手机直接对着手机基站的方向,这样电磁波就不会辐射到脑袋,从而减少危害”。看到这里,觉得TX的编辑TMD的忽悠人。。

网友:
无线电源,记得早在10年前就在一些报道上看到过,美国想在地球外面造一个庞大的太阳能发电站,然后通过电波将能量发回地面接收做为能源使用。

估计这辐射嘿嘿,猜想频率要是能做到直线传播,那辐射能好控制点。估计没那么高的频率吧!

网友:
对远距离的无线供电很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线电源,记得早在10年前就在一些报道上看到过,美国想在地球外面造一个庞大的太阳能发电站,然后通过电波将能量发回地面接收做为能源使用。
估计这辐射嘿嘿,猜想频率要是能做到直线传播,那辐射能好控制点。估计没那么高的频率吧!

额..这个是共振产生电..不是普通理解的电磁转换..
尼古拉·特斯拉一百年前就就想在美国建了
据说是因为投资公司利益问题  最后拆了

回复15楼:我个人感觉接收端能产生100W
而且发射的功率也不会很大
网上看别人的视频什么的说到功率还能增加 = = 不解中
最近我打算自己测试一下
在一个发射器周围放一个接收和两个以上接收  发送和接收功率有什么变化
有做过的朋友希望能说下经验

网友:
其实用不到那么远距离,能做到无插头高效冲电就行

网友:
额..这个是共振产生电..不是普通理解的电磁转换..
------------------------------------------------
不解?

网友:
哈哈。我曾经做过。即使再贴近,效率不到10%

这个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还有点效果。

网友:
玩过一下,距离5CM。
这种东西要拿出权威的检验报告才好推广!

网友:
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学习了

楼主:
来点科幻类的:
早期
  19世纪90年代,爱迪生 光谱辐射能研究项目的一名助手尼古拉·特斯拉就申请了最初的一个专利。 其中的一个线圈连接在电源上传输能量作为发射器,另一个线圈连着灯泡,作为能量接收器。通电后,发射器能够以10兆赫兹的频率振动,但它并不向外发射电磁波。
放大发射机
  特斯拉后来发明了所谓的“放大发射机”,现在称之为大功率高频传输线共振变压器,用于无线输电试验。特斯拉的无线输电技术,值得一提。特斯拉把地球作为内导体,地球电离层作为外导体,通过他的放大发射机,使用这种  特斯拉线圈结构图
放大发射机特有的径向电磁波振荡模式,在地球与电离层之间建立  传统特斯拉线圈原理图
起大约8赫兹的低频共振,利用环绕地球的表面电磁波来传输能量。这一系统与现代无线电广播的能量发射机制不同,而与交流电力网中的交流发电机与输电线的关系类似,当没有电力接收端的时候,发射机只与天地谐振腔交换无功能量,整个系统只有很少的有功损耗,而如果是一般的无线电广播,发射的能量则全部在空间中损耗掉了。特斯拉有生之年没有财力实现这一主张。后人从理论上完全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证明这种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效率极高,对生态安全,并且不会干扰无线电通信。只不过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能量广播和免费获取,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无人实际问津这种主张。

网友:
接收端无论怎个谐振法,怎个共振法,都改变不了发射端到接收端路径的单位时间里的空间能量密度,你100W的输出,最理想的的状态下,这段空间路径最少必有满足100W输出的能量通过,这段路径站个人,谁敢去的报名来。
    能量守恒定律到目前还没有人能改写。

楼主:
这个是在淘宝上有卖的..价格在四百多 = =
还有一个是:
接收模块测试时接3-5个5MM高亮七彩LED灯,距离可以达到60CM以上!
发射模块工作工作电流0.02A以下,功耗低,可长时间安装工作!
线圈大小是边长35CM的正方形!
实物:

再说我就像做广告了  T T
有做过或者用过的高手能不能上点资料

网友:
发射模块工作工作电流20毫安以下,电压多少伏的?距离可以达到60CM以上,接3-5个5MM高亮七彩LED灯都点亮,光LED灯的功率得0.5W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端无论怎个谐振法,怎个共振法,都改变不了发射端到接收端路径的单位时间里的空间能量密度,你100w的输出,最理想的的状态下,这段空间路径最少必有满足100w输出的能量通过,这段路径站个人,谁敢去的报名来。
    能量守恒定律到目前还没有人能改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zNDU0MDUy.html
这个视频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确实站个人在中间没事..
国外已经证明了这点

回复【34楼】
我没问过他,我个人感觉应该是220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眼见都未必为实,别太相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在淘宝上有卖的..价格在四百多 = =
还有一个是:
接收模块测试时接3-5个5mm高亮七彩led灯,距离可以达到60cm以上!
发射模块工作工作电流0.02a以下,功耗低,可长时间安装工作!
线圈大小是边长35cm的正方形!
实物:

再说我就像做广告了  t t
有做过或者用过的高手能不能上点资料

芯片--晶振--都需要打磨的东西真是高科技 呵呵!

楼主:
回复【37楼】
芯片--晶振--都需要打磨的东西真是高科技 呵呵!
----------------------------------------------------------------
呵呵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
我也觉得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做出来以后除了线圈 成本高不到哪去
如果说这个东西无害的话
为什么不从低端的慢慢应用开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接收端无论怎个谐振法,怎个共振法,都改变不了发射端到接收端路径的单位时间里的空间能量密度,你100w的输出,最理想的的状态下,这段空间路径最少必有满足100w输出的能量通过,这段路径站个人,谁敢去的报名来。
    能量守恒定律到目前还没有人能改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zndu0mduy.html
这个视频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确实站个人在中间没事..
国外已经证明了这点
回复【34楼】
我没问过他,我个人感觉应该是220的电压

不用等国外证明,我们的海尔早就给大家证明过了:搞出了无绳供电的的大屏幕液晶电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37楼】

又见高科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这个是共振产生电..不是普通理解的电磁转换..
------------------------------------------------
不解?

共振的也是电磁场共振吧!(猜想)
若是有条件的可以用频谱分析仪测试一下,或是场强分析仪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共振:电磁共振这个名词有点陌生,据说其原理类似声波共振的原理,两种介质具有相同的共振频率,就可以用来传递能量。WiTricity的技术就是采用了这种原理。他们称之为非辐射性电磁共振。当然这可能并不是说该项技术没有辐射,但的确和我们普通概念中电磁辐射有很大不同。

海尔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还真把这当回事。机壳全裸给人看才有说服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让有兴趣的人自己寻找真相.....
海尔现在就在招聘无线供电的研发人员
只能说..这是个发展方向

网友:
海尔这么大公司,应该不会忽悠人

网友:
有兴趣  前段时间看过无线电源方面的一些资料    现在貌似Iphone已经支持无线充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几个无线输电的实验:

这几个实验是楼主做的吗?

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接收端处于“谐振”状态???

收音机和电视机可以通过AFT和PLL来保证,你这个万一附近有导磁材料,LC接收回路固有频率变了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实验是别人做的
保证接收端处于“谐振”状态这个我看尼古拉·特斯拉的方法最好
那就是让它自适应
天线用类似这种的螺旋天线

网友:
公交卡难道不是么?

特斯拉只是一个神棍化的科学家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个实验是别人做的
保证接收端处于“谐振”状态这个我看尼古拉·特斯拉的方法最好
那就是让它自适应
天线用类似这种的螺旋天线

如何“自适应”?

就是像图中那样不用谐振电容?那就不能叫谐振了吧?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电磁污染很严重。既然电线效果最好,就用电线得了,实用还便宜,细细一根,多大功率都过去了。

网友:
这些人还没有刘谦厉害。如果51楼图是真的,那个人敢站久些,站近些,他基本就废了。在网上可以搜到一大堆成功发明永动机的视频,这些才是真的哩。

网友:
这种实验室,估计寸草不生

网友:
强, 期待对人体无伤害的那天

网友:
科技使人灭亡

楼主:
额..希望我能看到人类灭亡的那 一天...继续等待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提供点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几个无线输电的实验:

求来源

网友:
目前是人类的玩具,如果有末来就是人类的悲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人还没有刘谦厉害。如果51楼图是真的,那个人敢站久些,站近些,他基本就废了。在网上可以搜到一大堆成功发明永动机的视频,这些才是真的哩。

回复 网友F:
这种实验室,估计寸草不生

电磁炉也是无线传输能量的,怎么没见几个用电磁炉的人废了的?
为什么国外远距离输电实验都要硕大的线圈,因为都是用的低频输电。
低频电波辐射很难达到影响人体的能级(就目前已知的)。
倒是上面帖子所称的某些国内高科技比较有杀伤力,呵呵!

回复 网友G:
公交卡难道不是么?

特斯拉只是一个神棍化的科学家而已
没有论证就说别人的理论“神棍化”的人本身就“神棍化”了。
特斯拉的无线输电系统是想把地球变成一个超级低频变压器。

网友:
无线输电并在理论上绝对是可行的。
就目前而言需要实现较高效率的能量传输可行的办法有两种
1、低频传输,利用大地和电离层的效应输电。低频电波无法逃逸出电离层,也就是说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只要在电磁波消失在天地这个震荡回路之前有效的接受电磁波,效率就将会提高。而低频电波能在较少的震荡周期到达较远的接收端。
2、高频电磁波,高频电磁波具有较好的方向性。如微波。好的天线能有效防止电波逃逸。

不过还有相控阵可以将频率较低的电磁波调制到有方向性。没有具体研究。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低频电磁波传输很难实现就在于其要求的天线尺寸非常巨大,大家可以算算8HZ的半波振子需要多大!
这点恰好也是其效率高的原因。应为很难有这么大尺度的物体对其衰减。而KHz~MHz级别的电磁波就很容易被云层吸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来源: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23375
科创论坛里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磁炉也是无线传输能量的,怎么没见几个用电磁炉的人废了的?”
“公交卡难道不是么?”
问问有没有人能不能变成一片纸片,钻进炉面与锅之间,如果能的话这人估计得半废,说他半废是因为电磁炉的频率不高,如果更高,比如到微波段,这人就差不多熟了,要不微波炉还要搞什么防微波泄漏措施?生活中电磁炉旁的人不废,是因为泄漏的电磁波能量不足以使这个人废,公交卡什么功率级别?这些怎能和楼主说的大功率无线输电相比?
“低频电波辐射很难达到影响人体的能级(就目前已知的)。”
离大功率长波和中波发射塔很近很近的地方为什么不主张住人?虽说不会变熟人,但可能会使人致病,目前这个存在争议,医生说会,设备商说不会。

网友:
很多年前看过报道,美国计划研究太空电站,传输的方式是定向微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
这个课题存在的风险和危险的可能性以现在的认知是很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建议试验功率最好不要太大..

网友(2011-02-24):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无线供电,现在电费都节节攀升,无线的供电可以做到多少的效率。看不到前景,有谁可以解释下无线的好处??

网友:
1米,100W,两边的线圈起码有呼拉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无线供电,现在电费都节节攀升,无线的供电可以做到多少的效率。看不到前景,有谁可以解释下无线的好处??

这个楼上有好几位问无线输电的意义,我来说一下。具几个例子吧。
    对油田抽油机(磕头机)的动杆运动情况监测某重要参数,上面有个无线数据收发器,接电源线不方便。有无线输电就好了。该项目最后采用光电池勉强解决。
    某激光装置的高速运动部分要测量机械参数,计划用传感器+无线数据传输,电源在考虑中。
    汽车胎压监测的电源是怎么做的不清楚,估计无线供电有用。
    现在有个测试项目,其中供电是问题之一,就3米的距离,接线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我也在关注无线供电,3米,5V,电流几十毫安足够。
    总之,无线供电必有它的用途,而且很可能是必须滴!

    题外话:视频传输,短距离的接根线很简单吧,但有的情况下(如运动中)必须用无线视频传输。(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希望以后坛里的兄弟不要说“供电,接根线多简单”之类的话。如果我说的不清楚可以继续探讨。

网友:
30楼发的照片并非科幻,而是电压升高到足以击穿几米空气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效果。那个人之所以没被点击,大家没注意到他是站在屏蔽罩里吗?这些都是很普通的现代科学原理。谈不上科幻。至于能量在电离层和大地之间没有什么损耗的传输,那倒是痴人说梦了。写这个的人肯定就是个有着科幻色彩的对物理学不怎么了解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J: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无线供电,现在电费都节节攀升,无线的供电可以做到多少的效率。看不到前景,有谁可以解释下无线的好处??

用处很多呀,我的电动牙刷就是无线供电的,湿漉漉的也照样充。数字化变电站用的电流互感器,通过磁致旋光效应来测电流,测量值AD后通过光纤送出,所以可以不用油来做绝缘,但DA和光传输的电源就得靠无线供电来解决。
要保证24小时可靠工作,靠太阳能电池也不行的。
汽车胎压监测可以用电池,因为不用经常传送数据,实际工作率是很低的。也可以用无源RFID装在气门芯上,每次经过读卡器采集数据。

网友:
像磕头机和变电站的电流互感器 这种必须用无线电源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人都是不能到达的嘛(人要是随便能到达就可以用电线) 那干嘛不用高频率的微波充电,像电动牙刷我觉得 可不可以无线充电都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J:

商业噱头,为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钱,可以连家庭固定照明也搞无线供电的。

网友:
又见高科技

网友:
引用图片【30楼】nestneptune

很壮观

网友:
期待无线供电技术成熟

网友:
手机电没充满,人先熟了

网友(2011-03-31):
我多方查找2米的功率仅仅10mW无线电源,无果。

网友(2011-05-27):
不知哪位是否有POWERMAT公司生产的手机无线充电器原理图

网友:
100W的辐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