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delphi,请高手进来帮个忙!嘿嘿 希望大家给点力哦。

楼主(2011-01-09):
像Label1  Label2  Label3。。。。 这样 ,Label后面的数字我想用个变量代替 ,  要怎么表示啊?  delphi里面有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本人初学delphi,查了下资料没找到,   有知道的帮忙告诉下哈   不胜感激!!!!!!

楼主:
小弟在线等哈!!

楼主:
唉 今天看来是等不到了。。。。

网友:
delphi 控件数组 初学者有难度

网友:
用控件数组吧,动态生成 ,比如生成32个checkbox ,就可以用下面的代码
  chkedits          : array[0..31] of TCheckBox;

for i := 0 to 31 do begin
    chkedits := TCheckBox.Create(GroupBox2);
    chkedits.Parent := GroupBox2;
    chkedits.Tag := i;
    chkedits.Top := rf;
    chkedits.Left := lf;
    chkedits.Width := 100;

    chkedits.Caption := '第' + IntToStr(i + 1) + '个checkbox';

    chkedits.OnClick := chkedits_onclick;

    if (i + 1) mod 8 = 0 then begin
      rf := rf + 35;
      lf := 5;
    end
    else
      lf := lf + 105;
  end;

网友:
建议去下个“大富翁”,

网友:
动态生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哈  大概知道怎么弄了   !!

网友:
定义个label数组,然后用EXCEL拖动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