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30仿真器好像挂了,看一下有办法吗?

楼主(2011-01-10):
利尔达送的那个小eZ430-F2013

插上后它自动升级固件了,我没注意就点了确定

现在插上后再也没反应了,再也检测不到了

IAR版本5.101,,,有办法再弄回去吗?

网友:
eZ430系列的仿真器是无法进行固件升级的,在IAR下也不会提示固件自动升级,很奇怪你的怎么会提示自动升级?
解决方法:
重新烧写eZ430上MSP430F1612的固件。
需要注意的问题:
利尔达的工具做的比较那啥,MSP430F1612的熔丝可能已经烧断,如果烧断你只能用BSL下载固件。

楼主:
刚开始是好的,在仿真时候出现了这个升级对话框,没注意就确认了,我还纳闷怎么这么久在那,看了一下,看到了个认识的单词firmware,日,拔下都来不及了,等到finish,,就发现不行了,,,,后悔死了,这东西借来的,本应该让公司去买个,正好有朋友有个在我这,我就贡献出来了

再问一下,你那个EZ430固件是不是一样的呀,我刚从杭州力杰电子上面下了个,也是这个固件,但里面内部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比对一下txt文件,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克隆的TI的,我是TI原装eZ430-F2013里的固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下,固件是一样的,只是固件显示格式不一样而已。(力杰的固件中数据内容为0xFF的地址都省略了)

楼主:
哦,谢谢哈

不知道USB仿真器能否烧回去,,,

耽误时间了,下午直接到利尔达去买了一个仿真器400块,,,,还以为能好用点,插上后也是提示升级固件,这次打死也不敢了

然后就出现异常退出,一直用不了
找了大量论坛,说是IAR 5.1以上版本就有这问题。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然后我前段时间在家一直用eZ430-F2013也没出问题,,用并口就更没问题,今天竟然出了这么多问题,搞了一天了。。。。呆会装个4.11版试试,再不行明天利尔达来人解决,实不想因这种问题让人家来,几秒钟搞定,太没面子了,呵

网友:
汗啊,MSP430UIF是需要升级固件的呀!MSP430UIF根据IAR版本不同会自动升级固件,这个是必要的操作。
eZ430-F2013不需要升级,也不会提示升级。

楼主:
我按你说的升级了固件,可还是不行

意外发现,我把下载线前短了三分之一,现在从仿真器到我板子只有20公分的样子,竟然可以仿真了,崩溃,搞了一天没找到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用利尔达附带的下载线缆吗?还是自己做的?质量差的60cm的灰排线信号不知道都衰减哪去了,推荐不超过20cm。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