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飞思卡尔的GUI移植到ucGUI的模拟器上,感受下这个gui

楼主(2011-01-10):
RT
个人不是太喜欢,尤其是多窗口的时候,当一个“子screen”关闭后,屏幕上还会显示,只是变成了非活动窗口,只有当“父screen”关闭后,其它的"子screen"才会消失。  这里的screen相当于对话框,子screen 是一个对话框引起的另一个对话框,,名称我自己定义的,可能不恰当。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剪切也貌似可以实现多窗口。。 如果“父screen”永远比"子screen"大的话,这种现象就看不到

我文字功底实在太差了,自己感受下吧

网友:
沙发!~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感觉和pic-gui一个级别的,不知道资源消耗会不会更少点!

楼主:
是会少点的。起码内存是会更少,
首先,控件的绘制比pic-GUI更简单,
控件是静态建立的,控件文本默认都是const,不可更改,如果遇到有更改文本的控件,则要引入一个变量,控件文本的长度也是”固定“的,长度必须小于初始化时的长度,不过这样可以减少些时间,不用每次都计算长度。。

总之,比较简单。
目前发现有很多小的bug,座标的处理很多地方有问题。应该不是我移植的问题,因为移植的底层函数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