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只用一只三极管的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1-01-10):
今天老大要求在如下基本电路的基础上,只增加一只三极管(PNP型)和若干电阻、电容、电感对负载进行过流保护,负载为阻性负载,请问如何实现?
过流保护要求:当电流达到正常值的1.5~2倍时断开继电器,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接通继电器,以后反复如此。(注:只允许用一只PNP型三极管,所有增加的元件都在黑框以内做)

网友:
只允许用一只PNP型三极管,连IC也不行,高难度啊,就算能整出来,过流动作值也飘忽不定,重复性很差。用自恢复保险都比这要好。

网友:
可以参考以下简单限流图

网友:
静等cowboy出现

网友:
根据负载电流计算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延时怎办?Q1导通和截止干脆否?

网友:
帮你设计了一个,你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的,即使行,元件过界啦。

网友:
不好意思,那几只二极管换成一直稳压二极管,而且要反接

网友:
肯定不行啦,连基本的过流检测功能都没法实现啊。

网友:
试试这个:
假定额定电流1A,RELAY 内阻1K

网友:
我是以一种“挑刺”的精神讨论的,有挑刺才有好产品。无疑,牛仔的确是位大师,向您学习!
我觉得,这个电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1.Q1至少在某个不短的时间里,存在截止和导通的不干脆情况,也许还有更坏的情况,Q1没有饱和过,使继电器得电远离24伏。2,由于C1的存在,使Q1动作不干脆。3.第1和第2若成立,在强的负载电流下,会影响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甚至触点粘结。

网友:
继电器不做隔离,仅作为开关,用mosfet更合适。成本上也差不多。
2楼的图问题在于:线圈的供电不仅取决于2003A,还要求触点吸合。这显然是无法启动的。

楼主:
2楼是我们最开始用的电路,但除了不能启动以外,还起不到过流保护的作用,因为电流过大后,三极管是不能截止的

11楼cowboy的电路在测试中发现三极管的C、E极之间电压高达9V,而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只有14V左右,这使得继电器的动作不是很干脆,确实有如12楼on971所说的情况,而且三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长期使用担心三极管吃不消。

但在只用一只三极管的情况下,cowboy的电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电路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过,一直在2楼的电路结构上打转,出不来,今天看到cowboy的电路可以说是眼前一亮,如果这个电路能更完善些(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应该具有实用价值。

谢谢cowboy和on97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以一种“挑刺”的精神讨论的,有挑刺才有好产品。无疑,牛仔的确是位大师,向您学习!
我觉得,这个电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1.q1至少在某个不短的时间里,存在截止和导通的不干脆情况,也许还有更坏的情况,q1没有饱和过,使继电器得电远离24伏。2,由于c1的存在,使q1动作不干脆。3.第1和第2若成立,在强的负载电流下,会影响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甚至触点粘结。

欢迎挑刺,搞技术就是需要这种挑刺精神。
你提及的问题都是属实,这种方法不宜应用在实际电路中。11楼电路只是在楼主所限的条件下实现所需的功能,并没有考虑性能和寿命。
该电路本身本来就是让Q1工作于线性区,导通和和截止并不干脆。由于继电器的触点动作是具有机械滞回特征,因而Q1的开关不利落并不影响负载通断电的速度,但正如你所说,这将缩短继电器触点的电气寿命。不过我仍见过一些音频功放电路中采用这种形式,作为嗽叭保护电路。
Q1能不能饱和,取决于负载电流。当负载电流在1A以下,Q1能进入饱和状态,所以额定电流内,继电器线圈能得到接近24V的驱动电压。只有过流情况发生时,Q1才工作于线性区域。
再增加一三极管可以解决上述的所有问题,但这将超出楼主的制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

但你的电路好象不能过流保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1楼电路只提供电路形式,具体电路参数需根据继电器线圈电阻,额定电流,三极管放大倍数等作相应的调整,关键是几个电阻的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11楼的电路至少提供了一个方向和思路,电路参数当然是要作调整的。谢了

网友:
dianziboy,说服老大放宽条件吧,否则够呛。另外,如果该革新是为了克服烧2003A,觉得同样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在试图说服老大,而且我也给老大提供过使用两个管子和三个管子的方案,但有时候,人是特别自信的,而且非要不撞南墙不回头啊。等等吧,等到此路不通的时候再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喜欢走胡同,还是尽头有堵墙的胡同。

网友(2011-02-20):
回复 网友E: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图是如何实现延时的,电容充电和放电的回路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控制端低电平有效。
D2、D3由R2提供偏置电流,两端压降相对地稳定于0.6*2 = 1.2V。
R3为电流检测电阻,其取值确定过流阀值,按图参数约为1.5A。
负载1A以内,R3压降小于0.4V, 两D压降1.2V, 因而电容两端电压最终稳定于0.8V以上。
电容两端电压0.8V以上,通过R5加于Q1的BE结, Q1导通, 继电器吸合。
负载过载,电流大于1.5A时, R3压降大于0.6V, 电容通过R3,D2,D3迅速放电至0.6V以下。
Q1的VBE电压也降至0.6V以下,Q1截止, 继电器释放, 断开负载。
负载电流消失,R3两端电压接近为0, 电流经R3,C1,R2向电容缓慢充电。
当电容充电至0.6V以上, Q1重新导通, 继电器吸合, 负载通电。
如果负载电流正常, 则状态保持; 若过载, 重复上述保护动作。

这时的Q1过看作电压比较器, D2, D3提供基准电压1.2V, R3压降为待比较电压。
基位电压与R3压降之差大于VBE,三极管导通, 否则截止。
注意继电器线包电流不能太大, 否则影响效果。
负载电流接近阀值电流时, 该电路工作效果不理想, 动作不干脆。

网友:
感谢牛仔的回复,还有一个疑问,你所说的“动作不干脆”是不是指的就是这句“负载过载,电流大于1.5A时, R3压降大于0.6V, 电容通过R3,D2,D3迅速放电至0.6V以下。 Q1的VBE电压也降至0.6V以下,Q1截止, 继电器释放, 断开负载。”
因为通过电容放电之后再断开负载,需要一些时间,保护动作就不够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指线包电流没有即通即断的状态。代老师回复,不知对不?

网友:
不知楼主的相关问题最终是怎样定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on971说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动作不干脆,电流突然加大以后,电路不能立即断开 严重的话会烧坏负载。

小弟画了个简单的请牛仔哥 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指线包电流没有即通即断的状态",那就是电容充放电需要时间的原因了

网友:
三极管过流控制 (原文件名:三极管保护电路.png)

(R1电阻代表 后面的ULN2003)
由于电感的存在,电容的充电不是立即执行,所以三极管基极的电压会发生突变,那么切断动作就会比较干脆了

对cowboy的电路有一点疑问。

图上的负载设置的似乎有问题,按题目的意思负载是不变的,变化的仅仅是电流 所以负载设置成滑动变阻器就有问题,如果负载值固定不变那么cowboy仁兄的电路就有问题了。 恳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三极管过流控制 (原文件名:三极管保护电路.png)

三极管一直维持导通,除开电源电压趋近零,行不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过调整与负载串联的电阻,可以让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过流的情况下高出导通的电压。
(负载电阻一定的情况下,过流会引起负载电压升高 直接切断三极管的导通)

网友:
再说,对于充放电速率很缓的电流,得搞个巨大电感量的电感才有明显的作用,其本质和一支电阻相当,可见,加上的电感是多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患低级错误了。其一,这个采样电阻不能取得太大。其二,即使可以,三极管B极电位总比E极低,所以一直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说的详细点就是电容有个充放电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上的负载设置的似乎有问题,按题目的意思负载是不变的,变化的仅仅是电流 所以负载设置成滑动变阻器就有问题,如果负载值固定不变那么cowboy仁兄的电路就有问题了。 恳请指正

1. 假定24V电源未发生故障,如果负载不变,那么电流为什么会变化呢?实际应用中,那个负载是变换着的,所以需要考虑过流保护。
2. cowboy 特地将负载设置成滑动变阻器,正是为了仿真保护电路如何实现其保护功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图上的负载设置的似乎有问题,按题目的意思负载是不变的,变化的仅仅是电流 所以负载设置成滑动变阻器就有问题,如果负载值固定不变那么cowboy仁兄的电路就有问题了。 恳请指正
1. 假定24v电源未发生故障,如果负载不变,那么电流为什么会变化呢?实际应用中,那个负载是变换着的,所以需要考虑过流保护。
2. cowboy 特地将负载设置成滑动变阻器,正是为了仿真保护电路如何实现其保护功能的。

负载不变如果电源电压有波动,就能起到保护功能,如果负载变化cowboy的电路正确,我的电路就有问题了

呵呵 较真一点 题目已经明确的画出负载不是滑动变阻器

如果负载不变,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电路连最基本的原理性都说不通,就甭提实际效果了。

网友:
很想系统学习下模电的基础,cowboy能否介绍下关于运放和电路分析的好书.电子版的更好.

楼主:
请问:如果换用以下电路能实现过流保护吗?
其中S1为干簧管,L为线圈(圈数根据电流保护电流的大小确定)

另外说明一下:线圈要绕在干簧管外面

网友:
把干簧管移到EB间会更好,C1,R1取消。原理可行,但实际应用中过流动作值的范围会很宽,主要取决于干簧管AT值的一致性。

网友:
D2也可不要(短路)。

网友:
还有,过流动作后得靠其它电路保持继电器断开,否则电路会断开—接通-断开-接通-断开,一直震荡下去。

网友:
使用干簧管时还得注意它的耐压,理论上,耐压不足,在直流环境下,干簧管接通后断开会发生拉弧现象,拉弧会一直维持到断电或流经的电流接为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改不如以前11楼cowboy原著,只需修改減小啟动时间。
楼主你好像修破房子東補西補一块,要能省成本又好性能并相容旧设備,最好將周迈线路展出,以及作用順序和要求。
回复 网友B:
C1,R1取消,D2也可不要(短路)。-----那么有作用时继电器出現振盪。

网友:
回复 网友I:

c1,r1取消,d2也可不要(短路)。-----那么有作用时继电器出現振盪。

    现时接法的缺点:1.干簧管闭合瞬间,对C1放电(见图画了一只电解,估计拟用容量相对较大),瞬间放电电流比较大,在有条件避免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2.干簧管闭合后,R1和R2分压,若R1取值较小,D2截止,Q1基极视为悬空,这种情况应该避免。若R1取值偏大,则D2导通,Q1工作在线性区,这种情况也应该避免。
    把干簧管移到EB间,C1,R1取消,D2不要(短路),修改后克服了以上缺点,干簧管闭合时簧片如有回震,也绝不会使继电器出現振荡,因为,簧片回震频率很高,继电器根本就响应不过来,加上续流管的续流作用,继电器更加响应不过来。如着实担心,在干簧管上并个0.1微法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
怎么驱动不了继电器呢,那里错了,请大哥们分析下,我是菜鸟来的。

网友:
proteus 7.1中没有8550能用什么代替,我用其它的NPN代替,也不行。请大哥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上面有贴已指出电路的性质。

网友:
大概是仿真模型问题,两个二极管压降应是1.4V左右,试换为1N4148看看。

网友:
54楼R3电流取样电阻达10欧,太大了,楼主的正常负载是6A电流的,也就是负载才4欧,这样搞负载就不是负载了(功率大降)。

网友:
按54楼图参数,正常负载下也产生过流(负载故障)保护动作,显然是不行。

网友(2011-05-11):
不MARK 都不行

网友:
楼上竟是高手啊!!

网友:
"今天老大要求在如下基本电路的基础上"

smart engineers understand what's impossible to do;
dumb engineers ask others to do the impossible;
dumber engineers try to do the impossible.

网友(2011-11-29):
那么多高手在,阿拉都不好意思在电子行业混了

网友:
加入这个论坛就是为的学习,有高手在学习的更快

网友(2012-02-21):
回复 网友K:
"今天老大要求在如下基本电路的基础上"
smart engineers understand what's impossible to do;
dumb engineers ask others to do the impossible;
dumber engineers try to do the impossible.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师设计的电路很好;

有两个点:

1,楼主位提到“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接通继电器”,所以引入了电容,然而也会带来过流时,电容放电,导致过流时反应过慢,但是

考虑到一种情况,当电流增加较大时,例如负载短路了,那么此时大电容处于反向导通,会使电容热爆的;

2,对于过流时,电容的放电回路表示疑问,电容的电荷怎么会经R3--D2--D3--电容负极 呢?我觉得应该是Vbe--680欧---电容负极

网友(2015-05-05):
如果前面是mcu控制,何苦自缚手脚,加一个电流检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