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PS2812输出2对(4路)PWM波

楼主(2011-01-10):
我最近刚学习DSP,有没有高手能讲解下有关设置PWM波要哪些寄存器,最好有程序。我想做个用AD7656采电压然后输出2对PWM信号,最好能有详细的解释,谢谢了!

网友:
这里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927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ndabell&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不是说要更新占空比么?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是想实时控制PWM的输出,我看是对比较寄存器CMPRx赋值,不断变化其值吧?那值和占空比是什么关系?有相关的资料么?谢谢大家了!

楼主:
CMPRX值根据算出来的占空比,乘以周期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