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示波器如何实现自动量程

楼主(2011-01-10):
最近在做一个信号采样的项目,信号输入范围-12V~100V,不知道可否像示波器那样用自动量程的方法?请教硬件和软件的思路,thanks a lot.

网友(2011-11-05):
多个继电器实现不同的衰减倍数。
程序上从最大的数案件开始,逐级调整,知道衰减到合适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