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轮自平衡车基本做完,给大伙瞧瞧~

楼主(2011-01-10):
首先特别感谢zlstone和feng_matrix两位!!谢谢你们的指点和资料!

算法:和大家的一样,一个倾角环,一个车速环。取得角度、角速度、车速、车位移四个量后经过运算送给PWM驱动电机。
硬件:
  主控:atmega16;
  角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ENC-03MB(直接接AD输入,未加硬件滤波)、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二者kalman融合取得角度、角速度。PS:抄zlstone的,呵呵。
  电机速度传感器:每个电机两个霍尔传感器(AB相)。
  电机:型号不清楚,很常见的减速电机。额定电压6V,功率3W。
  电机驱动:L298N
  电源:变压器整流桥那种普通电源,几块钱一个。两个,电机、MCU分开供电。电机电源电压打到最高不接电机时15V多,接了电机5V多,汗。。
  显示器:LCD1602B
  遥控:电视红外遥控器

源代码 WINAVR20100110+AVRStudio4.18ourdev_610434C8FD1C.rar(文件大小:104K) (原文件名:Balance.rar)

原理图:

车速未滤波之前波形 (原文件名:车速未滤波之前波形.JPG)

车速10Hz低通滤波后波形 (原文件名:车速10Hz低通滤波后波形.JPG)

视频在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1OTQ3NzU2.html

楼主:
现在还不是很稳,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参数没调到最佳,调了好久,先这样吧。再有就是电源太烂了,电机是额定6V的可实际电压空载的时候才打到5伏多一点,在平衡的时候没测,肯定更低了。

陀螺仪ENC-03是直接接AD输入端的,因为按照datasheet上边的参考电路有过冲问题,这个问题有个帖子已经讨论过,很多人都是围绕怎么补救这个问题,我来算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呵呵~如下:

高通滤波脉冲响应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因为有这个问题,会给倾角数据造成影响,所以我就去掉了滤波,直接接到AD。这样1deg/s有0.67mv,10位AD参考电压是3.36V,最小才能测到3.28mv,小于4.8deg时就测不到了。本来担心这个问题,但试了下KALMAN滤波,真是强啊!角度很精确,就这么用了。

网友A:
嘿嘿,不错。有时间我把我的也传上来看看。比LZ的好看。

网友:
是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有刷的可能难调点吧,呵呵,愚见!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上来看下啊,呵呵。我做的不好,不怎么稳,啥时候换个开关电源再试试。我的是纯手工制作呵呵,看那一堆线。。。

回复 网友B:
有刷的,一个23元

网友:
车体跟我以前DIY的一样!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车体研究了好久,没有用钢化玻璃的设备,就一直没动工。有天去打水突然看到旁边有个大的三合板,呵呵,于是乎。。
感觉车体结构也是个难点啊,要算尺寸,要打孔(先用烙铁头扎,在用螺丝刀来回钻),挺费劲的。还有支架,试用很短的铜柱,一个一个摞起来的,所有能找到的铜柱都用上了,刚好够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硬质的洞洞板!呵呵

网友:
这种车体的中间不能负重,重了后面俩轮就往外翻,当时是做打水机器人的,后来没有做完就over了~~~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想过,但手里没有,要去网上买,还有点不太结实。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3MDIwMzY=.html
这个蛮好的。

网友D:
很牛啊,硬件基本上符合我的期望了,不过我打算用stc的单片机试着做做,顶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STC那种的,我只用过STC89C51那种的,呵呵。这个车要用很多片内外设的。
AIN0:陀螺仪输入
AIN1:加速度计输入
T0:采样周期定时,算法都在这里完成;
T1:两路PWM;
T2:用作霍尔传感器T法测速(要用码盘M法测速,不需要用)、红外脉冲定时;
INT0、INT1:接霍尔传感器,采集速度
INT2:红外接收头输入信号(遥控要用无线的话,也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手工的,板子用锉刀打磨的比较规整,线不多。方案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串口软件下载打开不了,缺少dl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发给我同学,能运行啊。我没有用到dll,应该是你那边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少什么dll可以单独下个dll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话说你有电机驱动电路图没,让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缺dll不能运行。

楼主:
驱动我买的模块20块,卖家没提供电路图。应该是和这个一样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44216&bbs_page_no=1&bbs_id=1024。都是没加光耦直接接过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也缺dll啊,dll文件名是什么?我系统是XP SP3你们的都是什么系统啊?动态链接库那块我还没学,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看大家能帮下不?要不像18楼找个dll。

网友:
顶楼主,这个作品真的相当不错,我们是同学嘛,基本都是看着他做过来的,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做的。还有刚才那个串口调试软件我在我电脑上试了下能运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晕,叫你顶还真来顶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本来程序是Debug版本的,要改成正式发行版的,VC我只用了不久,是低级错误啦,呵呵。LZ位软件我重新改过了。
VC工程在这里。
写的有点乱,10.1假期写的,后边就没怎么更新了。两种显示,字符显示和调试助手相同,要用示波器的话,协议为:先发0xFD,再连续发两个字节数据,多个数据依次发下去。单片机中此段程序即为发送波形显示数据的格式:
        if(++ctr_pos==2)
        {
                ctr_pos=0;

                temp1=speed_filter*10+150;
                Putc(0xfd);
                Putc(temp1/256);
                Putc(temp1%256);
        }
数据发的不能太快(差不多要大于10ms),太快右侧字符频繁刷新界面,上位机会卡死,所以在界面上设置了禁止字符输出,用示波器时,最好选上。这个软件可以查看历史波形、数据。

网友:
好似看到棉被,那个不是楼主的床板吧,太简朴了,还写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感谢你的电路图,这样又让我了解了一种驱动电机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没人关注啦,大家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所有资料都有啊!~
我说下成本:
AVR最小系统版 45;
陀螺仪ENC-30MB:35;
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模块:48(5V/3.3V供电);
电机+轮子+联轴器两套:96;
霍尔传感器模块(两对,每对AB相):34;
电机驱动板:20;
遥控、显示看个人了。
45+35+48+96+34+20=278元。
所有的加一起300元吧。

网友:
300块还真够便宜的!再替你顶下!

楼主:
哈哈,cool了!谢谢armok!
但是这个贴依然很冷清啊。。。大家在做自平衡车的,路过都顶下哈~~

此贴的价值:
1.车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
2.所有代码,电路开源(都是模块插线,没有PCB的。。);
3.这个上位机真的很实用。没有示波器或者不方便用示波器时候,用它显示波形很爽的,并且可以保留历史波形哦!在做此车过程中,我先后用它看了角速度、加速度、陀螺仪积分的角度、KALMAN滤波的角度、车运行过程中的角度、电机空载速度、PI闭环的空载调速曲线(此车没用速度闭环)、车位移等曲线。很直观!发送数据的协议很简单,上面已经讲过。而且代码开源的,自己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改善一些功能。

吹牛完毕,谢谢~

网友:
顶一顶,楼主照片里的木板子上刻的是秘笈吗?

网友:
LZ的电机+轮子+联轴器在哪買呢??
可以給個地址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贴淘宝地址,有做广告的嫌疑啊。。。

都是一个店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LZ买的太贵了,MMA7260才13,ENC-03为18,我也买了许多元件,但AVR单片机不太懂,一直没敢开工。正在学习,刚设计了个实验板。另外驱动电路是自己做的,分立元件的,体积稍大,但效果很好。向楼主学下中。。。。。

网友:
哪个组织下器材的套件。。我定一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有点贵当初买的时候也看了其他店子,有像你说的很便宜的,但是你也要考虑邮费起码10元吧,那个MMA7260挺好的别看要48元,是已经做好的模块,而且有插针,可以直接插在万用版上的,你要是13块钱买个芯片的话,要是没风枪的话,不好焊吧,我是不会焊,呵呵。其他店类似的模块也要30多吧,再加个邮费也差不多了。但客观的讲,那个店确实有点点贵,但是所有东西一次性都买齐了。

做此车不是非要用AVR的,只要速度、外设够用就可以!需要的外设上边都有说。关键要懂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告示:此铁门已坏,请同学们出门时,多多留意!”呵呵呵呵。此木板非本人床板,是用来做车底座的,垫在床上做实验的,床有点不平。。。

网友:
楼主你好,能不能具体说下卡尔曼滤波在算法,先谢过了

网友:
mark,天才哦,malar

网友:
請問lz車子的偏角是怎么算呢??
是用陀螺仪, 還是用兩個速度传感器算的呢??

真是要向牛師兄請教一下, 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1元钱买了PCB空板,不过mma7260确实不好焊,我用热风枪吹了好几次才成功,我都担心把芯片烧坏,后来试一下没坏,其实还是买成品模块放心。刚把AVR实验板焊成,正在编程序学习。慢慢来吧,只有趁工作之余鼓捣一下,不过看你利用mma7260和ENC-03成功做成了小车,我就有信心了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给你推荐篇文章
文章从头开始看,看完离散卡尔曼滤波那一节,就会理解很多。后面扩展卡尔曼我看不懂,最后面举了个例子,好好看下。

卡尔曼C语言ourdev_611839GC1Z3U.txt(文件大小:7K) (原文件名:kalman.txt) 再看下这个程序。和我用的结构差不多的(我的是抄zlstone的,他貌似也是复制的,呵呵,最难的就是卡尔曼)。 下面是我的: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ngle_m,float gyro_m)                        //gyro_m:gyro_measure
{
        angle+=(gyro_m-q_bias) * dt;//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0][1] - P[1][0];// Pk-'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1][1];
        Pdot[2]=- P[1][1];
        Pdot[3]=Q_gyro;

        P[0][0] += Pdot[0] * dt;// Pk-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0][1] += Pdot[1] * dt;
        P[1][0] += Pdot[2] * dt;
        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ngle_m - angle;//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0][0];
        PCt_1 = C_0 * 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Kk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0][1];

        P[0][0] -= K_0 * t_0;//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0][1] -= K_0 * t_1;
        P[1][0] -= K_1 * t_0;
        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后验估计
        angle_dot = gyro_m-q_bias;//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 = 角速度
}

我只能帮这些了,我的方向是运动控制方面,KALMAN貌似在信号分析相关专业会学的,所以我也没细看了。上述程序我是直接复制过来的,只改了采样周期,剩下一点没动(还加了点注释,呵呵)。有关KALMAN的详细解释一般都是外国网站的,中国的都是扯淡。我做这个车的目的就是想搞下PID,怎么获取角度是次要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H:
需要两个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ENC-03MB)、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AD测量并转换得两者数据,送KALMAN滤波,输出得到角度(angle)、角速度(angle_dot),就可以用了!

P.S.我不姓牛啊!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帮楼主顶一个,等我技术成熟了,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传感器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
是角度還是角速度呢??
我用了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得到傾角是沒問題的, 但對車子計算偏航的角度就出現問題了
因為加速度传感器沒法對角速度传感器進行誤差補償, 這方面lz是怎么解決呢??

牛師兄只是稱讚lz真牛...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角速度和加速度啊!要得到角度需要卡尔曼(KALMAN)融合,可以活得很精确的角度。如果用我那段程序需要根据自己的采样周期修改dt的值,我的是6ms,所以dt=0.006。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卡尔曼融合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 這里明白了, 也可以得到傾角, 因為有對地面的加速度是不變的, 也是1g
到了計算偏航的時候, 沒有了地心引力, 就頭痛了

偏航的也是角速度和加速度嗎? 角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得到gyro_m, 但怎么把加速度得到的数据算成angle_m呢?
我還是不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送给KALMAN的数据应该是角速度、加速度计求得的角度而不是加速度。
        acc=acc-1650;//加速度测量数据-静态值
        acc=acc/800;//这里得到角度的正弦值
        if(acc>1)//算出的值可能大于1或小于-1,是错的,所以限下幅
                acc=1;
        else if(acc<-1)
                acc=-1;
        acc=180/3.1415*asin(acc);//asin求反正弦,得出的单位是弧度,*180/pi得到角度值
        w=(gyro-1178)/0.67;//角速度值
        Kalman_Filter(acc,w);//角度,角速度。函数原型:Kalman_Filter(float angle_m,float gyro_m)

加速度计反正弦求出的角度静止时是很精确的,但是在运动(偏航就是运动吧)时由于有除重力附加的加速度,所以算出的角度将不准。角速度积分求出的角度,因为是积分,所以在累加过程中又慢慢的累计误差,慢慢得出的角度也不准了,角速度传感器本身也有温漂问题,也会造成影响。融合之后很精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acc是加速度计是輸出, 這是一軸加速度計嗎? 就是說加速度計的方向軸是與車子的方向承直角, 這理解對嗎?

acc=acc-1650;//加速度测量数据-静态值  <---這是減去0g輸出的值
acc=acc/800;//这里得到角度的正弦值    <---800這值...不理解...>,<

之後的都理解了, asin後換成角度, w是處理角速度传感器的輸出

還有的是, lz主控的AD是多少位的? 我的是0-5V換成0-1024的, 所以静态值太約3XX.
其實這也不是問題, 主要的是800是怎么計算的呢??

請教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剛想到了一個問題, 車子向前左或前右轉的時間, 加速度計不是應該有兩個輸出嗎? 怎么只取acc一個呢?
想了想, 如果acc是與地平面承水平的話, 在asin的時候, 不會把別一個值成了1g(地心引力)吧? 那不是也在做傾角嗎??

网友:
看图片,貌似是科大的校友啊,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800mv见数据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2056WR1X9S.pdf(文件大小:197K) (原文件名:MMA7260QT_NoRestriction.pdf)

除800mv得到的是多少g,假如0.2g,那么0.2g/g=0.2不就是正弦值么?然后再反正弦并把单位转成角度制。

我的AD用10位,参考电压用MMA7260模块自带的3.3V稳压电源(3.36v),参考电压越小越精确,但也别太小了。看下最大能测的加速度:(3360-1650)/800=2.1375,能测到2g多点,够用了。你用5V参考的话分辨率降低很多,也没有什么好处。MMA7260都是3.3V供电的吧,直接把电源线接到AD参考电压就行了。还有要考虑陀螺仪的量程,静态输出1.35V,由公式:
Output voltage = V0 + Sv x w [V]
V0 :Static output [V] (at angular velocity is 0 [deg/s])
Sv :Scale factor [mV/deg/s]
w : Angular velocity [angular velocity range : -90 to +90 [deg/s]
最大能测的w为 -90 to +90 极限电压为1350 + 0.67*90=1410.3,1350 - 0.67*90=1289.7,落在参考电压3.36V内,没有问题。
另外AD最小能分辨3360/1024=3.28125mv电压,对于小于此值时的角速度是无法测量的(其实挺小的),用KALMAN滤波之后的角度很精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在昨晚想到的, 車子向前左或前右轉的時間, 加速度計不是應該有兩個輸出嗎? 怎么只取acc一個呢?
想了想, 如果acc是與地平面承水平的話, 在正弦的時候, 那不是也在做傾角嗎??

這已猜到了是正弦了, 但是...
除800mv之前, 不是要把AD得到的数据換成電压值嗎? 例如我的主控AD是0-5V對應0-1023的, 先把AD值*5/1024 再除800m才對嗎?

傾角的計算(也就係除800mv後得到的是多少g, 再除1g的正弦)已經完成了
回到一直的問題, 是水平面的偏角, 如果z軸向天, 水平面就是xy面的角度變化, 沒有1g的參與, 這所以才令我頭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辽宁科大,还是湖南科大啊?我都不是啊,,呵呵,我是工程学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懂了, 原來已經換成了電压,(3360mv-1650mv)/800mv=2.1375

但是xy面(z軸向天)的偏角還困擾著....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傾角的計算已經完成了
水平面的偏角有辦法解決嗎??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懂你的意思。。。
得到角度就行了呗,还算什么“水平面的偏角”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驱动我买的模块20块,卖家没提供电路图。应该是和这个一样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44216&bbs_page_no=1&bbs_id=1024。都是没加光耦直接接过去的。
没加光耦直接接过去的,能驱动起来吗?我现在苦恼,我没接,但是电机没转,我是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用PWM调速。请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加光耦是为了隔离,跟“驱动”有什么关系啊?检查接线,测试各点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正在学习卡尔曼滤波,EKF,里面还有些细节不太明白,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我得细看看,你是用的标准KF的,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加光耦是为了隔离,跟“驱动”有什么关系啊?检查接线,测试各点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通常情况,OUT1,OUT2电压时多少啊,我IN1接高电平,IN2接低电平,STC12C5A60S2的p1.3直接接到EN A。

网友:
我做了一个月没头绪,感谢你帮理清了,重新做一个,哈哈,请多多指导啊,师傅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你用了PID了吗?

网友:
请问下楼主,光有7260传感器能使他平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OUT1、OUT2间电压就是电机电源经过PWM斩波后的电压,你把ENA也进程高电平,就是占空比100%,这是OUT1、OUT2电压为电机电源电压回复【74楼】ZRYXY

7260是加速度传感器,在静止时测的是重力在相应坐标轴上的加速度分量,但是在频繁变速运动时在对应坐标轴上会有运动中的额外加速度,这就给获得真实角度带来干扰了,可能可以通过补偿获得角度吧,但是应该很困难了,呵呵,但是只用陀螺仪貌似可以的,乐高的就是只用的陀螺仪,也需要补偿了。
我用到了PID,PWM=ut=Kp1*角度+Kd1*角速度+Kp2*车速+Ki2*车位移。但是和传统的PID有点不太一样,一般PID就是单输入单输出,但这里给定为角度0和车位置0,输出为角度和车位置。其实用PID是最简洁、最粗糙的方法,效果好的话都用到了现代控制,我不怎么懂,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单片机的接地端,没有跟L298n的接地端接在一起!现在电机会转了!

网友:
feng741 梦不落
你这个程序有些难啊,能不能简化下,程序主要的只留AD采集、卡尔曼滤波和PID计算PWM输出就能跑的,不要外围的车速检测、红外遥控、液晶显示、和键盘什么的,只留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以及PWM输出还有电机正反转换,底子薄的人看的好辛苦啊,看了五天了,眼花了,呵呵,麻烦你啦,LZ!

网友:
人气又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同感~~~~

网友(2011-02-11):
回复 楼主:

我一个硬件倒是早搞定了   控制算法上卡壳了  卡尔曼不太懂  PID没调好   电机好像和你的一样的  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也一样  只是主控用的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  驱动用MOS管搭的  等弄好了之后  我也传来看看

网友:
用labview配合无线串口在调

网友:
寻人启示

寻找楼主  feng741 梦不落
你这个程序有些难啊,能不能简化下,程序主要的只留AD采集、卡尔曼滤波和PID计算PWM输出就能跑的,不要外围的车速检测、红外遥控、液晶显示、和键盘什么的,只留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以及PWM输出还有电机正反转换,底子薄的人看的好辛苦啊,看了五天了,眼花了,呵呵,麻烦你啦,LZ!

网友:
回复 网友N:

留个邮箱呗,我用的也是这个芯片,我也学51的,不过不是很懂,以后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真的做的不错哈     学习一个·~    回学校咯    也准备做一个哈     努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东西看起来简单,程序太复杂了

网友:
晕死了,楼主给的1602液晶电路怎么调都不出数据

网友:
程序整个通不过,10个错误

网友I:
我的也模仿成功了,效果还可以。下一步将小车美化一下,刚购买了十节镍氢电池,回头加在小车上,它就可以自由跑了。我调试时,将加速度获得的角度乘以3.5后才送入卡尔曼滤波的,不过还没理解卡尔曼滤波,在调试时发现小车对MMA7260反应偏小偏慢,所以就将其放大后才送入卡尔曼滤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恭喜恭喜!

回复 网友O:
程序没问题的,你可以把错误发上来看看。1602不出数据的话,先单独调下,要特别注意对比度调节信号!!

网友:
想学习kalman滤波算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神人终于出现了

网友:
Build started 21.2.2011 at 16:03:47
In file included from ../Balance_2motors.c:7:
../Balance_1602.h: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2motors.c:129: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told'
../Balance_2motors.c: In function '__vector_18':
../Balance_2motors.c:212: error: 'tnew'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Balance_2motors.c:212: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Balance_2motors.c:212: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Balance_2motors.c:214: error: 'tol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Balance_2motors.c:215: error: 'tim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Balance_2motors.c: In function 'main':
../Balance_2motors.c:467: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utInt1602'
../Balance_2motors.c:468: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utc1602'
make: *** [Balance_2motors.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10 errors and 2 warnings...

网友:
感激,液晶出来了。要把JTAGEN熔丝选上

网友:
这个程序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0个错误

网友:
void SetXY1602(uchar Y,uchar X);
void Putc1602(uchar Y,uchar X,char c);
void Puts1602(uchar Y,uchar X,char *s);
void PutInt1602(uchar Y,uchar X,unsigned int data,unsigned int n);
这几个Y都有问题

网友:
ISR(INT2_vect)
{
        tnew=TCNT2;

        if(tnew>=told)        //计算方波周期
                time=tnew-told;
        else
                time=256-told+tnew;

网友:
volatile uint told=0,tnew,time;

网友:
这都哪里错了不知道

网友:
请问楼主  电机+轮子+联轴器  在哪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P:

楼主已给图片了,是在淘宝上。我也是买的这个

网友:
很好 参考一下

网友: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
请问楼主参数整定有什么技巧?

楼主:
今天刚回学校,又要继续奋斗了!!

回复 网友O: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定义uchar和uint两个宏,这个怨我!我图省事把这两个定义直接写在io.h中了,这样以后就直接用这两个宏就可以了,但这也让代码不可移植了。不要学我这么干,我以后也不这么干了。用的时候这样定义吧: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此段程序分别加在Balance_1602.c和Balance_2motors.c程序前边。
这样就OK了。通过这个错误,也知道了大家都没有运行过程序啊。。如果我有时间会把程序整理下、加些注释。

网友:
视频看了还有点好耍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家过了个年,回来之后有点忘记了。。
  首先要确保采集到的角度足够稳定,要没有毛刺。有微小偏差没关系,这是因为车平衡时的角度为0度,如果有点偏差,车顶多就是平衡时倾斜一点,再靠水平的速度、位移调节也不会让车动弹的!检查测量到角度的效果可以用我上边25楼提到的那段程序稍加修改。
  再就是一定要确保你的PID各项构成负反馈,如果其中任意一项构成正反馈都永远不会稳,或者只能稳定一小段时间。参数共4项,需要依次测试。

调节过程中,要时刻记住PWM量程是多少,假设为0~255,那么在调节过程中就要根据这个参数来设定各个K值大概的值。你想想太小的话,假设角度K=2,那么当角度很大的时候,假设30度,这时控制量才为2*30=60<<255,效果就是车都快到了,你给电机的能量才一点点,你说车还能站起来么?另外K=10000的话,当车体倾斜1度的时候,控制量为10000*1=10000>>255,效果就是只要角度不为精确地0度,那么电机就会全速运行,以最大力量调整车体,这时你想想能稳定么,车体倾斜角度会很快发散,最后倒下。

整定方法大概如下:
1.调角度K值,调到基本能够站立;
2.调角速度K值,从零慢慢增加,这个K很小。太小的话,车子反应迟钝,好像没有这项一样,太大的话,车子抗扰能力变差,所以要适当。
3.调水平速度K值的时候,要注意你获得的车速是不是很精确的,如果用很多线的光电码盘就会很精确,但如果码盘只要几线,或者像我用的一个霍尔传感器,获得的速度就会很不精确,这时就要做好车速的低通滤波,很关键!滤波做好了,车速调节效果很好的,算位移的时候都是很精确的,没有太快的漂移。车速K值也是慢慢增加,增加过程中观察车的反应。
4.位移K值也应该很小,因为是速度的累计,慢慢会漂移变大,设定一个上下限,是为了防止漂移过大造成控制量过大最后会等于255。
出现点效果后的调节也不是按照1234这样调的,后来我是1、3、4反复调节的,2基本没动。
很多细节问题有点忘了,当时刚做完应该写下来的啊。。

网友:
没有Balance_1602.c只有Balance_1602.H

网友:
In file included from ../Balance_2motors.c:7:
../Balance_1602.h:2: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3: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1602.h:5: error: expected ')' before 'Y'
../Balance_2motors.c: In function 'main':
../Balance_2motors.c:474: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utInt1602'
../Balance_2motors.c:475: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utc1602'
make: *** [Balance_2motors.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4 errors and 2 warnings...
这次4个错误

网友:
用惯ICCAVR了,你的程序看的头晕,我和你的硬件一样了,烧入HEX文件怎么调试都不通,1602能正常显示数据,但串口接收不到数据,最主要还是这个程序调不通,好难理解啊,呵呵,楼主别笑话,本人初级阶段接受你的程序慢,如果能简练点程序并能正常生成HEX文件估计要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O:
修改问题后的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8995UWBCLG.rar(文件大小:105K) (原文件名:程序.rar)
PS:我上传的这个程序不是我最终烧录的程序,我当初上传之前做了点格式的改动,现在好了。

如果你的程序直接用我的话,那启动系统是需要先按下PINB0按钮的。main函数512行while(1){...}。

我现在没有时间简化程序,只加了注释,等我有空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修改问题后的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感谢感谢再感谢

网友:
不过编译后又出现4个错误

C:\Downloads\ourdev_618991KLR48T\default/../Balance_2motors.c:64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ead1Key'
C:\Downloads\ourdev_618991KLR48T\default/../Balance_2motors.c:65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ead1Key'
C:\Downloads\ourdev_618991KLR48T\default/../Balance_2motors.c:68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ead1Key'
C:\Downloads\ourdev_618991KLR48T\default/../Balance_2motors.c:70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ead1Key'
make: *** [Balance_2motors.elf]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4 errors and 0 warnings...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又更新了,重新下,怎么在我这里有问题开始不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神啊,太好了,你今天一直在线

网友:
太好了,都通过了,没有错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神,你的ENC-03MB接的5V基准电压还是3.3V?

楼主:
我今天刚来学校呵呵,闲着没事做,就来这多转了一会。

网友:
我的7260和ENC-03都是把引脚直接杜绑线接到PA0和PA1上了,这样行吗?在这之前用的HEX烧进去后,液晶都显示了,但就是串口不输出,电机就是不动,不知道为什么?神啊,你太厉害了

网友:
我用的这两个模块,不过ENC-03MB是坏的,我又换成ENC-03MA了,电机和你买的一个地方带霍耳传感器的,惭愧研究你的和ZLSTONE的平衡车2个月了,还没弄出来,你还是学生,真厉害,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叫我梦不落,,
你说的是ENC03的参考电压端怎么接?这个脚悬空。ENC03的电源VCC为5V。AD基准电压为MMA7260模块带的3.3V电源(实测3.36V)。

网友:
烧写你的程序后,1602液晶的第二行,前两个三位参数一直变换数据,过一会就都变成0了,而后面的两个三位参数一直是000,这是我按PB0后的反映,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说了要启动运行需要按下PB0的开关,或者你用杜邦线接一下地,只能接一下哦,如果抖动使得1602第一个参数下边显示^符号,这时已经进入了设置参数模式,所有功能都停用,这时要再按下PB3,使得^符号消失,推出设置模式,恢复正常调节模式。

楼主:
你有qq不

网友:
对,这些状态通过读你的程序我操作了,是没错

网友:
我的QQ:526108027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有问题要问………………谢…………qq:252887908

网友:
为什么我的发言审核通不过呢???楼主的qq是多少???我有问题要问………………

网友:
酷!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是大三的学生,现在也在做这个,我想问下楼主当初做这个做了多久?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倾角,只能是在静态时有意义?
如果它处于加速状态,你所得出的倾角是不对的呀。。。
你的倾角计算是atan-1(x/z)?,如果是,那么当这个轴上有牵引力的加速度时,会怎么样?

网友:
到底是你这样准,还是只用陀螺准些呢?

网友(2011-03-13):
大哥啊·~~  我用你的程序编译出来hex文件有21.7kb,烧入单片机的时候说文件太大。。
我用的是winavr。。     大哥当年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有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3个月

回复 网友T:
陀螺仪+加速度计KALMAN滤波得出真实角度。

回复 网友U:
LZ位的程序存在小问题,请用122楼的程序,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再编译。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16
Program:   12438 bytes (75.9%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492 bytes (48.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网友:
收藏了,以后再看

网友:
我也在做平衡小车,可不知道咋做啊,老板逼的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V:
2个电机+2个轮子+2个联轴器  88元在这里可以买到的
蛮便宜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28813325

网友:
我可以回复吗?怎么做标记收藏啊?
我回个贴就可以了吗?

楼主做的不错,我也正在做,自己用做呢,现在在做四轴的电调。

下了楼主的上位机,我得弄弄,现在还出不来图形,得看看格式

网友:
楼主,各位高手,请问这句“w=(gyro-1178)/0.67;//角速度值”     上面的1178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是不是ENC-03的静态输出电压???

网友:
kalman绝对是个好东西。。。应用很广,不论是控制领域还是通讯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W:

是的,参照ENC-03MB数据手册,里边有详解。回复【161楼】lonmaker84

恩!深有体会!

网友:
没做过类似产品,真想有时间自己搞一个.学习了.

网友:
8位的单片机这个数据能处理的过来吗?请问

网友:
谢谢楼主指点。打算做个可以载人的!轮子不知用那种好!
请问【162楼】 denglu 你的轮子是多少寸的!
请问楼主怎么不用霍尔传感也达到一样的效果!?看你的上面有用这个速度来算PWM值!

网友:
老外DIY的资料!很全!各位高手解读一下·!

网友:
您好梦不落,请问你的电机轮子和联轴器从哪里买的?

网友:
LZ速度很快哦。。这么块就搞起啊

网友:
楼主,我抄了你卡尔曼滤波这段,在keil上编译出了这个错误
static float P[2][2] = {
                        { 1, 0 },
                      { 0, 1 }
                          };

BALANCE_FLOATDATASENDING.C(170): error C231: 'P': redefinition
好像是什么重复定义啊?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东西啊,我现在也在做,没事玩玩,哈哈

网友(2011-04-13):
我也是呵呵,谢谢啦! QQ:649276108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复定义,p在psw上好像有定义

网友:
您好,自平衡小车为什么要选用扭矩大的电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X:

车体倾斜的时候,扭矩大的电机容易抵消重力产生的扭矩

网友:
大家用卡尔曼滤波没出过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我用卡尔曼之后,角度异常的大?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的朋友请不吝赐教,急用!陀螺仪模块中有一个lm324运放器,可我手头上没有,请问可以用其他的运放器代替吗?具体怎么实现,请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
请教霍尔传感器在这里起的作用是什么?是起到检测速度的作用,磁铁和霍尔传感器应该如何安装在何处和具体能使用霍尔传感器A3144吗?

网友:
顶一下!非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X: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的朋友请不吝赐教,急用!陀螺仪模块中有一个lm324运放器,可我手头上没有,请问可以用其他的运放器代替吗?具体怎么实现,请朋友告知。谢谢·····!

可以不用运放器,我是这样做的,陀螺仪的out口直接接一个1k限流电阻,然后直接接到AD转换口,这样【陀螺仪输出电压-陀螺仪静止电压】/0.67,就可以得到陀螺仪的输出了,楼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把位移和速度去掉应该也可以站起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感觉应该可以,而且坛子里也有人做出来了。问题是速度和位移在小车的平衡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询问ENC-03MA的安装问题,是不是陀螺仪的要竖直放立啊?你图中的线太多了,看不见ENC-03MA的安装

网友:
试过一次,果断不能平衡,过段时间试试这个

网友Y:
也正在做这个东西,好了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现在在读程序中......
祝福大家都能搞起自己的自平衡小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1602A也不出数据,调过对比度,还是不行,是不是1602A与1602B有区别呢?

网友:
程序中TIMSK &= 0xc3;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5-14):
回复 网友Z:

水平就可以了,只要旋转轴和敏感轴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的很强,很想做一个,小弟在用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好像它不能测运动中的加速度,很奇怪,请教楼主。

网友:
请问,当车子平衡时总向一个方向平移是怎么回事?还有车子的鲁棒性不够,轻轻一碰就保持不了平衡,应该怎么解决?希望朋友们不吝相告!万分感谢!

网友AA:
楼主你好!我做小车驱动一样用的L298n模块,单片机与电机未分开供电,结果每次电机启动时会对电源造成很大的冲击,有时会出现电机不断地启动、停止,请问楼主小车制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单片机与电机之间有没有加隔离?

网友Y:
请教各位高人啊!坐等答疑,谢了啊!

小车是mega16(8MHz)+ENC-03R+MMA7260QT+H桥驱动,硬件是参考MIT一个哥们设计的,软件是参考zistone大哥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精简版改写,我没有用无线遥控,调试就是根据所有各位的调整经验摸索的。

最近调四个参数之后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的轮子转速老是比较快,不管怎么调都不起作用?调试中和调试后都是这个鸟情况,真是气人啊!

各位高人,都来点化点化兄弟啊!

网友:
很多时候,问题是输入角度采集不准确,或者有错误。
ls的认真看一下代码吧。
我的小车也出现了问题。
可以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很多时候,问题是输入角度采集不准确,或者有错误。
ls的认真看一下代码吧。
我的小车也出现了问题。
可以交流。
恩,谢谢楼上关照!
敢问ls兄台联系方式,qq?可以在线交流否?

网友:
敢问各位,PID的四个参数的具体调法?我的小车只用了加速度计和传感器,没有用测两个轮子速度的传感器,现在在苦恼于怎么调四个参数?

网友:
也做过平衡车的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AA:
楼主你好!我做小车驱动一样用的l298n模块,单片机与电机未分开供电,结果每次电机启动时会对电源造成很大的冲击,有时会出现电机不断地启动、停止,请问楼主小车制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单片机与电机之间有没有加隔离?

298一个逻辑供电
一个电机供电
你要在各自的供电电路加大容量电容做低频滤波还有104做高频滤波
电机供电电压要大于逻辑供电电压。这也是它的弊病。
哎!!!SGS快20年的产品了。
都停产了!

网友:
刚来呵,我特别有兴趣,下来会请教您的,先顶了!

网友:
楼主高人啊,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刷的,一个23元

带轮子么?哪里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
好东东,自己也得学习下才行啊

网友:
今天自己也搭了一个框架,只用一个电机和轴,电机在轴之上用轴承固定 但是力矩往一个方向偏电机容易错位 有没有用一个慢速直流电机做的讨论一下 也请各位多指点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2011-07-20):
不错,顶一下。

就是那个线是否整理整理。。。呵呵

网友:
这电子都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C:
不错,顶一下。
就是那个线是否整理整理。。。呵呵

删账号,封IP,好可怜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给力啊,新手,请多多指教,还未通过审核,不知道怎么加好友,很赞,哈哈哈

网友:
最近在学习小车,顶一下

网友:
厉害哦,我也打算学学,然后做个

网友:
雏形已经出来了,继续优化,期待你的产品!

网友:
正在尝试制作,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2011-08-25):
线好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不错啊!牛人

网友:
谢谢,lz功德无量!

网友:
学习了,不过看上去对算法的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霍尔传感器要用两个?AB相,不懂,有懂的解释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极性的霍尔可以用么?

网友:
和我以前做的外形差不多!呵呵

网友:
MARK~~~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2011-10-01):
楼主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呀  QQ号什么的 我也想做平衡小车   请教一下

网友:
我先请教一下,如果我改变了电机功率,会不会影响小车的运动姿态?

网友:
先顶一下啊,楼主视频上的那个东西好玩向你学习下,要怎么制作啊,能发个资料给我吗?15999746222@163.COM  QQ415438937谢谢了楼主看见了联系一下啊。

网友:
我正在研究,准备用DSP,但程序中好多的数据不懂啊,唉。。不会建模呢。。

网友:
楼主 想请教一下 我也想做个平衡车  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D:

这个车是什么原理。。。很好奇。。谢谢了。。。

网友:
我也好像做一个

网友:
好想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以后也要搞个比你那个要便宜的,呵呵

网友(2011-11-01):
好多线……
密集恐惧症啊有木有

网友:
楼主,车轮的低通滤波是如何实现的?查了一些资料,看zlstone使用的应该是一阶低通滤波,但是对于式中0.85和0.15的由来不解,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不可以是0.65和0.35,请指教

网友:
搞点资料出来撒!!!

网友:
你这车可以去参加明年的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了 哈哈

网友:
这飞线有点乱啊,错了怎么检查

网友:
很给力,我就是看了这个帖子之后知道这个论坛的。希望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学习了。先吸收点。

网友:
大牛人!现在正在做平衡小车有几个问题求教,求楼主qq回复【楼主位】feng741  梦不落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F:
再次感谢 真是强大呀 lz

网友(2011-12-01):
楼主:我现在也着手做一个载人的自平衡两轮电动车,想参考你做的两轮电动车的方案,能否给些资料,我的邮箱是:mytowns@163.com.谢谢!

网友:
可惜我的是循迹小车,不过向楼主看齐,争取做个机器人。。。。

网友:
楼主能加个好友吗 我现在正迷茫,望解惑 QQ243621992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也该自平衡两轮电动车,希望你多多指教,加我QQ:234672610,好吗?

网友:
呵呵,做的不错,以后多多指导,来实习

网友:
LZ还在不啊?
想加个QQ请教下呢。

网友:
我也开始考虑做了,希望自己能坚持下来

网友(2012-01-07):
那个飞线太恐怖了 整理下吧

网友:
LZ还在不啊?
想加个QQ请教下呢。
请教lz,PD算法得出PWM值=K1*angle + K2*angle_dot + K3*speed + K4 * position中k1,k2,k3,k4要怎样调试,调试了一个多月了,还是一无所获,希望楼主能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的是那个软件呢????

网友:
不错 我也想弄一个 玩

网友:
好恐怖~~你们好厉害~~

网友:
求解救,lz的上位机软件要怎样用啊?有没有人用过?
好人有好报

网友:
楼主关于自平衡小车的制作看了你的和zlstone的还有一些不解之处,能否加个QQ,请教一下。qq:1227757997,谢谢。

网友(2012-02-06):
我的愿望是做智能直升机呵呵~

网友:
加q 373030068 请教一下滤波.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迷茫,得到角度和角速度后,经过卡尔曼算法得出的数据如何使用,如何控制电机,请教一下,812440934

网友AG: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和你一样的卡尔曼滤波 但是小车在中心位置总是抖动 这是抖动的波形图 问一下到底是滤波不够 还是控制算法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ENC-03MB陀螺仪好用么,静止时波动有多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请问楼主 卡尔曼滤波中 以下这几个参数是怎么影响滤波效果的?
Q_angle=0.4 Q_gyro=0.01 R_angle=0.1 dt=0.01

网友:
很不错,赞一个。。。谢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你做的小车儿很平稳,不错,
有个问题,在图上怎么没看到霍尔测速传感器啊?
安装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2012-04-07):
以前是想弄弄  现在就看看吧 没时间

网友:
我也在做 模仿楼主的  请问 对于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有要求么

网友:
值得借鉴有这个想法自己做一个

网友:
楼主的串口调试助手真的很不错啊!小车做的也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本来程序是Debug版本的,要改成正式发行版的,VC我只用了不久,是低级错误啦,呵呵。LZ位软件 ...

呜呜
楼主的资源现在没法下载了。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把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的资料发给我啊。
我的邮箱是 i-love-zzq@163.com   谢谢了。

网友(2012-05-20):
请问这怎么控速啊?

网友:
LZ可否发个资料新的链接,旧的论坛不能下载了,或者发到我邮箱68738735@qq.com在这边先谢过了!

网友:
有时间,俺也做一个!

网友:
LZ的资料下不了,不知可否发到我邮箱,最近也想研究平衡小车,在此先谢过了!邮箱地址6873873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平衡小车研究出来了没,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模仿成功了,效果还可以。下一步将小车美化一下,刚购买了十节镍氢电池,回头加在小车上,它就可以自 ...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毯子里很多资料都下不了了,可否共享下你的资料,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在此先谢过了!6873873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Y:
也正在做这个东西,好了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现在在读程序中......
祝福大家都能搞起自己的自平衡小车 ...

请问你做成了没有,现在就的资料都下不了了,你有资料没?有的话发到我邮箱可以不,在这边先谢过了!68738735@qq.com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AH: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模仿成功了,效果还可以。下一步将小车美化一下,刚购买了十节镍氢电池,回头加在小车上,它就可以自 ...

请问你是参考谁的方法做出来的,可否共享下资料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AH:
请问你是参考谁的方法做出来的,可否共享下资料哈!

小车是参考zlstone的,不过好久没有玩小车了,回家了把他的资料给你一份。我现在在研究大车,大车与小车完全不同了,小车可以很大角度晃动,载人的可不敢,小车特性很软,大车很硬,做好小车后再做大车,另外大车做好后半年内根本提不上性能,好多成熟的东西大家是不会共享的,共享的都是入门级的,安全性能差很多,可操控性差很多,我原来也试用那个参考程序,发现车子很软,不得不重新编程序,研究算法。好多东西都是实践中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车是参考zlstone的,不过好久没有玩小车了,回家了把他的资料给你一份。我现在在研究大车,大车与小车 ...

嗯,我是个初学者,所以想找些资料研究下,要是用现成的话我还不如去淘宝买现成的,你那边的资料是他最初的么,还是后来有精简过的,不是是什么不重要,有参考价值就行哈,我的QQ邮箱是68738735@qq.com,在这边先谢过了哈,有问题的话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教各位高人啊!坐等答疑,谢了啊!

小车是mega16(8MHz)+ENC-03R+MMA7260QT+H桥驱动,硬件是参考MIT一个 ...

请问你还有Z的精简版的程序吗?

网友:
楼主  我也在做这个啊   可否发一份资料呢   论坛里面下载不鸟了啊    197311080@qq.com

网友(2012-06-23):
做得很好!

网友:
去百度搜WYL平衡车看看吧

网友:
以后或许自己也做个,
呵呵。
今年的freescale,看来也流行了。

网友(2012-07-26):
赞,最近在做

网友:
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
该好好学写一下,对这爱好的人真多呀

网友:
感谢LZ资料,学习中

网友:
这个厉害了  硬件手头上都有  就不知道怎么编程序哦

网友(2012-08-31):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没人关注啦,大家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所有资料都有啊!~
我说下成本:
AVR最小系统版 45;

你好啊  我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可以加你Q号吗  我的是2528615882

网友:
LZ,能不能把最新的资料发给我下?谢谢哈~~982278442@Qqq.com

网友:
再优化应该会更好

网友:
楼主 能发一下资料给我吗 学习学习 223479183@qq.com

网友:
希望自己也能做出来 mark一下

网友(2012-10-13):
有没有完整电路图和元件清单,谢谢楼主了

网友:
没有设备的话,车体确实麻烦,我也是纯手工,只有锯条和电钻,上周末把ASURO的车体拆了,把电机,齿轮,轮子重新装在我用2层洞洞板搭的车体上,前面还装了2个小圆锯,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准备做成遥控的,由于先练练手,所以来点简单功能
89S52+H桥+nRF24L01+HC-SR04+ISD1790

网友:
  我准备做一个

网友:
标记一下,防止以后找不到。

网友:
正在弄 学习了

网友:
啥时候能量产代步就行了

网友:
参考资料下载不了很是郁闷

网友(2012-11-17):
引用 网友AA:
楼主你好!我做小车驱动一样用的L298n模块,单片机与电机未分开供电,结果每次电机启动时会对电源造成很大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解决办法

网友:
终于看完了,lz NB
但后来的人……都商品化了~
学习不少

网友:
真厉害,我最近也学着做

网友AI:
引用 网友AG: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和你一样的卡尔曼滤波 但是小车在中心 ...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能否给我一份呢?楼主的那个用不好哎.....没用过不怎么懂!

网友AG:
引用 网友AI: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能否给我一份呢?楼主的那个用不好哎.....没用过不怎么懂! ...

这个是我用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是我用的,感觉还不错~

恩谢谢哈我在研究一下呵呵我是用串口3的 他只能串口1不知道能不能改过来!

网友:
楼主很牛啊!虽然有些地方是COPY zlstone 的,但是串口助手非常给力!能再有一些发扬和自己的进步,很不错啦!
谢谢楼主!

网友(2012-12-18):
你好,大哥,我在看你的两轮小车资料。我做到最后了,可是最后就是没法确定PID那几个参数,我现在快烦死了。我想请你指导一下,关于那一个参数你是如何确定的啊。要是可以的话,可以加你QQ吗,我的QQ:896309534

网友(2013-01-29):
偶建了一个平衡车交流群 157052194 给大家提供交流平台,欢迎加入!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W:

请教一下:
void AD_calculate(void)
{

        acceler=ADport(2)+28;                        //角度校正
        gyro=ADport(3);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sin(acceler);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complement_filter(acceler,gyro);
}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这两个系数是咋搞出来了?求原理,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
void AD_calculate(void)
{

        acceler=ADport(2)+28;                        //角度校正
        gyro=ADport(3);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sin(acceler);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complement_filter(acceler,gyro);
}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这两个系数是咋搞出来了?求原理,谢谢。

网友(2013-03-06):
真希望有高人指点啊

网友:
好啊,俺正在做这个的毕业设计呢!mark先!楼主牛逼啊!

网友:
楼主很牛啊,顶一下啊

网友(2013-04-23):
最近用乐高做平衡车,来学习了

网友:
自己动手,边做边学,不错!

网友:
现代控制,厉害啊

网友:
学习中,楼主能加下QQ指导帮助下么,有好多地方不是太明白!谢拉!106124014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用到了PID,PWM=ut=Kp1*角度+Kd1*角速度+Kp2*车速+Ki2*车位移。但是和传统的PID有点不太一样,一般PID就是单输入单输出,但这里给定为角度0和车位置0,输出为角度和车位置。"
------------------------------------------------------------------------
请教LZ,这部分没看明白,,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吗?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 ...

AIN0:陀螺仪输入(是指陀螺仪信号输入?)=》 看到电路图芯片上ADC0陀螺仪(也是指陀螺仪信号输入?)
AIN1:加速度计输入(是指加速度计信号输入?)  =》 看到电路图芯片上ADC1加速度传感器(是指加速度计信号输入?)
请问硬件上是怎么连接呢?
---------------------------------------
ADC5--ADC7  对应的RS\RW\EN 是指什么呢?硬件上是怎么接的??另外不知有没有与自平衡车对应的完整电路图呢?谢谢回答!

网友:
请问LZ,,ATMEGA16芯片上面所标注的RS/RW/EN 引脚是连接什么硬 件呢?
ADC5--ADC7  对应的RS\RW\EN 是指什么呢?硬件上是怎么接的??另外不知有没有与自平衡车对应的完整电路图呢?
---------------------------------------
AIN0:陀螺仪输入(是指陀螺仪信号输入?)=》 看到电路图芯片上ADC0陀螺仪(也是指陀螺仪信号输入?)
AIN1:加速度计输入(是指加速度计信号输入?)  =》 看到电路图芯片上ADC1加速度传感器(是指加速度计信号输入?)
请问硬件上是怎么连接呢?谢谢回答!

网友(2013-06-07):
mark too.以后常来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嘿嘿,不错。有时间我把我的也传上来看看。比LZ的好看。

你好,你做的自平衡小车可以看看吗?

网友(2014-04-17):
请问,唉,我最令不知道怎么整定传感器的值,就确定那个比例系数,加速度计的好调,但是陀螺仪该怎么调呢,十分感谢!

网友:
这线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车是参考zlstone的,不过好久没有玩小车了,回家了把他的资料给你一份。我现在在研究大车,大车与小车 ...

你好朋友 能否加你的QQ 一起研究子平衡车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是很稳,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参数没调到最佳,调了好久,先这样吧。再有就是电源太烂了,电机是 ...

你好朋友 能否加你的QQ 一起研究子平衡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牛啊,硬件基本上符合我的期望了,不过我打算用stc的单片机试着做做,顶你了 ...

你更牛,有机会请教你

网友:
很好,标记下

网友(2014-08-07):
好多线啊啊

网友(2015-01-24):
路过学习中,看着挺有趣

网友:
用飞思卡尔的车模就是了,好看易上手

网友(2015-04-30):
楼主可以教我做么,最精在弄这个毕业设计,不知道怎么弄起,求教

网友(2015-10-17):
很有意思!

网友:
对入门确实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