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电路 “阻抗匹配”我的理解,同时有个问题求解下

楼主(2011-01-10):
下面这张图是关键

理想传输线L被内阻为R0的数字信号驱动源VS驱动,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Z0,负载阻抗为RL。

理想的情况是当R0=Z0=RL时,传输线的阻抗是连续的,不会发生任何反射,但能量一半消耗在源内阻R0上,另一半消耗在负载电阻RL上(传输线无直流损耗,即无耗传输线)。

如果负载阻抗大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RL那么负载端多余的能量就会反射回源端,由于负载端没有吸收全部能量,称为欠阻尼。如果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即Z0>RL,负载试图消耗比当前源端提供的能量更多的能量,称为过阻尼。欠阻尼和过阻尼都会产生反向传播的波形,某些情况下在传输线上会形成驻波

于是像CAN通讯和485通讯,很多都是用的特性阻抗为120Ω的电缆线,在差分端接一个120欧的电阻,实现阻抗匹配

但是我的问题是,虽然这样能实现了“阻抗匹配”,但是实际上接收端的电平不是被分压变低了吗?

假定R0=Z0=RL,也就是说传输线电阻120欧=驱动电阻120欧,那么驱动电源5V由于120Ω的电缆线分压,在接收端的电压只有2.5V了,这样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
特性阻抗不等于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求详解……

网友:
的确如楼主所说,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电阻将噪声的功率吸收了。这个才是关键的。

网友: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120欧,阻抗可能只有1欧。

网友:
特性阻抗不是这么理解的……高频信号线的阻抗一般考虑是由趋肤效应引起的,百兆以上才考虑影响,这个阻抗可以按照你这种理解分压,但是一般趋肤阻抗都比较小。而特性阻抗描述的是传输线的储能作用,这个匹配电阻是用来消耗传输线储能以防止引起振荡的

网友(2011-05-30):
回复 楼主:

于是像can通讯和485通讯,很多都是用的特性阻抗为120ω的电缆线,在差分端接一个120欧的电阻,实现阻抗匹配

我继续问,485的匹配电阻需要接在远端和近端。那么在发射那一端AB线间接120欧电阻,那么发射信号端是否还可看成理想发射信号串上12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