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仿真器 碰上IAR 5.1不能用吗?

楼主(2011-01-10):
一直仿真出问题,一点仿真就出现固件升级,,驱动异常关闭

有解不?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不过从IAR 5.10开始,驱动程序和以前的不同的。

网友:
还是用4.21版的吧,我用过感觉最好的是3.41版

网友:
用的哪家的仿真器?

楼主:
好了,固件要自动升级,但我以前升坏过了一个,这次没敢升

线长了点,剪到30公分以内就没问题,,,

利尔达买的

网友:
自己用5.3版本的,稳定性还行了

网友(2011-08-14):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仿真要出错!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