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在网上怎么查啊!

楼主(2011-01-10):
8243B
   AEUGA
芯片上就是这么写的,看看是什么芯片啊,我在网上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
在申明一下这是SONY的EX1摄像机充电器里的芯片,坏了,我拆开了看看,能修吗。

网友:
什么封装啊

楼主:
是贴片的一共16个腿,像是SO-16类似的封装,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不算太大。

楼主:
8243B
   AEUJA
哦,是这个芯片,上面的看错了。
芯片上就是这么写的,看看是什么芯片啊,我在网上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22276/SII/S-8243B.html

网友:
先百度
比如
8243B
AEUJA
这个样子的,那么AEUJA和0801这两个太泛泛了,估计查不到你合用的,就先用8243b去搜搜看,一搜,都是卖芯片的广告,哈哈
然后你就可以去alldatasheet查pdf了呵呵

网友:
alldatasheet永远这么给力。

网友:
日本产的充电器里面基本都有 瑞萨和精工两家公司的东西,基本上是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