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体放电管,放雷管的布线

楼主(2011-01-10):
我做的是工业室外仪表,按照要求要加防雷管,我用的是气体放电管,但是布线的时候却不知道线宽做多少比较合适?太宽了不现实,空间不够。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放 雷管 的布线
后面是啥?C4?TNT?

楼主:
楼上很逗。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A:

现在恐怖活动很猖獗,加个防雷管也没啥效果呀,应该加防导_弹-TMD可以试试

网友(2013-04-27):
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在一般情况下,差模干扰幅度小、频率低、所造成的干扰较小,共模干扰幅度大、频率高,还可以通过导线产生辐射,所造成的干扰较大。

放电管属于能量转移型干扰吸收器件,当出现在放电管两端的电压超过放电管的击穿电压时,管内的气体发生电离,在两电极间产生电弧。由于电弧的压降很低,使大部分瞬变能量得以转移,从而保护设备,使其免遭瞬变电压破坏。瞬变干扰抑制器与被保护设备并联使用。
避雷管具有很强的浪涌吸收能力,很高的绝缘电阻和很小的寄生电容,对结构化布线系统的高频段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