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中的零点和极点是怎样产生的,设计电路时如何把零极点与电路结构对应起来

楼主(2011-01-10):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电路中使用一个有源器件(比方说三极管)就可以认为增加了一个极点?增加了一个反馈电容就又增加一个?
一个感觉上很容易,但说不清的问题!
期待ing!

网友:
找主极点Dominant Po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我现在用晶体管搭一个电路,因为很难精确得到电路的模型,我肯定不能把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写出来呀!从数学上来看如果有传递函,那么肯定能很容易找到主极点。但实际情况更糟糕的是即使写出来这个传递函数也必定是很高阶的函数,数学上也困难。 如何将系统的零极点与电路中莫一个最关键的元件联系起来呢? 有没有讲这方面的书籍推荐呢?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期待 gzhuli cowboy millwood0 等牛人引路 能不能推荐这方面讲的好的书来看看……

网友:
是有些难度,我也只算半瓶醋,大家还得加油啊。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学的信号与系统这门课,

网友:
属于"頻率响应"一般电子学BJT章節里有。未必要有传递函数才能搭一个电路,你可以简化成RC濾波來看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the art of electronics》吗?感觉那个还是太教科书了。我需要找的是做工程时使用的方法,即理论结合实验仿真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实际中不会有人去用数学的方法求某个实际电路的零点和极点,事实上只会用通用电路模型去估算然后搭出实际电路后用网络分析仪等仪器去测量,然后修改电路。用纯数学的方法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
试图去找出精确的传递函数是不现实的,工程设计中抓主极点,画波特图,往往更快更有效。

网友:
在书上看到过说建立S域下的传递函数H(S) = Y(S)/X(S),首先求出冲击响应下的响应,那么就可以求出任意激励(当然需要确切的函数)下响应了,最后再用卷积定理把S域转换成时域.

楼主(2011-02-18):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是奈奎斯特图?

网友(2012-06-27):
最后又结论么?  关注啊

网友:
帮忙顶一下,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看TI的运放稳定性那套教材

网友:
学会拉普拉斯变换,然后再学下网络的传输函数你就明白了啊

网友:
科学上,需要纯理论的计算.
工程上,一般是经验和实践.

网友(2012-11-27):
太高深了,要努力。

网友:
论坛里有篇关于设计电流源的帖子可以参考,知道电路的设计原理,你会觉得很踏实,而不是照图搭电路,啥都不知道怎么取值。

网友:
基础的东西还是得去看书。
想学会这个建议去找找信号与系统,自控原理,电力电子类的三本书看看就明白了。
数学模型出来了后就知道电路改往哪个方向调,否则就是无意义的试错。

网友:
看下自动控制原理这本书

网友(2013-01-07):
帮顶,希望可以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最近也在努力看运放相关的书。唉~~一个修挖掘机的,还在学这东西。有点累人,也有点惊喜。

网友:
数学是根本,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推导出来!
关注中,up!

网友:
初中数学的,还是坐等大家总结,吃现成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般初中教的内容,不知道楼上的在哪里上的初中

网友(2014-02-16):
还没有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