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不知道学什么PLC好

楼主(2011-01-10):
想学PLC,不知道学什么PLC好。

网友:
手上有啥plc或者哪个plc容易搞到就学哪个呗,基本的东西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上有啥plc或者哪个plc容易搞到就学哪个呗,基本的东西都差不多。
我手上没有PLC,打算买一个介绍一下吧;够入门就行了

网友:
三菱PLC好入门.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plc
                    我现在 手里 有 西门子 plc 200 (cpu 222) 一个em 235 模拟数字量模块。  现在想搭一个  运动控制系统 能够控制 3轴。  目前采用的电源是“ 2A 的 24v 直流电源”。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步进电机  能带起来。

                      请大家推荐一下 买什么样的比较经济些

网友:
我在搞电力线载波,也是plc(Power Line Carrier ),呵呵

网友:
怎么样买到二手的,如果是在校生的话?

网友(2011-04-09):
学生的话还是学习单片机吧,PLC这东西没什么要学的,是拿来组装组装、调试调试直接用的东西。

网友:
plc就那几个片子,那几个型号,选来选去,价格都差不多。建议就用西门子s7-200里面的一个型号就可以了。因为西门子的盗版软件多(不建议用盗版的),其它的PLC好像盗版的软件比较少。

网友:
最好还是西门子的

网友:
我朋友有一些旧的,不过没有系统软件,叫做什么牌子的我还不太了解

网友:
西门子的软件要用盗版的吗,好像没有序列号啊啥的,三菱的GX序列号网上也一大堆

网友:
跟工科类大学实验室联系,让他们廉价卖一个给你或者借给你学习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1-07-06):
学西门子的把,以后的路好走.plc也是差不多的,一同百通

网友(2011-08-20):
哪款PLC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编程软件不一样,也有部分指令名称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的,如果自己要买,还是买个国产的玩吧,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