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独石电容的内部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1-01-10):
今天在淘宝网上买了一批独石电容..拆开一个后发现里面就是普通的贴片电容引了两根线出来..这种算不算假冒的啊?
急..在线等..
图片如下

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我在十几年前台湾产的注塑机控制板拆的独石也是这样子,应该不是假冒的。

网友: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陶瓷电容,MLCC
这样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哦.我原以为是比贴片电容略微好点的东东..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耐焊接热、机械性能等方面比贴片电容是要好点的

网友:
本来就这样 楼主是第一次拆也不奇怪

网友:
本来就是啊

网友:
。。。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
钽电容内部长什么样子?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A:
钽电容内部长什么样子?

又不贵,自己砸一个看看不就得了啊,里就一黑黑的小方块

网友(2011-04-03):
回复6楼7楼:

钽电容砸了也看不到的,内部没有接线啥的,是好几层的东西做在一起的,里面的芯不大,外面的塑料部分和芯都是做在一起的,想看结构还是看书比较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