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把德生S2000拆了,发现声音不好的原因非常令人崩溃。补图

楼主(2011-01-10):
此机器买来到现在4个来月了,声音一直不好。而且有越来越糟的趋势。具体的表现是听不清楚,有很大的杂音。要费力才可以听懂广播中的对话。一直以为是房间屏蔽效果太好,遂把天线拉到最长。结果一直没有什么改善。今天突然想接上耳机听一下,没想到声音很正常。这下基本确定是后级功放电路或者喇叭的问题了。从现象上分析,猜测是喇叭蹭圈了。

由于要维修必须要把机器邮寄回去,太麻烦,而且我包装早就扔了。修好再邮寄回来估计就是散件了。反正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自己拆开修了。
机器很容易打开,把喇叭线焊下来接上我的无源音箱,居然声音不错。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喇叭问题了。拆下来一看,音圈居然是歪的!
非常明显,不知道这样的器件是怎么通过一层层的QC最终来到我手里的!由于没有合适大小的,就把音圈高的那边用铜丝穿过去扎紧。经测试基本可以正常播放声音了。等有时间再买个好喇叭换上吧。

在拆机后还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主控板上似乎没有清洗或者清洗不足,显得有些藏。而那块用于音频放大和控制的板子上居然有因为PCB设计错误而手工切割和飞线连接的器件。对于德生这样的大厂,尤其是其顶级产品(此机器目前报价1500~1600)居然还是这样的质量,实在是有些让人失望。希望国内企业能有一些精品意识,哪怕有莫老大的十分之一也好啊!

至于图片,等我下次换喇叭的时候再补上吧。

另外补充一点,德生的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机器收到的当天就让儿子把天线拔断了。售后二话没说就发了一个新的天线过来。希望德生能够在生产质量控制方面也多下点力气才好。不能让国产品牌总是让人寒心不是……

来,破个膜…… (原文件名:DSC02111.jpg)

割板、飞线 (原文件名:DSC02112.jpg)

这个可不是我焊接的,原来就是如此 (原文件名:DSC02114.jpg)

板子不是很干净 (原文件名:DSC02135.jpg)

刚才那个线的放大图 (原文件名:DSC02136.jpg)

天线接线就是这么焊接的? (原文件名:DSC02137.jpg)

看看我的蒙古大夫修复法,对付歪纸盆专用 (原文件名:DSC02138.jpg)

网友:
批量产品有飞线只能说厂家没想做好,收音机的板子又不怎么值钱,难道是4层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双层的,还是最普通的酚醛板好像。

网友:
德生的收音机内部一向惨不忍睹,有人说我拆的是低端所以这样,楼主的遭遇证实,即使所谓的高端也是这德行。

网友:
楼主 S-2000没什么亮点 性能也对不起价格  声音也不好(个人感觉失真很大),听说是凯隆的一个姓wang的工程师开发的,  S-2000没法和HAM2000相比  HAM2000听说是米国人开发的.... 要声音我还是喜欢德生的1994(极典开发的)...收音机也是烧钱的东东 哈哈..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也遇到歪音圈的了?我修了一下好了非常多。

网友:
德生,我也拆过了,确实不乍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些图片吧。

好的,晚上我会补发一些图。

有些地方真的很令人发指……

网友:
凯隆更让人失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认为德生是骗子公司。
原因我说过了,是我n年前购买的一台收音机,广告上号称能存24个台的。
回去一用,发现fm只能存6个台。投诉后才发现,厂家解释说是4个波段,每一个6个台。
我晕,我只用fm。
要求退货,厂家不肯。
这种骗子公司,怎么可能会做出好产品?

   这个问题好像要退货也不太好办,广告是蜻蜓点水,哪能说得那么详细?你去买的时候连参数都不看一下也难怪了。我高中时有一同学,收音机坏了,自已拆开来修,修不好还弄得更坏,寄过去厂家还寄一个新的来,这样的服务我就知道只有德生有。要知道,那个收音机是人都看得出是人为搞过的了(高中业余很水的焊接水平)。
   德生的收音机音质的确不错,最喜欢的就是其立体声效果,我为此也买了一个PL-550,内部电路的确没有清洗,当时我也纳闷,这可是388元的收音机啊,这点功夫也舍不得出?难道真的是航天品,不能清洗?

网友:
在生产中有些板是不用洗的。因为用的就是免洗焊锡。

我们公司还用的是水洗机洗电路板呢。洗完了就上ICT上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要退货也不太好办,广告是蜻蜓点水,哪能说得那么详细?你去买的时候连参数都不看一下也难怪了。我高中时有一同学,收音机坏了,自已拆开来修,修不好还弄得更坏,寄过去厂家还寄一个新的来,这样的服务我就知道只有德生有。要知道,那个收音机是人都看得出是人为搞过的了(高中业余很水的焊接水平)。
   德生的收音机音质的确不错,......

现在吃的用的都不像以前那么质量有保证了

你同学寄过去的时候,人家拆开一看,恩,确实跟出厂时一样(出厂的时候也是隔板飞仙乱焊的),而且他们也不敢去跟你同学嚼劲~~

只能自己认了,赔你同学一个了事~~~

顺便想起个事,前天家里的插线座,线老粗的,用着用着,烧了,那线烧的软的不行,剪开一看,我kao,只有几根头发那么细的铜丝(姑且认为是铜丝吧),而塑料包线却蛮粗的 ,现在的J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便想起个事,前天家里的插线座,线老粗的,用着用着,烧了,那线烧的软的不行,剪开一看,我kao,只有几根头发那么细的铜丝(姑且认为是铜丝吧),而塑料包线却蛮粗的 ,现在的J商啊~~~

这个太危险了,很容易引起火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明显的2层板。国产电器最常用的那种。
我也有台德生,便宜的那种,一百来块钱。没用半年就不能出声了,拆开发现简直惨不忍睹,飞线、助焊剂、胶带、模拟混频……国产货简直太不给力了。上次我拆了个将近十年前的旧sony,贴片电容电阻芯片排列漂亮整齐,非常干净,至少是4层板,虽然这么多年了,收听效果还是非常好,灵敏度很高,耳机线做天线,信号不好的地方噪音也非常低。做国货的没有一点做精品的觉悟,当然出不了apple这样的公司。

网友:
S2000好像不便宜吧。大概3年多前买过个刚出的PL600,只觉得耗电厉害,声音没有想象中好。不过在床上听得时候压断过两次后面的支撑板,还好德生售后都无条件免费更换了。

网友:
收音机失去意义了,收听的都是砖家门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明显的2层板。国产电器最常用的那种。
我也有台德生,便宜的那种,一百来块钱。没用半年就不能出声了,拆开发现简直惨不忍睹,飞线、助焊剂、胶带、模拟混频……国产货简直太不给力了。上次我拆了个将近十年前的旧sony,贴片电容电阻芯片排列漂亮整齐,非常干净,至少是4层板,虽然这么多年了,收听效果还是非常好,灵敏度很高,耳机线做天线,信号不好的地方噪音也非常低。做国货的没有一点做精品的觉悟,当然出不了apple这样的公司。

别的不说,apple 算哪门子的好公司了?邪教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收音机失去意义了,收听的都是砖家门诊

北京还好一些。这个S2000可以接收的频段还是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吃的用的都不像以前那么质量有保证了
你同学寄过去的时候,人家拆开一看,恩,确实跟出厂时一样(出厂的时候也是隔板飞仙乱焊的......

   别以为德生收音机都是割板飞线乱焊的,我那台PL-550好像也没发现有割板现象,同学那台有的地方焊糊了,黑黑的,是明显的人为现象了。再说即使是厂家原来就很差,那么他为什么不修好寄过来呢?还那么快手就寄个新的来。如果原厂那么差,他就随便找个理由来拒绝了。况且证据那么明显。
   不知你有没有对比过国产收音机,如果没有对比过的话我说多也无谓,还可能变成托。

网友:
回复 网友G:
s2000好像不便宜吧。大概3年多前买过个刚出的pl600,只觉得耗电厉害,声音没有想象中好。不过在床上听得时候压断过两次后面的支撑板,还好德生售后都无条件免费更换了。

前些日子帮老板修了这款收音机,垃圾,有个二极管被击穿了本来以为是电容爆了,所以漏电大了,很耗电。

网友:
你们不知道收音机现在利润低,所以请的修理工都是入门级的,只要搞出声就不错了。

网友:
已经好多年没有自己主动听收音机了,偶尔出租车上能听到,交通台。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们不知道收音机现在利润低,所以请的修理工都是入门级的,只要搞出声就不错了。

这个机器1600一台啊……这质量对得起这价钱?

网友:
哈哈 我手机也没声音 自己修好了

网友:
德生这么挫?

网友:
"厂家解释说是4个波段,每一个6个台。  "

most radios behave that way, including BMW and Volvo.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at is the latest Infiniti (by Bose, a rebranded H/K I think).

网友:
凑热闹来了,遇上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愿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便想起个事,前天家里的插线座,线老粗的,用着用着,烧了,那线烧的软的不行,剪开一看,我kao,只有几根头发那么细的铜丝(姑且认为是铜丝吧),而塑料包线却蛮粗的 ,现在的j商啊~~~
这个太危险了,很容易引起火灾了。

上次拆开一台电脑的电源线,发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收音机失去意义了,收听的都是砖家门诊
在共_匪统计的国度下,才会这样。
听听香港或台湾电台吧,你就知道,什么叫和谐社会,什么对服务百姓。
共_匪只会吸百姓的血,让所有人成为房奴。

这个观点我同意

德胜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服务不知道,过几天实验下

我的BCL3000,电位器有点问题

我让他们也给邮寄个

看行不~~~~

呵呵

网友:
我们仪器上配的电源线看两头都是3针3孔的,结果有次我没事剪开一根一看,里面只有2根线,地线空的,我倒!

网友(2013-01-22):
开了这个帖子,放弃了买S-2000!

网友: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