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格式转换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1-11):
小弟是个新手,想请问一下一些基本的问题,比方说Q15格式来计算好了,如果是实数乘上小数要怎么做呢?

ex.5*4.3=5*4.3*2^15=704512
   704512>>15 = 21.5
   请问这样计算跟观念上有错吗?

我曾看到一个式子是2个Q15相乘的式子,里面做完乘法之后最后还多乘上2,注解是这样写的--> One bit left shift to remove redondant sign bit

是指说变成Q30格式所以要往右移动一个bit的意思?但有一定要这样做吗?

还有为什么我看到的例子几乎都是2个Q15计算后,最后只除上2^15次方而已,而不是除上2^30呢?

希望能有高手来厘清小弟的迷惑,谢谢!

网友:
Q代表符号位,左移是因为冗余的符号位

Q.15 x Q.15 => QQ.30 ==左移1位==> Q.31

Q8.7 x Q8.7 => QQ16.14 ==左移1位==> Q16.15

网友:
另外:做计算时,确定格式的定点数的表示精度是固定的,表示的数值范围很有限,所以对于溢出的处理就很重要

浮点数的表示范围很大,最终数值的有效位数是固定的,对溢出的处理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
你的例子,如果是TI的IQmath来计算的话:

_iq15 x=_IQ15(5.0);    //此时 x=(int)(5.0* 2^15)
_iq15 y=_IQ15(4.3);    //此时 y=(int)(4.3* 2^15)

_iq15 z;

z=_IQ15mpy(x,y);  // z亦是Q15格式,而_IQ15mpy(x,y)在库中定义为(x * y)/ 2^15

所以z=(5.0* 2^15)* (4.3* 2^15)/2^15; 这个z是Q15格式的,要想还原为浮点还得再除一个2^15。

不要把一个数本身和它的Qn格式的数混淆,差了2^n倍呢。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指点,小弟大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