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_RAM.icf中一些疑问

楼主(2011-01-11):
用IAR在ram中调试lpc2103时,在LPC2103_RAM.icf文件中下面几句不太明白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40000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400017FF;
而在LPC2103_Flash.icf是这样的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04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07FFF;
在lpc2103的数据手册上其rom的地址是0x0~0x0000 7ffff,在LPC2103_Flash.icf的可以理解,在LPC2103_RAM.icf中不太理解,是不是把程序映射到ram?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果程序比较大的话映射到ram时不是有些程序没有映射到?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
第一种是把程序全部放在ram中。
所以不能写太多。
zlg建议应用第二种发布方式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2011-05-08):
我最近也在为这个头疼,弄不到那个自己为什么不能调用向量中断!郁闷!

网友(2011-07-07):
是的  我也是在烦这个呢!!因为自学所以有问题了 都不知道查那些资料
唯有上来碰碰运气

网友:
我在用LPC2148 也是RAM问题头大,怎样才能把USB的8K RAM当成普通RAM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