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2V电源的24V过压保护

楼主(2011-01-11):
最近我做了一个12V的电源保护电路,为了防止接入24V电压时会损坏电路需做过压保护方面的改进,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应该设置一根保险,或过压时可以立马关断的装置。你这个电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样改进一下行不行的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串联稳压啊,输出就得不到12V了。应该把那个三极管设计成一个开关。

网友:
三极管+继电器,不过成本会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AVR-M2012C390KT6AB这片式压敏电阻是用来放静电的,在12V电源口用要用插件10D390K。

TVS 二级管的击穿电压UZ 应高于电源的正常工作电压,在此前提下,Uz 应尽可能选得低一些TVS二极管根据选型应为SMBJ15A。

网友:
同意LS。。。不知道前面的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

网友(2012-08-05):
xue xi yi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