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bocom G600模块应用咨询?

楼主(2011-01-11):
我们现在在使用Fibocom的G600模块,现在新项目想在服务器上直接创建FTP进行数据传输,如何使用?麻烦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过程
AT+MIPCALL=1,"CMNET" //PDP激活 OK
+MIPCALL: 211.96.65.118
AT+FTPINFO=1 //开启FTP提示信息
OK
AT+FTPOPEN="www.fastactions.com.cn","fastactions.com.cn","123456",,,
//建立连接,www.fastactions.com.cn 为用户FTP主机地址,fastactions.com.cn 为用户名,123456为密码。
OK
+FTPINFO: 220 Serv-U FTP Server v6.4 for WinSock ready... +FTPINFO: USER fastaction.com.cn
+FTPINFO: 331 User name okay, need password. +FTPINFO: PASS MRlazOUx
+FTPINFO: 230 User logged in, proceed. +FTPOPEN: 1 //建立连接成功
AT+FTPCWD="test" //进入test文件夹 +FTPINFO: CWD test
OK
+FTPINFO: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test +FTPCWD: 1 // 进入成功
AT+FTPLIST //显示文件列表 +FTPINFO: TYPE A
OK
+FTPINFO: 200 Type set to A. +FTPINFO: PASV
+FTPINFO: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218,241,158,54,117,49) +FTPINFO: LIST
+FTPINFO: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FTPLIST: 2
drw-rw-rw- 1 user group 0 Aug 3 14:08 .
drw-rw-rw- 1 user group 0 Aug 3 14:08 ..
-rw-rw-rw- 1 user group 0 Aug 3 14:03 2.txt
-rw-rw-rw- 1 user group 41 Aug 3 14:18 3.txt
-rw-rw-rw- 1 user group 3 Aug 3 13:59 444.txt
+FTPLIST: 1
+FTPINFO: 226-Maximum disk quota limited to 204800 kBytes +FTPINFO: Used disk quota 204781 kBytes, available 18 kBytes +FTPINFO: 226 Transfer complete.
AT+FTPRETR="3.txt",0 //下载3.txt 这个文件
+FTPINFO: TYPE A
OK
+FTPINFO: 200 Type set to A. +FTPINFO: PASV
+FTPINFO: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218,241,158,54,117,50) +FTPINFO: RETR 3.txt
+FTPINFO: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3.txt (41 Bytes). +FTPRETR: 2
Fdsafdsafdsafdsafdsafdsafdsadfsafdsafdsa //下载的内容
+FTPRETR: 1
+FTPINFO: 226-Maximum disk quota limited to 204800 kBytes +FTPINFO: Used disk quota 204781 kBytes, available 18 kBytes +FTPINFO: 226 Transfer complete. //下载成功

网友:
上传过程
AT+FTPSTOR="DEMO.txt",0 //上传文件DEMO.txt
+FTPINFO: TYPE A
OK
+FTPINFO: 200 Type set to A. +FTPINFO: PASV
+FTPINFO: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218,241,158,54,117,49) +FTPINFO: STOR DEMO.txt
+FTPINFO: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DEMO.txt. +FTPSTOR: 2 //收到“+FTPSTOR: 2”才能向UART发文件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abcdefg //文件要加上十六进制0X03作为结束标志符,注意发送一些关键字时需要转义,例如“ESC”,具体请查看手册。
+FTPSTOR: 1
+FTPINFO: 226-Maximum disk quota limited to 204800 kBytes +FTPINFO: Used disk quota 204782 kBytes, available 17 kBytes +FTPINFO: 226 Transfer complete. //上传文件成功

Fibocom G600系列模块软硬件推荐设计流程ourdev_610405OJVGOK.pdf(文件大小:489K) (原文件名:G600&G610 GPRS 模块推荐设计_V1.0.8_20101206.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