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ARM 的多国语言点阵 处理

楼主(2011-01-11):
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大家帮我建议。
ARM Linux 开发环境
要求外接LED点阵屏幕,支持多国语言。现在我该采用什么编码,什么字库。困扰了我很久,无果。估计要用UNICODE编码,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多国语言一般是采用UNICODE(UTF-8)编码处理的,我曾经做一个类似的项目,字库采用TTF字体,freetype2开源库可以将TTF解析并转换成点阵字体。不过编码转换是个问题,每种语言的编码各有不同,比如韩文是EUCKR编码,需要把它转换成UTF-8的。

网友:
楼上正解。
linux统一为utf-8
freetype2找到点阵信息。
剩下就是驱动你的led屏了。

楼主(2011-02-17):
谢谢,我现在正是采用这样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