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485接口的从机,要求用2节5号电池供电的?

楼主(2011-01-11):
需要设计一个控制器:
1,用2节5号电池供电,且至少工作一年。
2,485接口的从机,每10秒通讯一次。

麻烦:
1,3.3V的485驱动器。
2,从机低功耗的话,如何检查486通讯的到来?

网友:
首先485接收要低功耗,然后单片机平时休眠,串口中断唤醒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能达成
最耗电的是3.3V的485驱动器
而且电池电压无法恒定
还要加升压器

网友:
扯蛋,不可能实现。一年,光CPU工作还差不多。485接口通讯很耗电的。他的输出是推挽型的。

网友:
一年,光CPU工作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可能达成
最耗电的是3.3v的485驱动器
而且电池电压无法恒定
还要加升压器

回复 网友B:
扯蛋,不可能实现。一年,光cpu工作还差不多。485接口通讯很耗电的。他的输出是推挽型的。

要看主机的协议怎么处理了,

10个小朋友坐一排,等老师发苹果。

第一个小时,老师一直喊,“小明,小明,起来吃苹果了”;
第二个小时,老师一直喊,“豆豆,豆豆,起来打豆豆了”;
第三个小时,老师一直喊,“贾君鹏,你妈喊你去营业厅冲话费了”

平时的时间里,这些小朋友都在睡觉,为了节约体力,把耳朵也堵起来,一个小时醒一秒钟,把耳朵头的棉花取了,听一下是不是该自己吃苹果了。

如果不是该自己吃苹果,那么把“耳朵”也用棉花堵起来。

如果有很多小朋友的话,可以看一下现在老师叫那个小朋友了,如果离自己还非常远的话,把闹钟的时间定久点,可以多睡一会。

当然,老师也要记清楚,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连续几圈都不起来吃苹果的话,以后就不给他发了。

OVER

楼主:
2节5号电池供电,至少工作一年,光CPU肯定没有问题。

485接口的从机,每10秒通讯一次:严格同步,每10秒,处理通讯1秒或更少时间,可能可以。

网友:
这个方案 我感觉简直就是扯蛋  估计出这个方案的人可以回家养猪了

1、既然是485通讯 肯定是要布线的 一般是至少是两心的线 但是要增加稳定性 就要增加一根地线 就成了三心的线了
为何不再加一根电源线呢?也不就是4芯的线吗 难道就是为了节约这点成本,--------根本不要用电池

2、用电池 485工作一年 更扯淡!

楼主:
我们只做从机,客户(上帝)的要求,
我建议用M-BUS,2线,既传信号又电源,
客户嫌M-BUS,主机端太复杂。

楼主:
2节5号电池供电,电源电压为2.4~3.4,
好像找不到这样的485驱动器

网友:
不升压,电池电压低于3.3V,485工作不可能可靠的。

网友:
用处理器的模拟比较器模拟485,这个原来做过,没问题的,但如果环境恶劣,隔离是个问题...
实现低功耗...看你的处理器是否支持比较器中断唤醒了...或者做个电路检测总线是否有数据,有的话给信号唤醒MCU,但协议要另行定义,不然丢包。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一个485驱动器,MAX3481,电源电压2.5~5.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终于找到了一个485驱动器,max3481,电源电压2.5~5.5v

两节5号电池?什么类型的电池?计算过耗电没?

楼主:
2节5号碱性电池。
只要平均电流<100uA,工作一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