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发出的红外线穿不过玻璃吗?

楼主(2011-01-11):
最近发现人体发出的红外线穿不过玻璃和透明塑料  现在那么多热释电防盗装置不是可以轻易的解决了  这个漏洞可不小! 要是被小偷知道了那还不高兴死啊!

网友:
你发现?试验过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何出此言,被动红外防盗开关上的费聂耳透镜都是塑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恒定的体温会发出特定波长10微米左右的红外线 我试过玻璃是穿透不了的 就是不知道多少波长的红外线能穿透玻璃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  我说的塑料当然不是指透镜了!透镜能通过的红外线波长也是在10微米左右  我说的只是一般用的塑料杯

网友:
是穿不过,discovery的科普节目《流言终结者》有一集就验证过了,把一玻璃从天花上挡住感应器,你就透明了 -o-

网友:
穿上浸过水厚雨衣,面向热释电防盗装置时,深深的低头。

防盗系统都是有缺陷的。

网友:
重要场合要用双监或三监的。多管齐下。
当然只用红外的用的不少。
另不是穿透不了,只是不敏感,或叫信号减弱。

网友:
养只藏獒

网友:
玻璃也好 透明塑料也好 都是对可见光透明
对不可见的红外 紫外线 可未必是透明的 要看具体的成分的
同理 不透明的东西 对红外线 紫外线就未必是不透明的

基础物理学的东西

网友:
穿不过的,买来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