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手进:GND为什么也会有纹波,而且和电源的纹波一样(有图有真相),是示波器问题还是测

楼主(2011-01-11):
最近有个项目,在做视频采集处理,前端ADC,是1.8V的参考电压。
采集到的YUV数据图像发现有类似于水纹波的干扰,于是查到了1.8V的电源纹波上
用示波器测量此处的电源纹波,如下如所示:

100mV/div   纹波频率大概100MHz。
测量此处电容的接地管脚,发现如下图所示:

1.8V电源是5V的DCDC转的1.8V,1.8V电流为500MA

另发一张YUV图像的水纹干扰:

请问坛子里的大大们:
1.GND的纹波是怎么回事,或是测量方法有问题?
2.如何消除这种纹波?
3.视频上的类似水纹干扰可有检查方向?

网友:
地线参考点需要一些技巧,因为导线上面会存在一定阻抗,虽然很小,但是如果导线过长,或者频率过高,或者电流很大,都会产生一定压降,所以不同的地线参考点电位会有差别,所以测量信号尽量选择接近信号的地线位置进行测量,采集信号线也选择距离信号点附近进行连接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测试方法引起的

楼主:
水纹干扰的问题找到了
是DCDC转的1.8V,改为用LDO压成的1.8V就好了
但地上的高频干扰是怎么回事还没发现

网友:
地也是不是阻抗为0的理想的地线呢~上面有电流流过肯定这样的吧~
好象以前看过一本书说~数字电路中开关开启和断开时候都要对电路中的电容充电~就会导致电源和地中有高频干扰什么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