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AM-BA V2.10下载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习ARM的,我现在想随便下个程序到我的板子上。但在打开 SAM-BA V2.10 时出现了图一的问题,想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然后我点了图一的YES后,进入了 SAM-BA V2.10 下载界面,想问下大家是否板子已经连上,可以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1-03-01):
您好,我们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样点击yes后,点击Execute,软件呈现无响应状态。。。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上面意思是说目标机器没有运行ATMEL程序固件,那个固件一段存放在ROM里面的代码,用来支持和PC通讯,使用USB方式来下载代码到各种FLASH和内存中。
你可以在目标板的启动BMS引脚那里设置一下,一般是做成跳线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它的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板上BMS引脚是置一的,我们同时连接了串口和USB口,当准备使用USB下载时,超级终端显示信息如下:
-I- -- EXTRAM ISP Applet 2.9 --
-I- -- AT91SAM9G20-EK
-I- -- Compiled: Jun 22 2009 14:59:31 --
-I- INIT command:
-I-     Communication link type : 0
-I-     Data bus width : 32 bits
-I-     External RAM type : SDRAM
-I-     Init SDRAM...
-I-     Init successful.
-I-     End of applet (command : 0 --- status : f)

之前的开发板status为0,但是自制板为f,猜测为faulse。我想我们的应该是运行了您说的固件的。但是最终初始化失败,才导致出现图中错误。

开发板和自制板的区别在于换了SDRAM芯片,原来为两片16位芯片组成32位,后者用一片32位芯片代替。其他硬件原理图相同,但是出现上述问题,不知道原因在哪儿。请达人指教!

网友:
16位SDRAM为MT48LC16M16A2。32位SDRAM型号为K4M56323PG。如果忽略该问题,直接在SAM-BA中点击EXECUTE,程序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