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的LCD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1-01-11):
2440的LCDSADDR1中有个LCDBANK,手册上说是视频缓冲,请问这个和驱动tft显示屏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视频缓冲可以考虑是你的显存,例如可以在你800*600的TFT显示屏当作400*300的显示屏来用,把你的显存设置成400*300就行,剩下的地方就是黑屏,不知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不能明白只能再好好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