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elm的stat函数死机

楼主(2011-01-11):
如下:
            write(fd,w_buff[0],size);
            stat("/dayData.txt",stat_spi0);
            close(fd);
调用stat函数程序就进入硬件错误异常,屏蔽这个函数就OK,jlink调试发现,在 dfs_elm_stat 函数的这个地方
st->st_mode = DFS_S_IFREG | DFS_S_IRUSR | DFS_S_IRGRP | DFS_S_IROTH |
                DFS_S_IWUSR | DFS_S_IWGRP | DFS_S_IWOTH;  进入异常中断的,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stat_spi0是什么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t_spi0定义如下:struct dfs_stat *stat_spi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tat_spi0定义如下:struct dfs_stat *stat_spi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吧? 不死才不正常.

傻孩子的书里面貌似叫 "野指针"

网友:
何为野指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确实是'野指针',野指针指的是指针在定义之后没有指向具体的地址就开始使用,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呵呵

网友:
struct dfs_stat stat_spi0;
stat("/dayData.txt", &stat_spi0);

这样就不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